求坛友们看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4-05-23):
最近收东西收到这个仪器   不会用
网上查了下好像是直流电阻测试仪   用不到
有没有懂得坛友给估个价  我挂网上出掉换点别的,
带得包和原装线都在,充电器找不到了 ,机器开机正常  不知道怎么检测好坏

网友A:
测试热电偶的吧?或是测分流电阻的?看测试探头的标记像是四线开尔文的接法。

网友:
直流电阻表(或者叫直流毫欧计)

网友:
直流电阻测试仪

网友:
测保险的电阻值,测接地的阻值,

网友:
看起来很是高档的样子

网友B:
KRI9310直流电阻测试仪适合变压器、互感器、电机等电阻测试

KRI9310性能特点
1、本仪器是业界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的工具化产品。
2、本仪器内置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供电。
3、本仪器既适合变压器、互感器、电机等感性试品,又适合铜排、导线、开关触点等阻性试品测量,选配探头还可进行温度测量。
4、本仪器提供6档输出电流选择,大可以输出10A电流。
5、本仪器具有温度换算功能。输入试品材料(铜/铝)以及试品温度,仪器自动换算至标准温度(20℃、75℃、120℃)下的阻值,方便与历史数据作对比。
6、本仪器具有数据的存储功能,机内可存储500组试验数据。配有USB接口可将数据导入U盘中。
7、本仪器具有放电报警、过热报警等完善的保护电路。通过音响、屏显提示,指示清晰,减少误操作。
环境温度:0℃~40℃
环境湿度:≤80%RH,无结露
工作电源:锂离子聚合物电池(额定电压:11.1V)
电源适配器:JS-126300(DC12.6V—3A)
尺 寸:155(L)X210(W)X68(D)mm
仪器重量:1.66Kg(含电池)

一般人真用不上。

网友:
直流阻抗测试器;

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热电偶的吧?或是测分流电阻的?看测试探头的标记像是四线开尔文的接法。

网上查说时测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RI9310直流电阻测试仪适合变压器、互感器、电机等电阻测试

能卖多钱  我挂个小黄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力部门用的高精度数字电桥,测电力变压器,铜缆,铝缆等用的。采购价约2万多一套。不过普通人用不上。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测试出他的好坏

网友D:
准备什么价出?

网友E:
这配色、这造型,咋一看还以为是日本共立 (Kyoritsu) 的产品呢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配色、这造型,咋一看还以为是日本共立 (Kyoritsu) 的产品呢 ......

我觉得比较牛的是它的技术指标,这精度

大湿你那个破 3545 好意思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什么价出?

不懂行情呀  3000左右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建议你多少钱收的多少钱出,加个运费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比较牛的是它的技术指标,这精度

理论上讲人家电流到 10A,俺的日置只有1A,差距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

网友G:
先挂高价,然后再慢慢减价好了。不过这个东西一般人都用不上,要用的人又不缺钱

网友:
较大的测试电流,抗干扰能力和精度较好。对于大型的变压器,大一点的电流短时间里也不至于使被测对象产生明显温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讲人家电流到 10A,俺的日置只有1A,差距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

都看 1A 指标,大湿你的是

100mΩ 量程,0.06% reading + 0.01% range,0.01% range 就是 10μΩ,你看人家

可是 0.5μΩ 噢,大湿你不羞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看 1A 指标,大湿你的是

确实惭愧,以前都没见过这么标的,无论哪一档都是 0.5 微欧,天下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看 1A 指标,大湿你的是

大师,这个能卖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讲人家电流到 10A,俺的日置只有1A,差距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

这个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挂高价,然后再慢慢减价好了。不过这个东西一般人都用不上,要用的人又不缺钱

好主意,先挂上看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测试好坏

网上有使用手册,你按手册找个已知电阻(分流器)测一下就知道好坏

至于价格我不熟悉,因为我肯定用不起商品仪器,大湿们可以用 3545,我只能手搓

不过很简单吗,你搜索看人家卖多少钱,你就跟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使用手册,你按手册找个已知电阻(分流器)测一下就知道好坏

至于价格我不熟悉,因为我肯定用不 ...

看不懂这个呀  电阻有   4个夹头夹哪儿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不懂这个呀  电阻有   4个夹头夹哪儿

哪来 4 个夹头,两个好不好,然后每个夹头引出两根线接到表上,表上是 4 个接线端子,你的夹子直接夹待测电阻两端就行

除了手持万用表,大多数测低电阻仪器都是这样用的,夹子是 4 条线的,我上面那个手搓的不也一样 4 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来 4 个夹头,两个好不好,然后每个夹头引出两根线接到表上,表上是 4 个接线端子,你的夹子直接夹待测 ...

刚才测试了下  好像是的坏的   准备几百块钱当尸体出了
有木有兴趣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下  好像是的坏的   准备几百块钱当尸体出了
有木有兴趣研究

没有,我自己能手搓,不需要研究人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看 1A 指标,大湿你的是

哈哈,规格指标乱标不严谨,国内小厂仪器常见现象
不过,上次HP3457的原版英文规格书也有弄错的,不过是把原本高精度规格标成低精度。这样错不怕别人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