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点蛋鸡电压测量工具的 个人心得。。。。

楼主(2024-05-23):
       玩了很多年电子管机器了, 曾经在打理一台飞跃R50的时候,一块数字表,用错了档位,直接测量电源变压器的高压部分,后果就是“啪”滴一下,把一块跟了我多年的9205 表给干毕业了,显示全无,本着能修不再买的心理,打开了后盖,观察里面情况,黑乎乎的打火烧毁痕迹在表边缘的塑料壳子上都有,把电路板拆下来, 呵呵! 一片狼藉的档位拨片部位,全烧毁了。。

       从此,玩蛋鸡 ,测量电压的时候,小心翼翼的,心中有阴影,档位是确认之后再确认。。。烧表不好玩啊。。。

       19年  到本地旧货市场闲逛, 见到一块老标准表 ,T51,交直流两用电压表, 品相很不错,颜值在线,封孔火漆还在,15元 爽快的拿下。回到家,用两根表笔线除去插头,换上铜片接头,做好绝缘,相当于两支固定的表笔。不需要插拔,就固定在这块表上,用于胆机电压测量专用表。。。。。感觉非常好,平时直接放在300V 档位,基本应付我自己做的小蛋鸡,电压大点打表不严重,赶紧换600V 档位,小就换75或150V  档位。玩超过700V 的机器,老500或者是47表伺候。。。

       这个表是个标准表,很准确,小于30V  ,我才动数字表。。。

       最方便的地方是,不用分辨交直流 , 放在工作台前面,可以立着(标准是平放)方便观察读数,与平放误差不大。

网友A:
用表要养成习惯;表用完时要将表拨在交流电压最高挡,测量时先看表的挡住是否正确再拿起表笔测量,测电流时尽量不用电流挡,用电压挡测串联回路上电阻上电压,跟据电阻值和电阻上的电压计算一下电流值。这可以保证不烧表头。

网友B:
30多年前开始干电工,哪有什么数字表啊,都是500型,换挡,每回还得换两个钮,有啥烦啊,习惯就好。

网友C:
17B用了很多年
前几年换了289

网友:
最方便的地方是,不用分辨交直流  ------ 300V 档位内阻37500欧姆 ------ 不求最好,够用即可!

网友D:
最简单的可能是台表了。

他电流插孔是单独的,只要不拔插表笔到这个接头上就不要紧。而电压档位,电阻档位等等直接接了高压(不超过耐压值,一般也不会超过)都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B用了很多年
前几年换了289

     都是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可能是台表了。

他电流插孔是单独的,只要不拔插表笔到这个接头上就不要紧。而电压档位,电阻档 ...

        我桌子上有块台表,老惠普的 34401 A  ,用起来也是方便,抬手换交流直流也不费劲,但还是要换,关键啊,这表一般我不用来测高压,怕一个不小心,毕业了,不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好表。。。。

最开始的时候用了很多年沪产的MF-47
后来换了南京产的
后来换了17B,就闲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桌子上有块台表,老惠普的 34401 A  ,用起来也是方便,抬手换交流直流也不费劲,但还是要换 ...

这个表很皮实的,我平时的日用表就是这个,速度快,抗噪的。

那个指针的,可能我觉着不太理想的就是,内阻有点小。当然对测量电源电压来说,也不是大问题。34401a的内阻有10M,这个就优秀多了。

最后,还是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多年前开始干电工,哪有什么数字表啊,都是500型,换挡,每回还得换两个钮,有啥烦啊,习惯就好。

      院长,这个T51 ,就是交直流电压自动档,干嘛还用老500的手挡?  能方便,干嘛不偷会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很皮实的,我平时的日用表就是这个,速度快,抗噪的。

那个指针的,可能我觉着不太理想的就是 ...

       有感受,一次测量直流电压,前面测过电阻,没换回直流电压挡, 眼睛也没细看数字后面的类型字母,直接测了,抬眼一看, C , 怎么在电阻档位上,几十挪开表笔,检查一下34401 各种反应,还好没事。。

       因为之前有过烧数字表的不要体验的经历,每次测量前都要确认好档位,这次不知道怎么就给忘了,好在无事。。

       长吁一口气后,拿起一块油腻腻的老抹布,对这我自己这块T51 摩挲了几次,灰尘尽去, 捅上220V  表针啪滴向我敬了个礼。。。! “报告主人,老家伙随时能战斗,什么样的战场都能上,”。

       俺满意的扔掉了手里的老抹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不是测量精细电压,还是传统指针表测试方便耐用,即使偶然失误,充其量一颗电阻保险丝损坏而已,维修简 ...

         是滴!

         这个T51 , 不算太大,算是标准表里体型适中的,放到桌面上大小也合适。

         主要是它不挑食啊,给啥都行。。。。这个就比较的让人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表要养成习惯;表用完时要将表拨在交流电压最高挡,测量时先看表的挡住是否正确再拿起表笔测量,测电流时 ...

        非常正确,确实要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