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欧表开尔文测试笔出版文件开源分享

楼主(2024-05-23):
分享最新设计的毫欧表开尔文探针式测试笔PCB出版文件。
为了方便大家免费打样,我设计成6片小板不切割,打样回来需要用小台锯或密集打孔切割。
一张板制作两支测试笔。
测试笔按三明治结构组装,探针和连接导线夹在中间板,探针选用直径2mm内的镀金探针即可,导线采用0.2mm²的多股软导线。
中间板4个长条形安装孔,靠近两端部分,需要用锉刀打磨掉,以便满足安装探针和导线需求,详见下图红框所示部分。
三块板对接整齐,把三片6个孔用焊锡堆焊,打磨毛刺,套上透明热缩管就好了。
由于结构很简单,就不在做3D结构展示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这是制作好的测试笔,供大家借鉴参考。

网友A:
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改进一下
Designed by Music…
或者
Designer :  Music…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金探针和电池底部贴好,效果不比买的成品差,最少不比夹座差。

嗯,是的。
扁的2根是用烧录探针改的,太扁了不好拿。现在闲置放箱子。

网友B:
不实用。4线夹具必须对被测量端面施加足够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实用。4线夹具必须对被测量端面施加足够的压力

建议先把四线开尔文原理搞懂再说。
自己动手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改进一下
Designed by Music…
或者

感谢建议。语法上来说可以的。

楼主:
找了一张直流开尔文测量原理图,给需要了解原理的坛友可以研究学习一下。
直流恒流基准主要用于小电阻测量,不受被测器件等效电感量音响;交流恒流基准可以用于电源内阻测量,测量带感性的器件,受感抗影响,所测结果偏差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建议先把四线开尔文原理搞懂再说。
自己动手对比看看。

他说的需要足够压力,我理解为压力不够就会接触不好,导致读数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需要足够压力,我理解为压力不够就会接触不好,导致读数不稳定。

镀金探针和电池底部贴好,效果不比买的成品差,最少不比夹座差。

四线法基本不受接触电阻的影响,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补充内容 (2024-5-24 18:36):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上图四线发,信号源探针和信号采集探针中间是独立分开的,各探针和电池的接触电阻,不会影响测量结果。测量探针采集的是电池表面的交流信号压降,这个压降来自于,电池金属两极

楼主:
这是3D结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