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T9205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24-05-23):
我有1只DT9205万用表,大约27年前买的,一次用直流1000V档测直流高压损坏,后来换了所有的集成电路,测量直流电压、电阻均不正常。因电路结构复杂,双面板,眼也花,又没有电路图,一直没有修好,电路是7106的。虽然买了新表,但是还是不如老表的效果好。哪位坛友有这表的电路图。

楼主:
表的正反面。发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的正反面。发错了。

DT9205的牌子很多,还是有差异的,借鉴一下这个看看吧:
DT9205数字表所有测量值都不准问题
【出自:矿石收音机论坛】

网友A:
先将图中的压敏电阻和保护三极管(Q1)拆除,看看表是不是正常了。误测高压一般会损坏这些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图中的压敏电阻和保护三极管(Q1)拆除,看看表是不是正常了。误测高压一般会损坏这些元件。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两个黄色的PTC电阻,不需要拆,在线量下电阻值就可,正常一个是1.5K,一个是0.5K。电压不正常,如果参考电压正确,分压电阻也正常,芯片坏的可能性较大。先从电压档修起,输入一个DC,测量分压后的电平,输入限流1M后的电平,如果与分压后的理论值相符,芯片肯定坏了。但如果电流档正常,芯片则百分之百正常。7106芯片,IN+前面串联有1M电阻,只能顶住1000V峰值电压。

网友:
有一次用胜利表测加速极电压,损坏表,---------------------------损坏的是分压电阻,9M分成4个,坏了2个。

楼主:
表修好了。结果比较简单。表损坏后就更换了全部集成电路块,包括7106,因为当时表的显示已经错乱了,更换后各档测量值都不正常,没有电路图,理不清查找的地方,所以一直无从下手。有了图以后,最终的结果是把R31换成330欧,调整VR1使7106的36脚电压为100mV,更换了损坏的R5,1k分压电阻,表就正常了。这个损坏结果比较奇葩,按说测量直流高压,最容易损坏的是R2 900K或R3 90k,因为它们功率小,R1是由2个大功率电阻串联的,不容易损坏,而承受功率最小的R5损坏就比较奇怪了,R5已经变成了8.6k,所以调好36脚电压后200mV档和2V档测量误差小,200V档和1000V档测量误差都很大,交流电压档和电阻档都不正常,更换R5后,各档都正常了。R30、R31并未损坏,但36脚调不到100mV,V+有7.6V,不知原来是什么状况。原7106是牛屎封装的标准双排40脚,换上是普通封装的。

楼主:
测量二极管时发现测量结果比实际高约40%,检查发现31脚输入电压正常,再检查36脚电压50几mV,这说明前面将R31换成330强行把36脚调到100mV是错误的,也说明V+有7.6V是有问题的,前面并没有找到V+不正确的原因,那么造成V+不正常或者说造成COM端对V-不正常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应该检查哪里?是什么决定COM对V-的电压?

楼主:
    再试,发现所有档位V+对COM端都是6.7V(前述7.6V有误),测量二极管接触的瞬间表显也对,随后就变大了,说明测二极管时二极管的接入拉低了V+对COM电压,降到了3.3V,再研究7106手册,这个电压是由7106内部控制的,因此怀疑7106是坏的,于是又换了1块7106,但情况和前面一样。分析应是COM到V-的负载过重造成7106内部分压承担不起外部负载的要求,也就是说COM到V-之间有某个零件不正常,但查不出来。
    再研究7106手册,决定试试在V+和COM间接1个稳压二极管,从外部控制V+到COM的电压,先试接了1只3V的稳压管,V+到COM的电压变成了2.83V,二极管接入前整机电流5.9mA,接入后电流有8mA,又试着将二极管换成3.3V,V+到COM的电压变成了2.86V,整机电流6.2mA,增加了0.3mA。将原R31电阻换回1k,调整VR1使7106的36脚电压为100mV,再试,交、直流电压、电阻、二极管档测试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试,发现所有档位V+对COM端都是6.7V(前述7.6V有误),测量二极管接触的瞬间表显也对,随后就变大了 ...

6.2mA电流是不是太大了,我有三块九十年代产7106芯片的表,工作电流都是2mA以内。

网友:
恭喜楼主修表成功,了却了桩心愿。

网友:
我的一块9205A表坏了,测量直流电压会漂。刚开机的时候测1.5伏干电池正常,几秒钟后就从1.5漂到6。搁了5年时间拆了不下10次,差点就要铲牛屎换7106。
最后沉下心,仔细研究了电路图和7106原理,检测Vref与标准不符。发现接在Vref-到COM之间的R28(220K)断路,更换后正常。

楼主:
的确是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