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交流毫伏表问题请教

楼主(2024-05-23):
数英SM1030交流毫伏表300mv及以下测信号,频率到2mhz,显示电压值都是比较准确的,3v档电压偏高,几k就已超出了偏差,频率越高偏差越大。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有问题呢?请各位有此表的老师测测看呢

楼主:
目前已知,高(3v,30v,300v)和低《3mv,30mv,300mv》由一个继电器切换,高低档又各分3档由一个hef4066bp切换。低档各小档没有问题,高档的3档有问题,电压随频率升高而变大。初步认为后级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高档电压输入路线上。请各位老师指教,尤其电压随频率变化的问题

网友:
数英SM1030交流毫伏表300mv及以下测信号,频率到2mhz,显示电压值都是比较准确的,3v档电压偏高,几k就已超出了偏差,频率越高偏差越大。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有问题呢?请各位有此表的老师测测看呢
注意单位哦,MHz与mHz的区别,M是兆,1000,而m是毫,1/1000(千分之一)。

网友:
分压电阻, 或放大用的电阻, 会并有补偿电容. 是不是补偿电容出了问题.

楼主:
问题是高低信号进过不同路径进入分压网络,再经过4个运放到处理器采集电压计算得到结果,低压信号低频,高频都没问题,只是高压高频才出现问题,请懂的老师指点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