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期间在沈阳拍的几张照片 花瓶收音机

楼主(2024-05-24):
第一次见这样的收音机 不知道是原装的还是高手D的  随便看看吧   反正我没买

网友A:
确实没有见过,是否是厂产品有待高人解答

网友:
还是熊猫漂亮呵呵

网友:
指针行程有点短,造型很特别,少见

网友B:
还是人民公社好啊,历史意义深远。

楼主:
简单介绍几个机器  第一台是红旗682   非常少见的一台机器  红旗581这个机器确实遍地都是  682 这个机器有几个特点  1  是左猫眼    一般收音机都是在右边  猫眼在中间的一般都是高档机   在左边的在是少见而已
2 是这个机器有3个波段  那时候3波段机器也是比较少
3是在左上角有一个表头  一开始我以为是电瓶表    写的确是  磁性天线和调向指示  、
4这个机器老板要价真不贵  要我500把它搬走  我没要 、
  第二个机器和第三个机器是一家老板的  看他店里的布局  就感觉价格不会太低  熊猫机我打开过  里边也很新的  记得当时兜里钱不多  也没有问价  就怕给一个能接受的价格  自己动心又要拿下就尴尬了    那个花瓶我以为就是一个花瓶  它确实是一个收音机   不知道你们手里有没有相同的机器  如果没有那就是高手D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有见过,是否是厂产品有待高人解答

我也在期待有没有第二台这个机器

楼主:
淮海浮雕  新安江浮雕   熊猫302  303浮雕   还有红星的一款浮雕机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最不值钱的浮雕机就是东方红611和葵花浮雕机  后两个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人民公社好啊,历史意义深远。

人民公社应该是熊猫302   好像是有两个款式 一个带公社 一个没有公社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民公社应该是熊猫302   好像是有两个款式 一个带公社 一个没有公社

两个款式还真没注意过,带公社的这个我觉得更珍贵些。

网友:
花瓶机看细节不像是D的,应该是纪念某产品的吧。

电子管那台机器500也可以拿下嘛,毕竟是很有特色的。

网友:
这是我的花瓶

网友C:
那个年代开模的产品就不会是Diy..............

楼主:
矿坛卧虎藏龙  看来这个花瓶收音机确实有这么一款  就是不知道型号是啥  网上也没有任何参数 也不知道哪里产的  性能不一定有多好 但是他的拉风程度却是无敌的  加入中国传统元素  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开模的产品就不会是Diy..............

看照片像是类似一瓦接续器这样的扩音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