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调谐可变电容的转轴长度有点短该怎么办?

楼主(2024-05-24):
pvc调谐可变电容的转轴长度比合适位置短了大约2----3个毫米,不知该怎么处理?

网友:
网上有卖的加长杆

网友:
不合适再加工!

楼主:
淘宝上卖的加长杆尺寸相差太大,根本没法用。
像这种黄铜制品,没有相当种类的设备和工具,自己加工相当困难。

网友:
找一个轴相同的废拉线盘锯下3mm来,用A/B胶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楼上说的这么复杂!用长一点的螺丝还有垫片解决,一般连胶水都不需要,拧紧就可以了。我以前修理SW10 ...

这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楼上说的这么复杂!用长一点的螺丝还有垫片解决,一般连胶水都不需要,拧紧就可以了。我以前修理SW10 ...

这个方法听起来感觉还行。
不过实际操作起来似乎有点困难。
螺丝加长一点倒还好办。
困难出在垫片上。
图片中的拉线盘内孔直径1。6毫米,内孔旁边的边缘非常薄,如果采用圆形垫片的话,我用卡尺大概量了一下,所需的垫片规格尺寸为:内径1。6毫米*外径2。2毫米*厚度,这样规格的垫片属于非常规尺寸,淘宝上根本就找不到。
如果采用方形垫片的,这样不常用规格尺寸的,必须定做。
不好弄。

网友:
通常情况下,后换的可变电容如果跟原装的型号相同,那么是不会遇到此问题的,用与原装型号不同的其它可变电容替换,有时会存在这个问题,不单单是转轴长度,粗细、螺纹直径都可能不同。
自制转轴加长杆,我觉得可以试试“注胶法”。找一段内径比转轴大一些的硬塑料管,卡在电钻上,用刀车削成比转轴长几毫米的长度,在这段塑料管内壁粘贴一层塑料胶带,用胶带把这段塑料管一端粘贴到硬纸板上。接下来,分多次少量调哥俩好AB胶,用针或牙签蘸取调好的AB胶,涂到塑料管内侧,为防止胶水内部出现气泡,每次只涂薄薄一层,调一次胶涂一次,待之前涂的胶完全固话变成白色之后再涂下一层,直到胶水涂满塑料管。待最后涂抹的胶水固话之后,切掉塑料管,趁胶水尚未达到强度,用手捻钻钻出螺钉孔,用小刀切出连接可变电容转轴的卡榫和连接刻度盘的卯,放置24小时,待其达到强度之后再对两个端面稍加修整。

网友:
调节柄突出基板5.5mm是袖珍机双连四连,市场上大多是这种东东,突出8.5mm是便携机用双连,如CBM202-B2,如能解决这个难题,修复老机就方便多了。老双连的两连同步误差太大,而现在的双连四连质量远胜老货,这是买四个老货的体会,还是复旦牌呢。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找一节直经相同的黄铜管要多长锯多长上上螺丝了事.

楼主:
今天找了一张废弃IC卡,用剪刀按照拉线拨盘凹槽的尺寸剪了一个长方形的小薄片,然后在薄片中央按照螺丝直径的尺寸钻了一个小孔,问题居然圆满解决了。
图中的长方形小薄片经过一番修剪,样子虽然不大美观,但能用,能解决问题,这就够了。
若不是liwj113坛友的指点,我还真没想到解决这个难题的思路原来在这里,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