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图式仪是测试什么用的?曲线怎么读?

楼主(2024-05-24):
如题,因为很多大佬在讲解设计管子时都给出了图示仪的曲线,我也搞了一台这种仪表,但没有任何相关的知识。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这类的使用说明可以看,晶体管的输入输出曲线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要怎样的曲线才是比较好的呢?

网友A:
  这个东西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但百度里应该有。

网友:
首先要看明白PDF里面图表含义,未明白pdf图表含义前,没必要买图示仪。买了也是摆设。
明白以后,就会想着用图示仪测量更多曲线,毕竟pdf的曲线很多是局部的、部分后缀的、不是全范围的

网友:
在发烧音响的范畴图示仪是必须的,要测每一个管子的情况,特别是输出管,只有在加轻度负反馈的情况才能有高音质。

网友B:
图示仪是根据管子特性先设置好工作条件 观察管子在设定条件下工作状态的仪器,

要先熟悉管子性能 再设定条件。管子是非线性器件 不同设置条件 有不同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但百度里应该有。

百度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示仪是根据管子特性先设置好工作条件 观察管子在设定条件下工作状态的仪器,

要先熟悉管子性能 再设定 ...

关键是我还没有基础知识,想补补图示仪这方面的课

网友:
晶体管图示仪的测试原理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5bf ... dWelcomeRecommand=1

网友:
曲线左边可以读出饱和压降,可以从X轴直接读出,低压工作或动态范围要求较大尽量展开曲线挑曲线靠左的管子。
上边是电流,电流值由Y轴直接读出,范围应该是所需晶体管的最大电流,
下边是漏流,漏流应该尽量小,X轴幅度到规定值(手册有规定值)时Y轴的读数
右边是击穿电压,管子耐压应该大于实际工作电压,Y轴幅度到规定值(手册有规定值)时X轴的读数
中间曲线的间隔代表放大倍数,具体指解析面板旋钮读出,曲线的均匀度代表管子的线性
曲线水平部分的斜度代表输出阻抗,曲线越平输出阻抗越高

合理使用功耗限制电阻和电流电压值,避免管子超过功耗限制范围,总之熟能生巧,多用自然就能用好

网友:
你应该找一本《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看一下,有了基础理论,才能理解晶体管的特性曲线。

网友:
很实用的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