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00锂电池改造VX6R 电池

楼主(2024-05-24):
最近考了无线电A证,入了一台八重洲的手台,无赖这小日子的机器电池太贵了。
看到配件有电池盒,原本是给AA 5号电池使用的,里面估计有升压电路,但是不能大功率使用。

如果我直接买2节14500 电池串上去,不用升压电路,装一个 7.4V 的保护板,不就好了。

大家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求推荐14500 电池。打算多买几节14500电池,看了下淘宝,这电池感觉比18650 还乱

一劳永逸,直接改成换电池的版本

网友:
14500容量不给力

网友:
以前也搞过摩托罗拉的手台电池改造,感觉用圆形电池替代受限多多,尺寸选择很少,空间利用率低,还不如用聚合物锂电池为好,按自己手台电池盒尺寸选择,某宝上各种尺寸及厚度的都有

网友:
锂电池14500容量较小就没有过千的,还是把壳子掏空选用软包锂电池两串+保护板。

网友A(2024-06-29):
有一个八重洲3r在用,就是电池不用5#电池盒子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八重洲3r在用,就是电池不用5#电池盒子太贵了。

买国产的才20几块钱
别买原装的嘛

网友:
就是的,你有链接吗?

楼主:
万能的淘宝啊

我看VX6R 的电池盒原装120多
国产的也就25块,加运费8块

网友:
扣盒子换电芯,电芯型号记不清了。教程网上又。

网友:
谢谢,现在玩的比较少了尤其是UV段,短波电台都在吃灰几年了,前3,4年的时候把点位里的短波天线都拆了,只剩下一个GP在那里孤零零的,有空了把它也拆了。 THIS IS BG9D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