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旁路的疑问?

楼主(2024-05-24):
请问如何理解交流信号旁路到地?旁路到地,某个频率信号通过电容接地(比如到电源负极)为何就会消失了?不会又从正极出来和直流电流一起循环?

网友:
细想还挺复杂的。
某个电子,同时感受到低频力、高频力,还是只感受到低频力或高频力两者之一?
哪个电子走电容,哪个电子走电感,是由谁决定的?

网友:
信号是一种能量,电流的产生是负电子流动,当电子流动到正极的时候就中和了,你以为它想水管里面的水无限循环啊。以前我也听见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刚入门的小电工问,发电机发出的电没有用掉怎么发电机没有爆炸。

网友A:
你有什么证据说它消失了?

我认为它没有消失,而是从正极跟直流一起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证据说它消失了?

我认为它没有消失,而是从正极跟直流一起循环。

旁路的作用是什么?不是旁路到地滤除不需要的信号么?请问

网友:
一句两句说不明白,网上搜吧,应该有答案

网友:
旁路是针对电阻而言,就是信号经电容流通不受电阻影响,减小信号的损耗。

网友:
不能想的太多太复杂,呵呵

网友A: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关键词:交流等效回路,回路的概念。。。电流有如水流,经过哪里不经过哪里,需要精心安排,此题中,旁路的意思是:让交流电流经过电容回到电源,而不是经过电阻,更不是让电流消失……

从您的诸多帖子看,您不愿意从基础的书籍开始系统地掌握模拟电路。而是想从论坛的碎片化帖子中快速获得答案,虽然某个问题是解决了,然而会有更多问题,在下愚见:此法最后是拼不成整片知识的。

一时糊涂说多了,勿怪,如果说错了请提醒,以便我不再回帖

网友B:
信号的输入输出需要“2根线”,“地线”是其中一个,另一根线上的信号只要与“地线”相通了,信号就中和了,没有了。

网友:
给电容充电时是负载,放点时是电源。所以,高频电流的回路,主要流经滤波电容,由电源构成回路的比例较小。

网友:
跟电源并联的滤波电容,提供交流回路。

网友:
交流回路在电源那有两个,电源和滤波电容。发射极的电容也是交流通路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关键词:交流等效回路,回路的概念。。。电流有如水流,经过哪里不经过哪里,需要精 ...

谢谢提醒,还望多多指教。
这疑问倒是在看书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的,书中对旁路的解释,前部分有避免损耗,绕开电阻的意思。后面又提及,将不需要的交流电旁路到地去掉(如图描述),所以就有这疑问:为何旁路到负极就能消失掉不需要的频率?

别的场合也有类似说法,比如LC选频电路,选出谐振的信号输出,其它信号到地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的输入输出需要“2根线”,“地线”是其中一个,另一根线上的信号只要与“地线”相通了,信号就中和了 ...

可能是这原因。“中和”,重新组织电子的“队形”?

网友:
抛个话题就开掐!

网友:
旁门左道截径,不塞车。有些LC振荡电路的电源旁路不接时可能不振荡或者频率变低。

网友:
电容有谐振、耦合、旁路、滤波等多种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