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94be 怎么测量其好坏?

楼主(2024-05-24):
一台8路水泵控制板,上面是一颗cd4094be 通过 8个三极管 驱动8颗继电器进行工作。
第一次接触这个芯片,不知如何测量其好坏?
谢谢大佬赐教。

网友:
得先找到数据手册吧。这个网络能搜到。

网友:
  找一片新的代换最简单了。我有一只古老的编程器,可以识别4000 CMOS, 74系列TTL的型号,判断其好坏。

网友:
ENABLE 拉高
STROBE 拉高

DATA 拉低
CLK連續8個以上的高低, 輸出會全部拉低

DATA 拉高
CLK連續8個以上的高低, 輸出會全部拉高

資料表和真值表有寫

网友:
纯万用表测不来的,这个是串转并的io扩展器,需要加载时序才能工作。

怀疑坏了直接换,比测试简单粗暴

网友:
愿意折腾就按照4楼方法手搓。这一顿操作下来,估计早都可以在板替换完毕修好了

网友:
   以前的爱华组合音响就用到多片CD4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