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指针万用表头灵敏度测定与校准问题

楼主(2024-05-24):
本人初学者。一块mf79万用表测市电和电池电压均明显偏低。近日用1.5V干电池、3.6K电阻、50K多圈电位器、UT61E+数字表新表连成简易表头灵敏度测量和校准电路,对79表表头灵敏度进行测量和校准,测量结果表明79表表头磁钢未失磁,数字表给出50uA电流,79表正好50uA满偏(与标称灵敏度一致)。
有几个问题不懂,向坛友进一步请教:
1、79表头灵敏度50uA校准后,用其0.25V(50uA)档测50uA直流电流仍然偏小(44uA),用0.5mA档测50uA,测值接近50uA。用另一块47表做对比测试50uA,0.25V(0.05mA)档测值45uA,0.5mA档测值为50uA。表头灵敏度50uA,用50uA档测量却只有40几微安,正常吗?
2、mf79、mf47表基础电流档(50uA)作用是什么?怎么用?
3、mf79表灵敏度校准后,测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仍偏小,应该调电路板哪个可调电阻。79表电路图如下,望坛友赐教!

网友A:
对了,如果后盖儿里面有铁片的话,测量表头灵敏度的时候一定要扣上后盖,再把所有电池都装上。

1993年的南京MF79——整修及欧姆表不准的分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B:
50uA基础档确认准确以后,可以借助数字表,快速检查dc电压各个档位的内部电路是否正常:

1、从最低档开始,指针表打到某个档位,直接用数字表的欧姆档测量指针表的两个表笔之间的电阻,逐一看看阻值是多少,与该档额定值相差多少。

2、所谓额定阻值,就是该dc电压档的满度值,比如10V档就是10v,乘以该表的dc电压档灵敏度(你这表应该是20k欧/V)。所以,计得10V档额定阻值为200k欧,等等。

3、如果数字表测得的阻值与额定值相差在1%以内,可认为正常。如果相差超过2%,应检查该档的内部电路。

4、由于是从0.25V开始逐一检查,因此,可以快速找到导致dc电压档不准确的故障部位。

我以前写过类似的检修方法主题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4847

网友B:
虽然楼主说:“ 数字表给出50uA电流,79表正好50uA满偏(与标称灵敏度一致)”

但估计楼主在这里测量表头灵敏度时,就没能作出正确的测量。也就是说,楼主先是用数字表测一次,然后换上指针表再测一次,以致引入了接入误差。

正确的测灵敏度方法是,把数字表与指针表串联起来同时测电流。

楼主:
mf表电路板上的3个可调电阻实为1K、1k、620欧。

网友:
您测量表头灵敏度的方法没错。

1、表头灵敏度50uA,用50uA档测量却只有40几微安,正常吗?
不正常。

2、mf79、mf47表基础电流档(50uA)作用是什么?怎么用?
这个基础档,就是最小电压档(兼电流档),档位内阻为0.25V/50uA=5K,使用方法与正常电压电流档一样。

3、mf79表灵敏度校准后,测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仍偏小,应该调电路板哪个可调电阻。
调整图中离表头最近的那只620欧姆可调电阻,使数字表串联测电流读数为50uA(或并联测电压读数为0.25V)时,指针刚好满偏。

补充内容 (2024-5-24 21:18):
脑子短路了,MF79基础档没有分流结构,即无法用620欧调整50uA。你测的表头灵敏度有问题,除了方法不对,其它可能的原因见7楼。

网友:
这个基础档,若调整后虽然50uA时指针刚好满偏,但此时表笔两端的电压不是0.25V(即档位内阻不是5K),请检查3.2K是否准确。

网友:
有可能是你并接表头的4.7微法电容器有漏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楼主说:“ 数字表给出50uA电流,79表正好50uA满偏(与标称灵敏度一致)”

但估计楼主在这里测量表 ...

感谢提醒!这个倒没有错,是1.5V干电池正极串3.6K电阻、串50K多圈可调电位器、串数字表电流uA档、再串79表头后回到电池负极,调电位器使数字表到50uA,79表正好满偏(之前已机械调零)。当然前后做了几种情况:一是只串接表头测定,二是只将表头放入表后盖原位置测定,三是将表头装入上壳测定(又分有后盖有电池、无后盖有电池、无后盖无电池),四是调整磁短路小铁片位置测定(79表做这个很麻烦!)。对以上诸种状态的满偏电流都进行了测定比较。最后是在恢复小铁片原位置,将表头装入上壳、装上电池、盖上后盖,只焊开表头线状态下,数字表调到50uA时,指针正好也满偏。所以判定磁钢基本未失磁,表头灵敏度准确无误(忽略数字表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量电流时表头的电阻本身不就在测量回路里?数值自然不到50uA了。如果你在和数字表串联的电路里测量,那 ...

谢谢指教!我原以为表头实际灵敏度与标称灵敏度50uA一致时,用0.25V(50uA)档测50uA电流,测值也应为50uA。原来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补充内容 (2024-5-30 10:10):
这个理解也没错,只是当时测量操作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如果后盖儿里面有铁片的话,测量表头灵敏度的时候一定要扣上后盖,再把所有电池都装上。

1993年的 ...

感谢老郑兄及时回应指导!具体方法在给“小鬼头"的回复中,请你给再看一下,是否有误?我这会儿脑子也搞糊涂了。79表头标称灵敏度50uA。我这个表取出表头后,先用一块9V电池垫着测灵敏度,忽然想到金属壳电池是否对磁钢有影响,又想到后盖铁片对表针偏角也会有影响。现在忘了是在动磁短路小铁片之前还是之后,换用石头墨汁盒垫着测满偏电流正好是50uA,但表头放入后盖后满偏电流大到52.38uA,以为是失磁引起。反正是移动了小铁片,后来又恢复到原位置了。而且拿出表头磁钢后,发现漆皮脱落、两极掌及柱形软铁上吸附很多细铁屑,做了小心翼翼的清除,不慎还是碰到上游丝偏心,指针左偏到头,机械调零失去作用,又动了上下轴尖螺丝,搞到表针卡死不动,表头几乎报废。无望之中,昨天又对上游丝做了长时间调整,原来是外焊桩处的原有折弯碰变形了,用牙签捅了一下,终于表针回位,又对上下轴座螺丝反复调整,表针转动灵活,表头起死回生!之后,将小铁片调回原来位置,装好表头,装入表壳,对满偏电流进行了重心测定:有后盖有电池时,满偏正好50uA,证明表头灵敏度正确;无后盖有电池时,满偏49.2uA;无后盖无电池时,满偏49.04uA。测定方法我再另发个图,请你给判定一下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郑兄及时回应指导!具体方法在给“小鬼头"的回复中,请你给再看一下,是否有误?我这会儿脑子也搞 ...

79万用表测灵敏度连接图

补充内容 (2024-5-25 07:57):
测表头灵敏度方法应该没错,然后换用指针表测数字表测到的50uA电流的方法真的是错了,犯了个低级错误!下一步将两表串联,调整电位器使数字表显示50uA,看指针表50uA挡指示是否5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楼主说:“ 数字表给出50uA电流,79表正好50uA满偏(与标称灵敏度一致)”

但估计楼主在这里测量表 ...

噢,这会儿想清楚了。测灵敏度的方法是正确的。然后用数字表、指针表测50uA电流进行比较的方法真是错误的!哈哈!谢谢提醒,真是一榔头敲醒梦中人!

网友:
一眼瞄过去这个表电流挡好像是闭路抽头式,这种情况下表头灵敏度一般比基础档灵敏度要高才能设计出来。把裸表头和数字表串起来测,灵敏度应该是四十几微安,如果是50微安应该略有失磁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这个倒没有错,是1.5V干电池正极串3.6K电阻、串50K多圈可调电位器、串数字表电流uA档、再串79 ...

重新验证后,表明测灵敏度方法正确,灵敏度校准无误。数字表和79表串联后,数字表显示50uA时,79表50uA档也正好满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如果后盖儿里面有铁片的话,测量表头灵敏度的时候一定要扣上后盖,再把所有电池都装上。

1993年的 ...

您这篇文章介绍的测79表灵敏度的方法很严密,又学习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量电流时表头的电阻本身不就在测量回路里?数值自然不到50uA了。如果你在和数字表串联的电路里测量,那 ...

提醒得对。昨天是方法错误。两表串联后数字表、79表显示50uA电流测量结果一致。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篇文章介绍的测79表灵敏度的方法很严密,又学习了一遍

我也是脑子突然短路
其实79表跟47表一样,电压档(包括基础档)没有分流电阻,所以基础档量限即表头灵敏度,直接在0.25V&50uA档测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uA基础档确认准确以后,可以借助数字表,快速检查dc电压各个档位的内部电路是否正常:

1、从最低档开 ...

太谢谢了!我按您上面介绍的方法再试查一下直流电压档情况。这个表最明显的问题是测交流电压误差较大,例如数字表测市电压232V时,用47表1000、500、250V档测量分别为230、230、235V,而79表1000、500、250档测量结果分别为220、220、225V,偏小很多。前面老郑、还有另一坛友提到了表头620欧可调电阻的作用。电路板下方从左到右还有3个1K、1K和620欧可调,各是调什么的,以前看到帖子提到过,找不到了。我把电路图搞不十分明了,再请您给指点一下这几个可调电阻的作用!您链接的贴文,我也再学一番。

网友D:
你要用恒流源来测试50uA的,普通电流是测不准50uA的,测试只有40多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脑子突然短路 。
其实79表跟47表一样,电压档(包括基础档)没有分流电阻,所以基础档量限即表 ...

您说的47和79表“电压档没有分流电阻”的概念,我从您的贴文中多次看到,但没搞明白跟“电压档有分流电阻”的表电路上有何不同。请给贴个47表电压档电路图和有分流电阻的表的电压档电路图。我好搞明白区别到底在哪里?谢啦,老麻烦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79万用表测灵敏度连接图

补充内容 (2024-5-25 07:57):

电路没错,检测前指针表头先调零,表头灵敏度即表头的满偏电流,所以:
正确的方法:调整可调电阻,使指针精确满偏(切50uA刻度线),然后读数取数字表示数,
错误的方法:调整可调电阻,使数字表读数为50uA,然后读指针表头的读数。

有的坛友使用了错误的方法,沟通时各说各的,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47和79表“电压档没有分流电阻”的概念,我从您的贴文中多次看到,但没搞明白跟“电压档有分流电阻 ...

大多数表都有分流的,即表头灵敏度要高于基础档(或最小电流档),所以要分流降灵敏度。
比如最常见的MF47A(现代MF47的典型电路):

网友A:
你再对比下经典MF47电路(跟79一样,DCV档没有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错,检测前指针表头先调零,表头灵敏度即表头的满偏电流,所以:
正确的方法:调整可调电阻,使 ...

这个你说得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uA基础档确认准确以后,可以借助数字表,快速检查dc电压各个档位的内部电路是否正常:

1、从最低档开 ...

按您上述方法,对直流电压0.25、2、10、50、100、200、500、1000V档,进行了逐档测试和计算,各档额定内阻依次应为5K、40K、200K、1M、2M、4M、10M、20M,实测依次为5K、40.19K、202.85K、1.0176M、2.037M、4.065M、10.022M、20.09M,实测与额定值误差依次为百分之0、0.475、1.425、1.76、1.85、1.625、0.22、0.45。最小误差为0%,最大误差1.85%。没有超过2%的。验证顺利,亦步亦趋,学习成功。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用恒流源来测试50uA的,普通电流是测不准50uA的,测试只有40多uA

谢谢了!没有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对比下经典MF47电路(跟79一样,DCV档没有分流):

这个我得继续学习、比较,再理解!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交流档位误差大些,可以调节和2K电阻串联那只620欧可调电阻试试,有标准电压、用交流10V档位修正 ...

谢谢指点!!!下一步再如法实操实践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