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这村没这店啊,给大家看看R390A接收机第二本震组件内部

楼主(2024-05-24):
咱上不去国际网,不知道外国人发没发过 这个部分的照片,
反正至少国内,本帖应该是首发。

R390A收信机,0.5-8M是三次变频,8M-31.99是二次变频。他的第二本震频率也是可变的,由10几个晶振的基频和谐波提供 震荡频率

这个图中间 我画方框的这部分,就是第二本震组件盒,电路原理很简单,就一只6AK5(国6J1)电子管 栅极通过波段开关接不同的晶振,产生不同的频率。
下面是具体电路图

这部分组件,如果不用点技巧靠蛮力是很难从机身上拆下来的,需要完全拆开前面板,再拆开一部分齿轮,这活就太大了。而且这齿轮结构咱也不熟,能顺利装回去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原本都没打算拆开他。 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以用9M晶振的三个波段,本震波形不好,幅值也低;另一个棘手问题是,手欠,拧掉了两个螺母落在了这个构件盒里弄不出来
观察了几天,老美留的后门还真被我发现了,以最小的工作量,不拆前面板、不整体动齿轮,真能给这部分从机壳上拆下来

这就它肚子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做工不错,但是用料很一般,像这种波段开关,如果是国内JUN字厂做,肯定用瓷板做基座,而它只用了普通的绝缘板加铆钉。

波段开关前面有个写作波段的圆盘,装回去时,把圆盘显示的波段跟 机器度盘显示的波段一致了就行,很方便,比普通收音机绕拉线那些要方便直观的多。

前些天有朋友问,这JUN机内部连线是否为银线或者镀银,我观察了一下,高频连线可能是镀银线,还是镀锡的也不好分辨,但是低频部分,甚至有些可能是镀锡的铁线  60年代,老美那也不是多富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跟海版説説,整個裝配工的崗位?工資不低哦!

这活就得跟采茶似的,得年轻漂亮的

网友:
开眼界了,难得一见的名机机

网友B:
楼主威武!
这么多的触点,对波段开关是个考验。
某几个波段波形不好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威武!
这么多的触点,对波段开关是个考验。
某几个波段波形不好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请仔细看我 画圆圈和箭头指的这条线。

这是9M晶体三倍频的谐振电容接线。

此图我打开组件盒的原始状态,这条线被当年的装配女工 在剥开线皮时用钳子掐了一个褶,60多年时间,我估计可能是这个褶的伤痕电线氧化了,我找到它时,用钳子一碰,就从这个位置断开了。

网友C:
  祝您早日修复这台天花板级的收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您早日修复这台天花板级的收信机。

能基本恢复功能就好。
想达到当年最初的灵敏度,几乎不太可能。咱也没有屏蔽室,没有必要的一些高频仪器设备。

我试用国产6K5电子管替代原机的三级中放管6BA6,没戏,只能说能工作。
资料中都介绍可以直接替代,但是三级中放如果都用6K5,在有些波段,灵敏度能降低20分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基本恢复功能就好。
想达到当年最初的灵敏度,几乎不太可能。咱也没有屏蔽室,没有必要的一些高频仪器 ...

唉   不得不承认在材料方面人家还是领先一些的。要想让这台机器回复青春,必要的仪器是不可少的,但是除非是专业的实验室才具备专业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   不得不承认在材料方面人家还是领先一些的。要想让这台机器回复青春,必要的仪器是不可少的,但是除 ...

说个小细节。
在60年代,他们居然用内六梅花的螺丝。 不是咱们普通的内六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我 画圆圈和箭头指的这条线。

这是9M晶体三倍频的谐振电容接线。

美丽国终究没有战败国讲究,
我想也不能排除是拧螺丝时被压到了
当然是猜的,因为看不出纵深。

网友:
这工艺没得说!就那个波段开关要想做好也非易事。

网友:
R390A维修第二帖

网友A:
這棚搭的,完全得按工藝文件來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棚搭的,完全得按工藝文件來走啊。

装配女工的工资不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棚搭的,完全得按工藝文件來走啊。

整机工艺太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整机工艺太美了!

要不跟海版説説,整個裝配工的崗位?工資不低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跟海版説説,整個裝配工的崗位?工資不低哦!

俺看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活就得跟采茶似的,得年轻漂亮的

得,魯大大沒戲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我 画圆圈和箭头指的这条线。

这是9M晶体三倍频的谐振电容接线。

"此图我打开组件盒的原始状态,这条线被当年的装配女工 在剥开线皮时用钳子掐了一个褶,60多年时间,我估计可能是这个褶的伤痕电线氧化了,我找到它时,用钳子一碰,就从这个位置断开了。
评分"

你要请这个八十多岁的装配女工饮茶!没有她掐这个褶,使这台机报废,你根本没法看到原厂机.

现市场上卖的全是复刻机和修复机.用得又陈又旧那种.

网友E:
这搭棚功夫可以。尤其在以乱取胜嘀美帝电子产品中。
祝河版早日恢复正常功能、顺利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搭棚功夫可以。尤其在以乱取胜嘀美帝电子产品中。
祝河版早日恢复正常功能、顺利用上。

谢谢。
现在基本上修好了。
限于周围环境实在太差,四周都是高层办公楼,几十米内两座变电站,还有电动车充电棚,
除了中国之声强台,都是一片噪声。

正在探索用国产管替代西洋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基本上修好了。
限于周围环境实在太差,四周都是高层办公楼,几十米内两座变电 ...

恭喜!
能响,还能收台,就已经胜利了。
国产管应该能找到一部分(人品好的话大部分)能替代的,自制些个转换座用上,屡试不爽。

网友F:
原装机器都到手了,何惜那几只管子,清一色原装管得了,除非搞不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基本上修好了。
限于周围环境实在太差,四周都是高层办公楼,几十米内两座变电 ...

代管实验我试太多了,可买到,宁可贵一点半点.在这上我浪费太多青春了.

六四年参广东省无线工程万人赛,得三等奖,奖品中有只6ab7 ,我把其插入五管机中放级代6sk7,

整个中短波刻度满满全是电台!我大吃一惊! 但对照两管曲线和指标两管并无大差异.

https://www.ebay.com/itm/1562168 ... %3AAQAJAAAAwKRM6UgE

网友:
坐等 慢看 大佬修机,哪怕学不到手艺,开开眼也是开心的一塌糊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装机器都到手了,何惜那几只管子,清一色原装管得了,除非搞不到。

原装管保留
不做任何有损改动。

现在初步实验了一些,国产管能完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代管实验我试太多了,可买到,宁可贵一点半点.在这上我浪费太多青春了.

六四年参广东省无线工程万人赛 ...

说明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个小细节。
在60年代,他们居然用内六梅花的螺丝。 不是咱们普通的内六角。

西方电子商品有个不成文规定;凡超高电压商品/精密度特别高的电子产品.都采用这种罗丝.防止

只会插热电烙铁/有特别高好奇心的自命为[无线工作技师]的人拆机来一个孙悟空大闹精密电器

我在米国修的发射机,九成机器让这种[无线电技师]与孙大圣在机内大斗五百回合!甚至有一台五

百瓦发射机机内只剩一个银线圈.全部零件被定罪为废品丢到垃圾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西方电子商品有个不成文规定;凡超高电压商品/精密度特别高的电子产品.都采用这种罗丝.防止

只会插热电 ...

老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
佩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
佩服

西方的业余无线电很高水平的贴有,但低水平贴极多。

矿坛有些翻译贴都不好意思去品评,缺憾极大的作品,也被个别人当神明,不许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西方的业余无线电很高水平的贴有,但低水平贴极多。

矿坛有些翻译贴都不好意思去品评,缺憾极大的作品, ...

确实如此。我接触的另一个领域:音响器材也一样,不少人盲目追捧国外产品。但以我们时不时海淘或托朋友带回的国外音响器材或配件中,也有不少是质量拉垮的。就说这几天拿的一堆美帝、加拿大的电子管,全新原盒也有一些是壳子歪得很明显的(都是大厂,比如GE)。一些国外的商家,也会发一些货不对版、刻意隐瞒问题的产品。到手后你还基本无法索赔。
网站文章也一样,只有少量的高水平的,多数也是乱来的。不过就是感觉国外的爱好者心态比较纯粹些,看得出多数是针对爱好的本身,多数是出自内心的去玩的。
只不过这些现场我们见惯不怪,就很少拿出来讲。本身我们也会做足功课注意沟通及筛选,减少踩坑。

网友H:
以前听说390的夜光表头报废前都要拆除 有放射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基本上修好了。
限于周围环境实在太差,四周都是高层办公楼,几十米内两座变电 ...

海版,听说390的调谐精度堪比数调机,不知道有没有频率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西方的业余无线电很高水平的贴有,但低水平贴极多。

矿坛有些翻译贴都不好意思去品评,缺憾极大的作品, ...

我在另一贴说过,
此机上一手经日本人修过,
瞎修。
阴极旁路电容,正负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听说390的夜光表头报废前都要拆除 有放射性。

确实有,
用镭粉激发 硫化锌
但是硫化锌的有效期是20年,镭的半衰期是一千六百年。
我这个就因硫化锌失效而没有夜光了。
凑合用吧,没有合适的国产表头能替代,愣把表头拆除那就抓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海版,听说390的调谐精度堪比数调机,不知道有没有频率偏差?

  不要听他们说,
390的招标定位是战场指挥部使用,后来用在办公楼里,那是副作用。

之所以有人说能堪比“数调机”是因为它在每100KHZ都可以校准,但校准的电路本身就原始,用一个200K晶体产生极丰富的多谐震荡波,利用这些谐波去校准频率指示。在一切都是理想的最佳状态时,应该跟数调差不多,但是它的电路原理和使用元件,就不可能保证每个环节在最佳状态。
您也看见另外一贴,BFO 拍频振荡器就由于年久老化,震荡频率偏移了,我串个小工字电感才“追”回来。(理论上串电感跟并联电容应该作用一致,但是并联电容只能使失真变恶略。)

调谐精度取决于 一二本震精度和 第三VFO调谐本震的精度,第一是固定的17M本震,第二本震是多个晶振组成的可变频率,就是本帖主题这个盒。有好几个波段利用的是晶振的二次、三次谐波 ,您想想它能太准的了吗  调谐本震VFO的电路结构类似于拍频振荡器,就是电感三点式哈拖来电路,原理上就不可能太准。
综上累加误差可想而知,不过幸好美军各个加工厂的品控都不错,这堆东西放一块,肯定比个人业余条件下加工的精度要高很多。

调谐机械部分,有个手动校正 。能在一定小范围内使VFO的轴转,而频率指示(度盘)不转,很小的范围内校正误差,超出范围也不行。我这个目前有些波段,就存在1、2K赫兹的误差回不来,这不影响,知道就行。
用机械滚动数字显示频率,肯定是比别的国家用传统度盘 要直观和精确。

但是那个时代的接收机,无论东西方,都没有注重和解决一个细节,就是“飞返”,比如要从32M波段调回 1M波段,就得完全倒回去,不能从32再继续拧一下变成0或者1。
网上那些吹捧的人,多半是自己没用过,或者没研究过电路的想当然
电子管的机器,不要试图跟数字的比精度。锁相环0.1PPM、0.01PPM 稳定度。数字频合,0.1HZ步进是家常。而 60年代的晶振,20PPM就算工业、JUN工级了。

网友H:
机器成色新。老美的产品以组件装配为多,他们手粗 分散的装不好。
这套精密调谐齿轮 叹为观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器成色新。老美的产品以组件装配为多,他们手粗 分散的装不好。
这套精密调谐齿轮 叹为观止。

齿轮系统图。

用的齿轮数量不亚于 机械钟表。
用齿轮传动带动凸轮,凸轮抬起或者落下磁棒 调感。

网友J:
这是变容二极管调谐还是空气连调节,如果是后者,能否见见真面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变容二极管调谐还是空气连调节,如果是后者,能否见见真面目

您都猜错了。
它是调感的
楼上我已经说了,凸轮带动磁棒做上下起落,调节电感量。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都猜错了。
它是调感的
楼上我已经说了,凸轮带动磁棒做上下起落,调节电感量。

太厉害了,国内军机清一色的调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厉害了,国内军机清一色的调容

调容有调容的好处,
工厂更容易加工和品控。
而且在战争状态坏了也好修,即使电容碰片了,用尖嘴钳子掰开 ,虽然性能会下降,但是临时能用。

国内和苏联都是多联调容。。

本帖1楼 的第一个图,左边那一堆 看起来长方形的就是调感机械。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要听他们说,
390的招标定位是战场指挥部使用,后来用在办公楼里,那是副作用。

"但是那个时代的接收机,无论东西方,都没有注重和解决一个细节,就是“飞返”,比如要从32M波段调回 1M波段,就得完全倒回去,不能从32再继续拧一下变成0或者1。"

这事有没可能是强防呆,万一旋钮与轴之间错位,总还有内部卡位,避免低级误读。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但是那个时代的接收机,无论东西方,都没有注重和解决一个细节,就是“飞返”,比如要从32M波段调回 1M ...

您提出的这个小顾虑,交给工厂突破一下,完全可以避免。
就说多联电容,如果不设卡位,轴带着动片转,能360度的转。

咱就是从业余使用角度随便一说,也许有什么深层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但是那个时代的接收机,无论东西方,都没有注重和解决一个细节,就是“飞返”,比如要从32M波段调回 1M ...

這個障礙在R390A上不存在,只要換波段就行,從32MHz換到1MHz也就是幾秒鐘的事,它並不在波段内轉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障礙在R390A上不存在,只要換波段就行,從32MHz換到1MHz也就是幾秒鐘的事,它並不在波段内轉換。

是的,兆M位 和K位是两个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