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地下室收拾东西,发现了这种电容

楼主(2024-05-24):
这种电容还有用吗?我刚测了2个,容量还可以,都>0.22u。这是什么牌子的?是72年产的,有50多年了。

网友:
这种电容几乎没好的。都漏电。

网友:
这种电容在当时是高档货,的实践证明这种封装方式有致命的缺点,时间一长内部吸潮漏电增大。但是要是做工作电压很低的地方的旁路电容是没问题的。同样的金属化纸介电容采用铁壳加绝缘子封装的历经岁月性能一点没变,被我用在电容限流充电电路中用了多年。

网友A:
金属化纸介电容器,据说这种电容时间久了漏电会增大。

网友B:
小型金属化纸介电容,特点有自愈性。

网友C:
金属化纸介电容。
做耦合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用的话,一般来说不要紧,测量漏电的话,可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和现在新的电容比较下,差异不大也能用。按说测量漏电,是用专门的仪器的。

250V的话,用万用表最高量程那个电阻档应该可以的,我没干过。我是用的前面说的测试仪。

不过这种电容没什么特别的,不比现在新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化纸介电容。
做耦合还是很不错的

感谢版主指导。等哪天上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金属化纸介电容,特点有自愈性。

版主:“自愈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化纸介电容器,据说这种电容时间久了漏电会增大。

漏电就不敢用了?怎么检测其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就不敢用了?怎么检测其是否漏电?

用万用表或电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漏电就不敢用了?怎么检测其是否漏电?

一般 拿万用表测测直流电阻就行。电阻应该无穷大。

要求高的有专门的电容漏电测试仪,我只看过图片,没用过实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自愈性”是什么意思?

当电容击穿后它自己就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就是自愈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 拿万用表测测直流电阻就行。电阻应该无穷大。

要求高的有专门的电容漏电测试仪,我只看过图片, ...

刚用数字表、机械表都测了,显示无穷大。并发现引脚还是比较软那种,应该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电容击穿后它自己就恢复到正常状态,这就是自愈性。

谢谢指导!

网友E:
这种金属化纸介电容器我手里还有上千只。经测量普遍都是有轻微漏电(1-2兆欧)和容量加倍的现象。不知是不是还能使用?为什么容量都是普遍的增大而没有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话,一般来说不要紧,测量漏电的话,可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和现在新的电容比较下,差异不大也能用。按 ...

专业仪器测试了,有漏电就不要用了。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夹在一堆红袍绿袍电阻里的。

网友:
金屬化紙介電容器,在高壓和高溫環境下容易發生局部擊穿和所謂的“自愈”,實際上也是噪聲的來源,不建議繼續使用。現在同等耐壓的CBB電容特性好得多。

网友:
这种电容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常见到九十年代逐步地退出了市场!

网友F:
老≠好!还不如节能灯里的CBB。或多或少漏电是这种电容的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金属化纸介电容器我手里还有上千只。经测量普遍都是有轻微漏电(1-2兆欧)和容量加倍的现象。不知是不 ...

因为漏电了,容量似乎增大了,漏电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这种电容当时的最大特点就是有自愈能力。所谓自愈是因为这种电容的极板的特点,所谓金属化,实际上是在绝缘纸上沉积一层金属层作为极板,因为这层导电层足够薄,在击穿的情况下因为局部高温,金属气化,不会造成电容的短路,这种电容当时好像比较多的是用在电源滤波的地方,不过可能因为漏电的原因,用得少了吧,说有自愈性,说明也容易击穿吧

网友:
在学生示波器上有这种电容,特点是漏电导致波形不稳定,于是全换成CB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好!还不如节能灯里的CBB。或多或少漏电是这种电容的专利。

早年搞的大包国产电阻,现在偶尔找一个稀有阻值的用用,无意中看到夹杂其中的这电容,看到7是2年的产品,有些好奇!看来只能留作纪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早年搞的大包国产电阻,现在偶尔找一个稀有阻值的用用,无意中看到夹杂其中的这电容,看到7是2年的产品, ...

这个给你。
没注意太大了解,你复制后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给你。
没注意太大了解,你复制后就行了。

谢谢老哥
这个AC12V电源怎么搞?
那个输出牛要怎么接?

网友:
这种电容我十几年前扔了几百个(66年~72年的),容量偏大30%~50%,D值为0.03~0.06左右,还湊和,最要命的是漏电,前段时间手头留有剩余的2、30只,准备用于6J1胆机作耦合,实测耐压为160Ⅴ的此类电容,当用120v电压进行测试,漏电流初如上电为0.3~0.8mA,经过1个多小时后,漏电流为50~100uA,下级栅漏电阻一般为200~470k,取平均为300k,则漏电流在300k上的电压降可达0.05mAx300k=15v正电压加在下级栅极上,想想这是要下级管子的命。即使当时要不了命,寿命也了会多长。
手头有十几只CZM型瓷管密封型,1970年的,容量准确,D值为0.005~0.015左右,250V耐压,用240v电压实测,漏电流测不出(3位半表测电压换算),显示0.000,低于1mv(15k电阻),这是好东西,可遇不可求的。

网友:
这种电低压用也不行,曾用24电压测试过(电容耐压250V),漏电流为2~3uA,根本用不成。

网友:
就是这些电容。

网友:
可以用在阴极旁路电容,其它均不可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
这个AC12V电源怎么搞?
那个输出牛要怎么接?

不是12v,是13.3v。输出牛往上是超线性接法,往下是三极管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12v,是13.3v。输出牛往上是超线性接法,往下是三极管接法。

这个13.3V要专门订做吧?一般电源牛上是没有这个抽头的。要多少功率,电流要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3.3V要专门订做吧?一般电源牛上是没有这个抽头的。要多少功率,电流要多大?

查一下PCL86的参数你就都明白了.
用ECL86一样的,灯丝就是常用的6.3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