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流风扇能不能改成直流

楼主(2024-05-25):
小区垃圾桶翻到的,想用来做一个吸气风扇,焊接的时候把有毒气体吸走。

拿回家一看,是交流的,通电可以用,风力还挺强劲,噪音也不大,可惜是交流的,需要插电就不方便了。有没有办法改成直流供电,接上锂电池就好用了。

网友A:
大概率改不了的,罩极式电机只能用交流。

常见交流电机有电容式,罩极式,串激式。。。。

串激式是交直流通用的,其他都不能用直流。大功率电吹风常用串激式。
罩极式,结构简单,交流轴流风扇常用。
电容式,常见,家用台扇,吊扇都是。

网友:
割手指利器
危险

网友:
怕危险加一个网罩就可以了。。。。。。。不至于割手。

网友B:
电流不大,网上买个12V变220V的逆变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改不了的,罩极式电机只能用交流。

常见交流电机有电容式,罩极式,串激式。。。。

这个是正解。基本上不能用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网上买个12V变220V的逆变器试试。

既然要买,买12v的直流风扇,可能比逆变器便宜多了。12v的直流风扇,10元以下都有,逆变器再便宜也不可能到10 元以下吧?

有便宜的小概率逆变器卖吗?我真需要60HZ110V,功率几瓦就可以。想自己做,买了材料一直没 做起来------懒。

网友:
用交流才方便呢,我的散熱器上用的風扇都用交流的,溫控開關直接控制啓閉,最簡單的自適應。

网友:
个人认为插220v最方便,不行买几块钱的吊扇调速器装上。

网友:
真想用风扇吸走有毒气体,建议买个手持式小风扇,内含锂电池,可以充电,成本大概十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买,买12v的直流风扇,可能比逆变器便宜多了。12v的直流风扇,10元以下都有,逆变器再便宜也不可能 ...

你要的东东还真有。

网友B:
50W的比120W的贵,没搞懂!

网友:
要是我想用直流的,就直接买新的直流风扇,顺带配上网罩。不过既然是焊接用的,220V交流也可以用上啊,反正电烙铁也得用220V,风扇弄个固定架置于斜上方(不影响焊接的情况下再弄个罩子),这样吸烟效果好;架子固定一个插座给电烙铁用(也可增加一个开关控制),有能力的话再弄个夹子固定电路板,弄个放大镜方便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东东还真有。

电风扇需要正弦波才可以用,便宜的不太可能是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W的比120W的贵,没搞懂!

谢谢了,我还是用不了。

1,       60HZ,要精准,这些自激式的,用高频变压器的,不能带电感性负载。自激式的干扰太大。
2, 我要110V的。

看来只能自己做了,不过,不知何年和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风扇需要正弦波才可以用,便宜的不太可能是正弦波。

美人鱼要的是这个:有便宜的小概率逆变器卖吗?我真需要60HZ110V,功率几瓦就可以。想自己做,买了材料一直没 做起来------懒。
相信以她的技术,改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买,买12v的直流风扇,可能比逆变器便宜多了。12v的直流风扇,10元以下都有,逆变器再便宜也不可能 ...

我也攒了不少东西要做,有的时间太久,偶尔翻出来,都忘记要做啥啦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美人鱼要的是这个:有便宜的小概率逆变器卖吗?我真需要60HZ110V,功率几瓦就可以。想自己做,买了材料一 ...

别把产生正弦波想的太简单,110V方波电压得把电压提高到160V后另加正弦波芯片及功率管、电感等,电压高了也许原材料耐压不足也得换,代价可能是原价好几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把产生正弦波想的太简单,110V方波电压得把电压提高到160V后另加正弦波芯片及功率管、电感等,电压高了 ...

不是有号称正弦波的逆变器卖吗,好像就一块494加4个MOS管,电路没研究过,不知道简不简单。

网友:
还是不要想改了,好比将内燃机汽车改成电池驱动的新能源车,

网友:
散热风扇交流和直流的都有销售,价格很便宜,没必要费力改变。用交流电比还是比锂电池方便,电池还要充电,大功率的散热风扇很费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网上买个12V变220V的逆变器试试。

那些小逆变器不是工频的用电机上不合适。大的也不是不能用,就是有点……

网友:
淘宝上买个新的好了,绝对比你改装花费的金钱和时间省。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年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号称正弦波的逆变器卖吗,好像就一块494加4个MOS管,电路没研究过,不知道简不简单。

你前面发那个我也有

它是罗耶振荡器,输出的是高频正弦波,然后它有几个二极管负责整流(你看它的俯视图上有四个二极管)得到直流电,可用于手机充电头、节能灯等交直流都能用的设备,但必须工频正弦波的设备不能用。楼主的风扇大概率不是串激电机(这种电机常用于电动工具),也就是说大概率不能用。

至于 494 的你都说是“号称”了 那是方波的,如果是正弦波的通常会有 EG8010 等 SPWM 合成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60HZ,要精准,这些自激式的,用高频变压器的,不能带电感性负载。自激式的干扰太大。
2, 我要110V的。

看来只能自己做了,不过,不知何年和月了。。。。。

你只是带感性负载还是带音频功放

要求不高的话 SPWM 合成正弦波的有很多现成的

用 8010 芯片的,改频率很容易,然后用一个工频变压器升压到 110V 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只是带感性负载还是带音频功放

要求不高的话 SPWM 合成正弦波的有很多现成的

我买的配件就是类似方案,那个小板EG8011已经买了一年多了。。。。。。

我收藏了一个外国的,机械翻牌显示时间的钟空收音机(应该是非常少见的机器)。60HZ,110V电机转动翻牌,所以60HZ要精准,而且,不能干扰收音机。这样,才能展示。就是玩的,所以,没有时间限制,就遥遥无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配件就是类似方案,那个小板EG8011已经买了一年多了。。。。。。

那你干吗不直接买个我截图那种成品回来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干吗不直接买个我截图那种成品回来即用

1,当时,没有查到有这种成品,
2,想着尽量体积小,就买了那个核心小板,外面没有几个零件,洞洞板焊一下,也可以,就是变压器问题,一直搁置了。。。。。。

网友E:
我也有个这种电机,我怀疑这个和电脑风扇电机差不多,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你这是典型的“因为捡了条鱼,所以要娶个老婆,因为要娶个老婆,所以买了套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典型的“因为捡了条鱼,所以要娶个老婆,因为要娶个老婆,所以买了套房”

不用掉心里慌的很。

让我买一个新的,不会,买东西谁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这种电机,我怀疑这个和电脑风扇电机差不多,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不太好拆,很结实,框架都是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