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754车机模块

楼主(2024-05-25):
很早从车机拆得一Si4754模块且直闲置多年,偶尔翻到想做一个单片机或者arduino驱动的DSP收音机。关于Si4732和Si4735好多网友制作过,不知道此型号的接收效果如何,知道或者使用过的网友望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模块如下图:

楼主:
看来没有人玩这个si4754芯片,闲了慢慢研究。

网友A:
北汽车机上有用这个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汽车机上有用这个芯片的。

效果咋样呢

网友:
没听过效果。论知名度不如TEF6686高。

楼主:
那是当然,和TEF6686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B:
手上有台北汽的车机用的是4754 , 车机功耗600多ma,性能不及6686,单也不是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台北汽的车机用的是4754 , 车机功耗600多ma,性能不及6686,单也不是差太多

如果是纯折腾的话无所谓,如果追求性能我觉得还是直接上668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台北汽的车机用的是4754 , 车机功耗600多ma,性能不及6686,单也不是差太多

更好手里有闲置si4754,6686肯定性能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好手里有闲置si4754,6686肯定性能强。

支持搞6638 6686 7751,这个别折腾了,一个模块后面还要有一堆硬件配合,软件没有参考的还要投入大量精力。如果是我的话,宁可用7751,把软件调得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搞6638 6686 7751,这个别折腾了,一个模块后面还要有一堆硬件配合,软件没有参考的还要投入大量精力 ...

说的是,6686就不搞了,这个也不想玩了,其实对dsp本身没有多大兴趣,我这里收听环境有限,即使6686,也就那几个台而已。

楼主:
之前拆了一个7751,也不知道撂哪里找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