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车机拆解的调感收音头

楼主(2024-05-25):
90年代上学时从一台三菱车机拆解的调感收音头,曾经使用塑料盒子加装功放板(拆自一台功放的监听板)和变压器以及小喇叭(拆自宝石花便携式收录机)组装了一台简易收音机,使用拉杆天线收听,陪我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时隔多年回老家居然还在,拆下带回来改天重新制作一个外壳安装起来。
分享图片如下,电路使用AN7222和TA7358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找到这块收音头的接线定义吗?

板子有标注。

网友B:
小日本90年代就使用贴片元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90年代就使用贴片元器件了

是的主板也是贴片加直插元器件,还有单独的调音电路,可惜其它板子和机芯我组装了一台卡带机找不到了。

网友C:
车载收音机都流行调感,在闲鱼还常见二手条感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载收音机都流行调感,在闲鱼还常见二手条感车机

手里还有几部老卡带车机是调感,也有数字调谐的。

网友A:
还能找到这块收音头的接线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找到这块收音头的接线定义吗?

板子有标注的4根线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有标注的4根线很简单。

       谢谢

网友D:
3联调谐的7358少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联调谐的7358少见啊。

您不说我还没注意,我对调感不是很了解

网友E:
FM/AM调频调幅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FM/AM调频调幅收音机

车机收音头 需要接功放电路

网友F:
TA7640的调感收音头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TA7640的调感收音头有几个

没有玩过TA7640调感收音头,我也不太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不说我还没注意,我对调感不是很了解

海鲜市场上的调感头,TA7358+TA7640的很多都是2联,Ta8127的也是两联。之前动过心思找3联的TA7358,想参考改造下TA8127的调感头,ta8127的调感头选择性不够。找了一圈发现,基本都是2联。还有把天线的带通滤波的线圈放到调感瓷罐里的,看起来像3联,哈哈,骗到我了。
之前也就是在论坛上看到三洋的拆机高频头,ta7358是3联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不说我还没注意,我对调感不是很了解

仔细看了下,您看下天线进来的那个,那组线圈是不是没有磁芯啊,感觉那个可调的跟别的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了下,您看下天线进来的那个,那组线圈是不是没有磁芯啊,感觉那个可调的跟别的颜色不一样。

您看吧 我不太懂调感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吧 我不太懂调感头。

感谢拍的详图,看起来也是天线进来的那一联没有磁芯,线圈与电容搞了个带通滤波。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个调感的车机收音头,调感部分是一样的,可能是通用件。大概是我90年代2000年初在修车铺附近捡的,那时对我来说调收音头是稀罕物

网友:
我有一个6联车机高频头。

楼主:
不错!海鲜市场有六连的全新TA7640,TA7358的没见到。

网友(2024-10-31):
我有一块很老的TA73583联FM调谐的,另外两联空着的,可惜TA73583坏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海鲜市场上的调感头,TA7358+TA7640的很多都是2联,Ta8127的也是两联。之前动过心思找3联的TA7358,想参 ...

1998年买的调感头收音机套件(散件),哪时候对电路基本都不会就是喜欢电子电路这些东西,有份图纸带说明的,照焊起来调一下就响,接收效果真的不错,这调感头是真三联的,可惜已经坏了,现在没有中频输出,应该TA7358坏掉了,镊子点一下TA7358的3脚,示波器5mv档测量7640的9脚,会有轻微的跳动一下,测量电流都正常的,有可能高放部分坏掉了,现在很难找TA7358三联调的FM调感头了,例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修复,然后把三个管移植到CD7460这个架子上,因为都生锈了,集成CD7460哪块使用CD7358,两联FM,两联AM,AM在室内用拉杆天线整个范围扭了一下全是噪声,不过其中能接收到一个极微弱的电台声音,估计放室外应该能收到一些台吧,或者得用磁棒天线才能接收,CD7358能不能替换TA7358上?因为怕假货宝买到的都是坏的TA7358,都不敢买了,CD7460调感头海鲜市场几块钱一个,5个包邮,通电试过,全都能响,有一个接收87M哪端有一部分接收全中沙沙声,估计得调一下,这种CD7460调感头,看了一下9脚直接输出音频,没有AFC部分,请教一下各位TA7358,TA7640能不能用CD7358和CD7460替代?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998年买的调感头收音机套件(散件),哪时候对电路基本都不会就是喜欢电子电路这些东西,有份图纸带说 ...

按说应该可以替换的。 我玩这些起步晚,没自己用TA7358之类的搭过线路。还是请教下各位老法师,可否CD7358替换TA7358吧。
假货宝上买芯片不放心,就去海鲜市场找带板子的碰运气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按说应该可以替换的。 我玩这些起步晚,没自己用TA7358之类的搭过线路。还是请教下各位老法师,可否CD735 ...

全拆开了,线圈好简单调频的三个线圈一样匝数,调幅的两个线圈匝数不一样,(带CD7640哪种调感头,调幅部分的两个线圈管,其中一个线圈骨架应该是两个绕组,因为看到有两组接线,另一个线圈只是单一个线圈),得把电路扒一下出来,另外请教一下,因为对收音机的许多都不懂,调感头上的AFC,如果调频头把这引脚空着不接,本振会不会起振的?因为连接调感头上的TA7640测量各引脚电压不正常,不知道会不会是TA7640的AFC反馈不正常导致调感头的本振不起振,无信号输出,因为用带带CD7640哪种调感头,它没AFC,示波器测量7358的7,8脚都有振荡信号,这块三磁管的调感头什么输出也没有,另外CD7640的7脚手册上说是调谐指示灯,但这调感头上,不管是否调到台,7脚都是输出低电平0伏,是因为带有AM电路?还是没AFC就会这样?

网友:
坛友你讲错了!三菱车机绝对没用过该调感头!你这调感收音头九十年代叫南海牌的汽车收放机。多装在二汽东风140卡车上的。an7222是松下的很优秀的收音机芯片,比ta7640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拆开了,线圈好简单调频的三个线圈一样匝数,调幅的两个线圈匝数不一样,(带CD7640哪种调感头,调幅部 ...

原理图来了

补充内容 (2024-11-1 14:46):
三极管是9018,忘记写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全拆开了,线圈好简单调频的三个线圈一样匝数,调幅的两个线圈匝数不一样,(带CD7640哪种调感头,调幅部 ...

AFC不接没有关系的,AFC主要是防止频率漂移。

网友:
引用 网友D:
AFC不接没有关系的,AFC主要是防止频率漂移。

如果是这样,只要给通上电,AFC空着,示波器能测量到本振,中频输出肯定也会有信号,这样证明7358就是好的了,如果没有就是坏掉了,只能换掉7358了,不过现在拆都拆了,哪些小瓷片电容先测量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FC不接没有关系的,AFC主要是防止频率漂移。

另外请教一下,CD7460+CD7358调感头,不管是切换到FM还是AM,CD7460的7脚调谐指示一直都是输出低电平,即接上LED会一直亮,不管有台没台,而且没台时的噪声比有台时还要大得多,测量7脚对地电压,没台时0.014伏,有台时0.032伏,即反而无台时噪声音量更大了,输出更低的电平了,测量10.7M滤波后的信号幅值,5mv档一格的,差不多一格的峰值电压,是不是说中频信号太强了?导致CD7460的输入限幅了,导致7脚调谐指示一直都是输出低电平,因为看手册上有一个输入限幅FM -3dB (100u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另外请教一下,CD7460+CD7358调感头,不管是切换到FM还是AM,CD7460的7脚调谐指示一直都是输出低电平,即 ...

看TA7640的规格书,7脚接LED的负极,应该收到台的时候对地导通,led亮。
led一直亮的话,检查下供电电压是否高了。另外可以加大led的限流电阻试试。
其它的我也不懂了。
话说ta7640没有台时的噪音很大,不喜欢。有机会的话玩玩LA1140,静噪调台很舒服。TA7303 调台噪音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