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刻度盘为什么不是线性

楼主(2024-05-25):
低端频率数字疏,高端密

网友A:
看看我的收音机图片有什么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收音机图片有什么感想?

你拿个DSP收音机出来想说什么?大多数DSP收音机IC方案采用电位器调谐方案,比如说KT0936,它就是用电位器获取IC供电电压0%~100%作为调谐电压,DSP收音机IC已经预设成频率线性增减,50%电压处就是等差中点频道(中波1071、调频97.6)。

网友B:
和调谐电容的变化不是线性的有关。

你观察下调谐电容的容量和旋转角度的关系曲线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调谐电容的变化不是线性的有关。

你观察下调谐电容的容量和旋转角度的关系曲线便知。

谢谢!难道调谐电容的容量做不了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难道调谐电容的容量做不了线性?

能,也有线性的,就是很少见。

网友C:
1、可变电容的变化不是线性。2、本振串垫整电容后也不是线性的。3、频率和电容是指数关系。

网友D: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网友:
5楼说的更精确。我说的不严谨。参考5楼。

网友C:
一般电阻调谐DSP收音机的刻度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变电容的变化不是线性。2、本振串垫整电容后也不是线性的。3、频率和电容是指数关系。

谢谢老师!看来要使刻度盘线性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阻调谐DSP收音机的刻度是线性的。

谢谢!是吗?有时间我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电接收机(含收音机)的接收频率是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用电感器和电容器产生谐振后的频率和被接受电台 ...

谢谢老师的详细讲解!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感谢!谢谢你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谐电容(可变电容器)做成非线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度盘能尽量线性,可变做成线性属于机械加工一点没难度, ...

谢谢!思路不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难道调谐电容的容量做不了线性?

有的,還很多,像那種250/290的、140/60的等等,都是綫性電容式的。這類電容器按容量變化比例的平方根得出的頻率曲綫,都是低端疏、高端密。判定方法也很簡單,轉軸在動片的正中間位置。

网友H:
调感收音机如汽车收音机的调感器改线圈的绕法可使度盘线性改观,调容收音机如家用收音机是调容的,只能改变电容的线性变化使度盘均匀,如要求绝对的均匀,只能两者相结合经过精密的计算和实践,理论上可达到,实际可能仍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谐电容(可变电容器)做成非线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度盘能尽量线性,可变做成线性属于机械加工一点没难度, ...

谢谢!

所以我说我回答的不严谨,已经建议楼主看别的了。
岑蓉络阳,已经都说了。我就只剩下学习了。

网友I:
收音机的可变电容,极片分为定片和动片两组,可变电容容量与两组极片重叠面积成正比,与片间距成反比。为了尽量缩小可变电容外形尺寸,可变电容动片应该做成半圆形,定片做成长宽比2:1的矩形——然而半圆形动片的可变电容,动片旋出90°位置的容量是最大容量的50%,根据谐振频率计算式(略),此处谐振频率(接收频率)是最低接收频率的1.414倍,对于中波来说,频率是747kHz,显然,可变电容动片旋出后半段刻度盘会非常拥挤。楼主发的照片,中波刻度盘是等比中点927kHz(1593÷927≈927÷531≈1.72),这种可变电容已经是优化过的了,可变电容动片是渐开螺旋形状,动片选出90°剩余容量是最大容量的32%,兼顾了刻度均匀度和可变电容尺寸。当然,频率刻度完全均匀的可变电容也是有的,那种可变电容旋出90°剩余容量只有最大容量的25%,也就是说可变电容动片前一半占总面积的75%,而且这前一半也是渐开形状,可变电容动片做成这种形状,起始都最大直径比半圆片要大得多。动片直径做得大,可变电容尺寸需要做得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使可变电容动片变“软”,受到机械振动时容量更不稳定。

网友:
刻度盘中点频率747kHz的收音机,图:

网友:
在一些老式的信号发生器上面,有一种近似线性可变电容,它的动片做得很长,目的就是让频率低端容量变化更大,而在高端变化很小,但也仅是在长波、中波等高低频比例接近三时(150-450,535-1605)表现较好。

网友J:
其实可以做成线性的,但是直线频率式电容器体积比较大,空间利用率不高,而且中波还得配合制造一个专门的差容双联,如果用垫整就无法做成线性,单做一个中波的差容双联完全没问题,就是这个电容比较大,动片扫过的面积也很大,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還很多,像那種250/290的、140/60的等等,都是綫性電容式的。這類電容器按容量變化比例的平方根得 ...

谢谢!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收音机图片有什么感想?

你这个应是DSP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感收音机如汽车收音机的调感器改线圈的绕法可使度盘线性改观,调容收音机如家用收音机是调容的,只能改变 ...

应该是比较复杂,有难道或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收音机的可变电容,极片分为定片和动片两组,可变电容容量与两组极片重叠面积成正比,与片间距成反比。为了 ...

谢谢你非常专业详细的讲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可以做成线性的,但是直线频率式电容器体积比较大,空间利用率不高,而且中波还得配合制造一个专门的差 ...

谢谢!原来如此。

网友K:
可以做成线性的,但接收频率覆盖系数越大,刻度线性化的难度就越高,如果要刻度线性化,可变电容容量随角度变化的速率就非常快,带来的问题一是体积变大,二十精度变低,所以可变电容只是做成适当的非线性,兼顾度盘的线性度和电容的制造难度

比如调频覆盖系数很小,所以刻度就做得线性一点比较容易,中波覆盖系数高达3,就不那么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做成线性的,但接收频率覆盖系数越大,刻度线性化的难度就越高,如果要刻度线性化,可变电容容量随角度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索尼的 EX5MK2中波段是线性频率

EX5MK2

 EX5M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