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后觉尝试9V锂电池(实际8.4V)

楼主(2024-05-26):
入手了两节8.4V电池,准备全面淘汰9V碳性电池。

入手原因

9V碳性电池买一节运费不划算,买一盒用很久都用不完。手里最早有USB升压9V锂电池(实际9.5V),纹波稍大(10mV),逐渐不喜欢。手里还有两节9V镍氢电池。综合考虑,选了这种电池+充电器。

第一次用这东西,多少不清楚性能。

使用感受

0、内部可能是两节 3.7V  电池串联,不知均衡如何

1、标称有保护板,用万用表10A电流档测试短路,输出约1mA。但没永久切断输出,量电压还是8.4V

2、充满电 8.40V ,充电器准确转灯

3、充电器上电,会亮红灯绿灯熄灭

4、上碳性电池,会闪红灯,据充

5、上镍氢电池,可以充,但充到10.4V 也没转灯,不知道会不会转灯,没敢多充

这种电池大家用的咋样?

网友A:
从描述看充电器是那种7个小镍氢电池串联通用的,充8.4V锂电池转灯纯靠电池内部保护板断电。

保护板坏了锂电池必被充废,有炸的危险。

网友B:
自己买个电池加升压板做一个,或者买碱性的9V

网友C:
得离谱,又是得离谱,做这种奇葩玩意的不是倍量就是得离谱,楼主不测测实际容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离谱,又是得离谱,做这种奇葩玩意的不是倍量就是得离谱,楼主不测测实际容量么

单位mWH

网友D:
看得云里雾里的,“手里还有两节9V镍氢电池。综合考虑,选了这种电池+充电器”,那么,到底是镍氢电池还是照片中的锂电池?
1:德力普的电池应该不差吧?你需要极为频繁的充放电吗?否则就没必要考虑均衡问题了,厂家也会考虑到的。
2:碳性电池本就不可充,没必要去浪费时间试着给它充电。
3:镍氢电池和锂电池的充电方式是不一样的,充电器不同不要混用。
4:电池是标称9V的,你测量的是8.4V吧?那就是不带升压电路了,当锂电池稍微用了一段时间,总体电压将远远低于8V,这时候就算万用表不报低电压告警,测量的结果是否还准确?

网友:
没多大事,如果没有可直接测 Wh 的设备,用 Ah 再按 7.4V 换算即可

当然有专门的设备更好,结果更准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德力普的电池应该不差吧

蛐蛐 14500 磷酸铁锂电池标称 900mAh,这不差谁差?倍量?

网友E:
7200mWH,没有这么大的容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7200mWH,没有这么大的容量吧?

按 7.4V 平台电压(3.7*2)计不到 1Ah,我用来改造衣柜灯的 102050 聚合物电池,即 1 厘米厚,2 厘米宽,5 厘米长,容量 1Ah;6F22 电池(不含头部)长 46.5mm,宽 26mm,厚17.2mm,比它两倍体积略大,也就是说,6F22 电池体积是可以塞下两节 1Ah 的聚合物电池的。

所以,关键在于厂家离不离谱,虚不虚标 但,确实是做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离谱,又是得离谱,做这种奇葩玩意的不是倍量就是得离谱,楼主不测测实际容量么

正在测呢,装表里,50mA放电已经放了12个小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在测呢,装表里,50mA放电已经放了12个小时了

谢谢,我等你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稍微用了一段时间,总体电压将远远低于8V,这时候就算万用表不报低电压告警,测量的结果是否还准确?

最早基于 7106 的万用表,大部分从片内齐纳获取基准电压,片内齐纳是 6.2V,因此多数表的低电量报警是 7V~7.5V,此时都在这个齐纳的工作范围内。也就是说,表的低电量报警必须高于表技术指标保证的最低电源电压,除非你的表是山上的

其实楼主之前就有很多坛友直接用两个聚合物电池串联给 9V 表供电,比如我前面改造衣柜灯的电池不到六块钱一个,两个也就不到十二块钱,不到楼主电池价格的一半 甚至很多坛友直接用旧手机电池改造,不花钱,都没什么问题,只不过 3V~3.7V 这里还有一部分容量得不到利用而已,但 3.7V~4.2V 这部分容量其实已经占到电池 70% 以上容量了,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得云里雾里的,“手里还有两节9V镍氢电池。综合考虑,选了这种电池+充电器”,那么,到底是镍氢电池还是 ...

哈哈,就是手里现在有三种电池并存

1,碳性9V,里面是6节?碳性串联
2,USB充电升压型9V,里面是4.2V锂电池升压到9V,输出是三角波,纹波有10mV
3,镍氢9V,里面是7节1.2V镍氢串联

最近脑袋发热,1,2不想用了。 3的容量偏小,所以就考虑4了

4,测试中,8.4V锂电,需要配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看充电器是那种7个小镍氢电池串联通用的,充8.4V锂电池转灯纯靠电池内部保护板断电。

保护板坏了 ...

如果是保护板转灯,太可怕了

想用放过电的碳性电池模仿一下锂电池充电,貌似电压比较高,估计还是被识别成镍氢了,但居然转灯了

充电中,脉冲

充电中,脉冲

居然转灯了

等会再测试一遍看,

//
又测一遍看,才开始电压比较高,后来电压居然降了,可能充电电流变小了。于是把表最大值清了一下,重新测量最大值

充电中

转灯了,最大电压8.612V

搞不懂转灯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等你好消息。

诚如washu大湿所说,这电池不适合 7106 万用表,因为报警电压7.6V ,正是锂电池的工作电压。

我这个锂电池并不是用在7106表里,用在一个耗电比较大的仪器,这个仪器报警电压6.2V,还是适合8.4V锂电池的。

7106表用 9V 镍氢就好了,如果嫌麻烦,9V USB升压型也行(纹波其实影响不是很显著)

网友F:
我用过这种电池,用了一段时间后只能充到7.4V,现在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诚如washu大湿所说,这电池不适合 7106 万用表,因为报警电压7.6V ,正是锂电池的工作电压。

我这个锂 ...

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容量利用率略低,但总好过镍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这种电池,用了一段时间后只能充到7.4V,现在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

可能其中一个保护板工作了,不均衡,恶性循环

楼主:
拿只真正的镍氢测试一下,确实可以转灯,之前没等到时候

又测了8.4V的转灯,最大电压看不懂。难道是保护板动作,充电器没反应过来的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保护板转灯,太可怕了

想用放过电的碳性电池模仿一下锂电池充电,貌似电压比较高,估计还是被 ...

可能这个充电器智能高吧,可以准确判断电池类型。

试这个方法测试看充电器是怎么判断充电的,把8.4V锂电池放空,串联一节容量大过锂电池的空电镍氢电池一起充电,看转灯电压是几多,如果超过8.6V对锂电池是有危险的。

网友G:
拆开, 如果是二锂电, 自已DIY充电器, 二个4054. 二个USB5V 充电电流设置在0.2C (C是容量),不要太大.

它自己的充电器,应该是低成本原因,不好.

8.6V 太不安全了, 应该是8.4V左右,可以低于这个, 8.2V大概容量少5%左右.

网友H:
这种是串的还是升压的,有些是升压的,感觉仪表用boost或者buck引入纹波不太好。很多后期用9V电池的表,7V甚至5.5V读数都还是稳的,用两个串接锂电就很方便了。

我看很多都是usb充电的,要10多元甚至20多一块不舍得买

网友:
老产品好像有7节镍氢组合的8.4V,8节组合的9.6V(少见);
现在若是8.4 V锂电的,应该是没有升压的,只是2节串联,还好;若是9V的,就可能是升压的,听收音机有干扰,万用表可以用;
我都是买整盒的干电池、新的碳电池、9V叠层碳电池;多花不了多少钱。

年龄大的人要想得开,不抽烟不喝酒的不打麻将的,更要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个充电器智能高吧,可以准确判断电池类型。

试这个方法测试看充电器是怎么判断充电的,把8.4V锂 ...

我试试串一节碱性电池看看 ,没有电池盒,焊不上线真难受。

前面放电的电池放了14过小时电,负载在9V时,耗电约50mA,所以容量差不多700mAh。保护电压为6.4V。

转灯了,电压最大8.5V

量空载电压 8.4V

所以,应该不是依靠保护板转灯

网友I:
9V方块电池,相比其他,双鹿和优利德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买个电池加升压板做一个,或者买碱性的9V

自己DIY搞不定体积和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开, 如果是二锂电, 自已DIY充电器, 二个4054. 二个USB5V 充电电流设置在0.2C (C是容量),不要太大.

它 ...

DIY的话,如何对串联的两节电池分别充电?需要两组隔离的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是串的还是升压的,有些是升压的,感觉仪表用boost或者buck引入纹波不太好。很多后期用9V电池的表,7V ...

这种推测是两个锂电串联,因为没拆看看。

我本来是打算用9V升压的电池,发现纹波有影响,用镍氢的话,容量又不大,所以考虑试试这种8.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7200mWH,没有这么大的容量吧?

如果按9V电压算

7200/9 = 800 mAh

楼主:
引用 网友I:
9V方块电池,相比其他,双鹿和优利德较耐用。

如果要一次性电池,确实碱性好。

二次的话,不考虑升压型,就只有7串镍氢和2串锂离子 这两种。(其他类型还不知道)

网友J:
引用 楼主:
自己DIY搞不定体积和外壳

今天我把电池仓改了,放两节尖头14500,等到低电压提示拿下来充电。(这电池是十年前买的,虚标只有三百多mah用在这里还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次的话,不考虑升压型,就只有7串镍氢和2串锂离子 这两种。(其他类型还不知道)

有个比倍量啦,得离谱啦更加山寨的牌子有磷酸铁锂三串的类型,你可以试试 然后给大家评测评测(我亦有点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比倍量啦,得离谱啦更加山寨的牌子有磷酸铁锂三串的类型,你可以试试  然后给大家评测评测(我亦 ...

好的,等手里这两节废了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手里这两节废了再。

那要等到啥时候了,人生只争朝夕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有个比倍量啦,得离谱啦更加山寨的牌子有磷酸铁锂三串的类型,你可以试试  然后给大家评测评测(我亦 ...

这个牌子的高压镍氢9V(据说是8串)测空载10.x伏,两颗在用(fluke 111 和 同惠 TH2822),感觉尚好,貌似买回来只充过一次电,可能我用的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个牌子的高压镍氢9V(据说是8串)测空载10.x伏,两颗在用(fluke 111 和 同惠 TH2822),感觉尚好,貌 ...

本贴说锂电池就没提这个,你还真尝了螃蟹 容量测过虚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贴说锂电池就没提这个,你还真尝了螃蟹  容量测过虚标吗

抱歉没有测试容量。但是盲猜一波国内产品尿性若不虚标才是奇迹……
我一般学老巴兄弟用感觉可以就可以的感觉,买东西。木有你们那么精益求精,能用即可,自放电性能按说无问题,买来充满就装机子里如今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牌子的高压镍氢9V(据说是8串)测空载10.x伏,两颗在用(fluke 111 和 同惠 TH2822),感觉尚好,貌 ...

镍氢这个容量合理,我一个手持表里原配的镍氢才200mAh, 经常用完然后插着适配器边充电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的话,如何对串联的两节电池分别充电?需要两组隔离的充电板?

是二个隔离充电板, 充电头5V也是独立的(隔离的), 5V充电头一般家里会剩有不少.

也可以是变压器,二个独立绕组7~9V, 整流滤波后7805,再接4056(或4054,电路可能略有不同)

立创最近每月都有大量满16免15的卷, GX4056,接插件基本算是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比倍量啦,得离谱啦更加山寨的牌子有磷酸铁锂三串的类型,你可以试试  然后给大家评测评测(我亦 ...

400mAH+容易做到,难超过500mAH.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今天我把电池仓改了,放两节尖头14500,等到低电压提示拿下来充电。(这电池是十年前买的,虚标只有三 ...

14500的电池现在都虚标,14500一般都在900mAh上下,基本不会超过1000,我早年买的德力普14500,标的900mAh,实测900多,不到1000,现在同款电池居然标1200mAh了 ,不知道能虚多少,不过10元一节的价格,我觉得肯定会虚的

网友:
  我也用8.4V锂电给数字万用表供电,原配的充电器太烂很快坏掉了,直接网购TYPE C升8.4V的充电板,输出端焊上两个带线的鳄鱼夹,要好几个月才充一次电。我的万用表是比较老款,用MAX133 A/D的,电池6V多就可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 7.4V 平台电压(3.7*2)计不到 1Ah,我用来改造衣柜灯的 102050 聚合物电池,即 1 厘米厚,2 厘米宽, ...

超了,6F22体积扣除壳体极端最多只能塞得下802038或852035,像802040端头加上保护板根本装不下6F22壳体,而这个尺寸的电池大多数是在400-650maH之间,还要留一点空间来走线及保护板,所以6F22两串锂标称高于750maH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L:
14500的电池现在都虚标,14500一般都在900mAh上下,基本不会超过1000,我早年买的德力普14500,标的900 ...

14500的现在市场上以500-600居多,有的小玩具或小灯饰里面才400maH左右,以前我有弄了几节是800maH的,实测在750-800maH之间,后面想再购买竟然断货了,再高的没遇到,也不可信。

网友:
德力普的普遍虚标,实际只有70-80%这样,不知道厂家是得出容量的,有可能是0.1C放电到2V这样的数据。

网友:
我大大小小应该有上千个锂电吧,小锂串组了几十个6F22电池,基本上都在服役,有单保串板也有单双保板,有8.4V和少部分12.6V两种,早期的表可以上三节锂一般没问题。长期看有个别失电鼓包情况,影响不大。

网友M:
不建议用这厂的,买过5节,一节一年内,其余二,三年都挂了,查看都是正负极烂,质量不行啊

网友N:
9V一次性锂电最靠谱,你们非要折腾充电的。一次性锂电至少有劲量、GP 2个国际大牌可选,还有个国产飞狮也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N:
9V一次性锂电最靠谱,你们非要折腾充电的。一次性锂电至少有劲量、GP 2个国际大牌可选,还有个国产飞狮也靠 ...

贵,CR9V 三十四一个,楼主那种差不多可以买俩 而且还是一次电池...

其实嘛,我觉得最终极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用 6F22 这个尺寸的电池的万用表?用 AA/AAA 电池的表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建议用这厂的,买过5节,一节一年内,其余二,三年都挂了,查看都是正负极烂,质量不行啊

惯性

因为之前买了一节他家的 18650 来替换 ZT-702S的原配电池。

不知道买啥牌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9V一次性锂电最靠谱,你们非要折腾充电的。一次性锂电至少有劲量、GP 2个国际大牌可选,还有个国产飞狮也靠 ...

因为有一个仪表用6F22电池,耗电达到50mA,所以还是充电的好一些

网友:
7200mAH,数据假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容量利用率略低,但总好过镍氢啊

8.4V电池,大概测了下,用到7.6V报警的7106表上,连续用6天后出现电池低压标识。

网友(2024-06-30):
这种电池接个保护板,嘎嘎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