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放ICTA7642有问

楼主(2024-05-26):
典型的线路,发现磁棒不能用长的,长了就自激啸叫无法消除。我试过原手表收音机里的磁棒线圈工作稳定、厂制一节电池的足球商标低阻耳机机器工作稳定、地摊货3V电池的微型低阻机也稳定,拆开看看磁棒天线小的可怜,但是我用一个成品手表收音机电路板断开原磁棒天线外接200mm磁棒天线后满度啸叫无法使用。为了消除啸叫,把7642包上铜箔输入输出管脚套上屏蔽网也无效,只有调低供电电压才行,大于1.5V就不行,该如何解决请问坛友们?
目标是让它能稳定工作在2-3V供电电压,磁棒140-200长度与高Q值多股里兹线天线线圈的条件下就行了。为的是用7642做几个独立接收的收音头接收固定电台用。

网友A:
和通常理解的正相反,7642输入阻抗高,不需要太大的输入电流,只要天线的Q值高就行了,长磁棒的Q值做不上去,IC处于最大增益状态,反而容易自激,小磁棒的Q值容易做的高,输入信号电压大,IC的增益受AGC作用不会是最大,所以小磁棒更稳定

AGC电阻和滤波电容有一个规律,1k的电阻配0.15电容,1.5k电阻配0.1的电容,二者数值相乘的积不要变,比如你用2.2k的电阻,那么滤波电容就是0.068,尽量让AGC和音质接近于原设计

网友B:
把100K偏置电阻和1.5K降压电阻的阻值适当加大会有效果。

网友C:
第三脚接电源接一个可调电阻10K,调节增益。1图中直接使用18650电池。2脚3脚之间的100K电阻值合适。

网友D:
印象中100K电阻可以调整7642的增益,RAGC自动增益控制电阻1.5K也有降压作用。

网友E:
高阻抗   高增益器件的抗干扰能力确实要谨慎对待。(无论是高频设备还是低频设备)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真正体现,尤其是高频器件的输入端。长磁棒  多股线线圈是好东西,信号输出指标是我们喜欢的不过用在7642身上,有如牛刀杀鸡。长磁棒周围中波信号的磁电扰动是很大的。如果7642距离磁棒较近,相当于给7642输入端一个强大的再生信号。自激在所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00K偏置电阻和1.5K降压电阻的阻值适当加大会有效果。

感谢坛友的资料,我就是调低供电电压降低增益用的,但是感到动态范围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脚接电源接一个可调电阻10K,调节增益。1图中直接使用18650电池。2脚3脚之间的100K电阻值合适。

2、3脚的电阻我从100K到500K,都试过,发现对增益控制不明显,只好降低电源电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100K电阻可以调整7642的增益,RAGC自动增益控制电阻1.5K也有降压作用。

本想调大那个100K 偏置电阻增大点输入减低调谐回路的负载提高Q值,但是发现对增益影响不大。看来啸叫原因与接收信号过强有关,长磁棒加上正规的里兹线反而不适合这个7642,我尝试着用了次级线圈,发现原来的次级线圈还嫌信号过强,用漆包线绕3圈单独给它当输入信号都很强,还要调整1.5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阻抗   高增益器件的抗干扰能力确实要谨慎对待。(无论是高频设备还是低频设备)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

坛友分析得很给力,这个IC增益的确不低,加上高阻抗的输入,处理不好就会自激。我发现对小磁棒很友好,长磁棒线圈的应用看来还要下功夫。

网友C:
引用 楼主:
2、3脚的电阻我从100K到500K,都试过,发现对增益控制不明显,只好降低电源电压用。

我说的是2.3脚之间100K 不要动,在3脚和电源1.5K后串接10K可调电阻。

网友:
10#、11#的说法完全正确。天线回路使用磁棒天线,如果线材和可变电容相同,那么,磁棒越长Q值越不容易做高,短磁棒对选择性更有利。TA7642输出端的Ragc与高频旁路电容会影响音频响应上限,Ragc越大,旁路电容就应该越小,这样才可以保证高频响应。TA7642天线输入端的100k电阻和0.01μF电容主要作用是高频退耦,IC内第一级高放的工作电流由其发射极电流源控制,所以这个100k电阻并不影响TA7642增益,电阻值太大反而容易使TA7642在低电压下性能变差。Ragc阻值会改变TA7642工作电流,进而调整增益,同一片TA7642在不同工作电流下有不同的增益,不同批次的TA7642在相同工作电流下增益也不相同,因此,用TA7642制作收音机,Ragc须先用可调电阻找到声音最响亮且没有噪音的取值,然后取相近阻值的固定电阻值,最后再根据电阻值确定高频旁路电容值。TA7642供电端的高频旁路电容实际是其内部多级高放的电源滤波电容,这个电容容量太小会使高放稳定性变差,所以TA7642供电电压不应该太高,手册给的数据是最高6V,实际使用1.2~3.6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2.3脚之间100K 不要动,在3脚和电源1.5K后串接10K可调电阻。

我就是串联了一个5.1K 可调实验的,优点像再生电位器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和通常理解的正相反,7642输入阻抗高,不需要太大的输入电流,只要天线的Q值高就行了,长磁棒的Q值做不上去 ...

谢谢老师讲解。
请教老师:这个道理也适用其他集成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讲解。
请教老师:这个道理也适用其他集成电路吗?

对于其他集成电路情况不见得相同,除了最早的内部集成几只晶体管的集成电路之外,后期的集成电路输入阻抗在几十K的居多,比常规分立件电路大一些,磁棒大小适可而止,不宜过大或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