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

楼主(2024-05-26):
电容充满电电压是多少?图上电源改为5v,用电压表测上边一个4V左右下降为0V。

网友:
电容两端电压应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用万用表测量时,其内阻会对测量值产生影响。

网友:
电源10v直流,电容漏电不大,电压零v.

网友:
上下电容分别得到电源一半的电压,没有测量到,可能是你的万用表输入阻抗太低了或者其他可能的原因。

电源10V,把上面那只接电源正极的电容叫C1,下面那只接地的电容叫C2:
上电瞬间,C1两个 “极板” 均为+10V,之后,下极板开始对C2充电,由于初始电压为0,充电电压函数为
Vt = 10 * ( 1-e^(-t/τ) )
10是电源10V,t是时间,τ是时间长数(tao)=RC,这里,时间常数=1kΩ*1μF=1m秒。

直到C2 “上极板” 充到5V,维持稳定。
该函数的样子为:
使用2.8V电池,两个1uF CBB电容,1kΩ电阻,示波器测量上电时,C2 “上极板” 的电压为:

网友:
666好题,这好像是电容串联

网友A:
用电压表测上边一个4V左右下降为0V

用什么电压表是关键?数字表或指针表,表的内阻是多少?知道了这些,就知道为什么是4V,为什么会下降到0。理想电压表可以测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表测上边一个4V左右下降为0V

数字万用表电压输入电阻1M

网友:
应该用电容式电压表测量,该电压表内阻无穷大,基本上是理想电压表。
它不是靠电流来驱动指针偏转,而是靠静电力驱动光标移动,由于电容式电压表的电容很小,因此不影响被测电容的电量,也就是对被测电容器进行了“不被打扰”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