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感,做了个小小实验,改变了过去的认知,谁来解释一下——

楼主(2024-05-26):
无聊取出一个闲置76X42牛,隙垫纸约0.14 ,初级电感19H时,漏感12.2mH ,把气隙调大,电感降至13H,漏感12.28mH ,不降反升?

网友:
在保证电感量足够的情况下,着重减少漏感,初5夹次4比初4夹次3,减少的漏感有限,再增加分层分段意义不大,分布电容会随着分段数增加而增加。在初4夹次3的结构中,增加初次级绝缘厚度,可有效降低初次级分布电容。

漏感与分布电容的数值,主要是根据管子不同,需要解决的主要方向也不同,漏感控制在电感量的千分之一以下,然后想办法降低分布电容。

大铁心或者小铁心,主要看初级与次级的接触面积和距离,走极端也是不行的。减小磁滞和矫腕力的影响,主要是看电流,过大的铁心,如果电流很小,这两项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铁芯,电感≈漏感。
漏感抗是与初级反射阻抗串联的,频率越高漏感抗越大,漏感抗越大对初级信号的 ...

对前八个字值得商榷,如果真这样,原来的空气芯双回路矿石机就应该没有声音,因为基本漏完了,次级如何感应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上一個額定假負載試試,會發現氣隙有一個最合適的大小,這個時候電感量最大。

我感觉这个最佳气隙应该是因机而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鐵芯測不叫漏感吧?只能算是空芯綫圈的電感量吧。
;

次级开路才叫线圈的电感量,比次级短路大1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铁芯,电感约等于漏感这句话怎样理解?我测这线圈,次级开路和短路,初级电感相差10倍。

這個容易理解,沒有鐵芯就是空芯綫圈,磁路是開放的,測到的就是通過綫圈截面磁通量對應的電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开路才叫线圈的电感量,比次级短路大10倍

次級無負載,那初級電感量必然增大啊,怎麽確定它工作時的阻抗呢?

楼主:
已反复做了多次,结果都一样。

楼主:
把铁芯扔了,漏感更大

楼主:
都开始怀疑,漏感这个指标到底有什么用了。

楼主:
以后做牛,不用垫隙,使劲把电感做大得了,这样高低频不就都上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开始怀疑,漏感这个指标到底有什么用了。

这个指标没有用,只有害。

楼主:
用此牛配6欧箱(2.5K/6)时,实际听感,把19H(-3dB 低频下限21zH)调到17H(23zH),高频却是好了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指标没有用,只有害。

前辈为什么这么说? 能否讲讲漏感及分布电容应该如何取舍? 大坏蛋是哪一个? 谢谢了!

网友:
漏电感很小,所以对高频影响大,低频影响小,带有铁芯,分层绕制,现在变压器铁芯质量好,缠的紧凑,不太需要考虑漏电感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此牛配6欧箱(2.5K/6)时,实际听感,把19H(-3dB 低频下限21zH)调到17H(23zH),高频却是好了些。

你听的是什么??如果是音乐那很少会有27HZ以下的声音,如果是其他声信号那个频率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听的是什么??如果是音乐那很少会有27HZ以下的声音,如果是其他声信号那个频率才有用。

这个指标是-3dB 的,努力方向是-1dB、-0.5dB 、0dB
汽车设计时速300公里,但实际使用都不能超120,也是没啥用

楼主:
把并联的次级拆了一层,漏感又大一些,不过这个就比较合乎情理。

楼主:
这个实验说明一点,铁芯不但可以增加电感,还可以减少漏感,不过这个只是个别实验,不一定具有普遍性,而且表的测试频率是1KHz ,用10K测不知又会怎样。

网友:
粗略理解,垫纸越厚,漏感越大,漏就是磁通外泄,此时初级产生的磁通不能完全从次级绕组穿过,,,,

网友C:
不加鐵芯測不叫漏感吧?只能算是空芯綫圈的電感量吧。
;

楼主:
我所谓的改变了过去的认知,是指过去认为,气隙取大一些,电感少一些,漏感也会少一些,牺牲一些低频,高频就会上去,现在想想不对,铁芯是用来增加耦合度的,电感越大,耦合度越好,漏感自然就越小,垫纸垫厚了没什么益处。

网友C:
接上一個額定假負載試試,會發現氣隙有一個最合適的大小,這個時候電感量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一個額定假負載試試,會發現氣隙有一個最合適的大小,這個時候電感量最大。

额定假负载要怎样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谓的改变了过去的认知,是指过去认为,气隙取大一些,电感少一些,漏感也会少一些,牺牲一些低频,高频 ...

711老哥尽发表些捅腰眼子的话题 ,真是给论坛增加了不少乐趣和热度,提升了思考的深度,对此本人深感佩服

网友:
微小的误差难确定啊难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定假负载要怎样接?

若測量的是輸出變壓器,那就在次級接上標稱阻抗的電阻器,比方負載是8歐,那就接一個8.2歐的電阻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最佳气隙应该是因机而异吧

不清楚啊。我的兩個輸出牛,接額定負載4歐電阻,氣隙從0一直到1mm嘗試,最大電感量出現在氣隙為0.6mm左右的位置,這是用預先測了厚度的墊紙的層數來計算的,兩個牛完全一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前辈为什么这么说? 能否讲讲漏感及分布电容应该如何取舍? 大坏蛋是哪一个? 谢谢了!

没有铁芯,电感≈漏感。
漏感抗是与初级反射阻抗串联的,频率越高漏感抗越大,漏感抗越大对初级信号的“分压”越大,初级线圈的效率越低,漏感抗效率=初级阻抗/(初级阻抗+漏感抗)。
分布电容容抗是与初级反射阻抗并联的,频率越高容抗越小,分布电容容抗对初级信号的“分流”越大,初级线圈的效率越低,分布电容效率=(初级阻抗//分布电容容抗)/初级阻抗。提示:分布电容的等效值只有测量值的一半。
初级线圈频响高端总效率为漏感抗效率*分布电容效率。
当初级线圈的漏感抗效率与分布电容效率乘积为0.5时,该测试点频率就是频响-3db的高端频率。

网友:
我理解的漏感,就是初级没有完全耦合到次级里的磁通。 铁芯缝隙越大,漏的越多,没铁芯吗,就漏光了。

当然这是个人瞎想的。

正规还要看等效电路,如27楼,般的分析方法,才是正规。

网友F:
再就是电桥测量电感,总感觉诡异的很。说实话,我从未测准过。这个我猜测和铁芯的特性关系很大。

所以,我现在相信的是直接搭到实际要用的电路里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啊。我的兩個輸出牛,接額定負載4歐電阻,氣隙從0一直到1mm嘗試,最大電感量出現在氣隙為0.6mm左右 ...

我的意思是单端输出的变压器随着各机静态电流和动态电流范围不同,气隙大小应该有所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啊。我的兩個輸出牛,接額定負載4歐電阻,氣隙從0一直到1mm嘗試,最大電感量出現在氣隙為0.6mm左右 ...

不需要考虑实际工作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单端输出的变压器随着各机静态电流和动态电流范围不同,气隙大小应该有所差别

我是在100Hz的頻率下測量的,這對不管什麽機應該都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铁芯,电感≈漏感。
漏感抗是与初级反射阻抗串联的,频率越高漏感抗越大,漏感抗越大对初级信号的 ...

没有铁芯,电感约等于漏感这句话怎样理解?我测这线圈,次级开路和短路,初级电感相差1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考虑实际工作电流吗?

我的牛實際的直流工作電流是0.18A,計算的電感量是0.229H,對應49.3Hz的最低重放頻率;接上負載后測試的電感量是0.151H,對應實際的最低重放頻率是66Hz。

補充下,是晶體管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铁芯,电感约等于漏感这句话怎样理解?我测这线圈,次级开路和短路,初级电感相差10倍。

“次级开路和短路,初级电感相差10倍”
是没有铁芯时测的吗?测试频率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再就是电桥测量电感,总感觉诡异的很。说实话,我从未测准过。这个我猜测和铁芯的特性关系很大。

所以, ...

那个电感量测量很诡异,次次测不一样,并且你把接好放那一会会变,而且多半是电感量变小,然后渐渐趋于稳定,想想是不是和线包温度有关?铁心剩余磁感应强度和矫顽力会随温度变化?搞不好太阳打个喷嚏它都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开路和短路,初级电感相差10倍”
是没有铁芯时测的吗?测试频率是多少?

测量频率1K

接上5.2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感量测量很诡异,次次测不一样,并且你把接好放那一会会变,而且多半是电感量变小,然后渐渐趋于稳 ...

是的。

我是认为和铁芯的磁滞曲线关系很大,我们没有办法使测试的时候那个点位恰好处在曲线的0位上,或者固定的某个位置上。所以就造成了次次测试数据不一样。

再就是用电桥测试,和实际工作的时候想去甚远,一个是激励电流,一个是频率。而铁芯对这2项非常敏感,不同条件下变化很大。

我已经不考虑如何用电桥能测准的问题了。通用的电桥我有一台(台式的,精度还不低),变压器专用的电桥我也有一台,他们都测不准。
我现在的认知是只能在路测试了。

网友:
而我用电桥测试收音机谐振用的电感,则比较准确。根据测试的电感量,计算出来电路参数,上机后微调即可。

所以我认为就是铁芯的鬼。而空心情况下测试,则准确的多。

网友G:
其实这些规律前辈们都有总结。
单端输出牛气隙按:阳极电流X匝数/1600(专指EI型铁芯)=气隙mm;(这属于经验数据)
通常初级电感量为漏感的1000倍以上为佳。
漏感大小主要取决于铁芯品质、其次是绕制工艺。假如都采用初四夹次三,那么漏感只由铁芯决定了漏感。
正像楼主所测:加大了铁芯气隙、初级电感量下降,漏感却增大了,一点没错、理应如此!你不把铁芯插满(减小了截面积)、也是这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些规律前辈们都有总结。
单端输出牛气隙按:阳极电流X匝数/1600(专指EI型铁芯)=气隙mm;(这属于 ...

是的,记得以前有人说过,漏感能够控制在电感的千分之一就合格了,但后来看到网上的高手们,动不动就是2~3mH,就以为自己做的还有不少差距(实际上自己已经做到少于千分之0.5了),于是绞尽脑汁去改进,现在看起来是走错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记得以前有人说过,漏感能够控制在电感的千分之一就合格了,但后来看到网上的高手们,动不动就是2 ...

也不能说是走错了方向。漏感当然是越小越好了。但是、铁芯的品质已经决定了大方向,再怎么努力漏感也不会有多大变化。整齐排绕、一点纸也不垫算是到头了吧、漏感也减小不了多少,反而分别电容又上来了,分布电容我们还不会测,反而弄得自己一头雾水。

记得在隔壁论坛看到过《色影无忌—我的胆机制作》作者陈老师的帖子,里面着重讲过:1. 铁芯能大勿小;2.绕线尽量拉紧;3.你拥有一副优质铁芯、你的输出变压器就成功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前八个字值得商榷,如果真这样,原来的空气芯双回路矿石机就应该没有声音,因为基本漏完了,次级如何感 ...

高频电路不能与音频电路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