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70P笔记本无线网卡6300还能升级什么卡?

楼主(2024-05-26):
HP8470P笔记本无线网卡INTEL 6300双频,2.4G 450M  5G 450M,WIN7 系统。现在看见无线网卡种类繁多,速度也有提高,就想升级一下这种老电脑无线网卡。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吗?包括换USB无线网卡,最好有个类似升级过程,感觉效果明显不。

网友A:
个人喜欢内置无线必须禁用(我是当台机用),楼主要移动的,只能内置或USB
换成更高的,如下载1G网速时,老机吃CPU)

最简单的买USB无线网卡,价格低

不是专下载? 450M够快了,换1G也没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喜欢内置无线必须禁用(我是当台机用),楼主要移动的,只能内置或USB
换成更高的,如下载1G网速时 ...

再详细一点,路由器是电信AX1800 WIFI6  申请使用的200M宽带。WIN7 系统,笔记本使用的6300无线网卡。虽然是笔记本,其实一直固定使用,当台机外接显示器。笔记本该升级的都升级完了,现在把目光有落在了升级无线网卡。所以求有经验的分享一下具体的升级方法和网卡型号。最好效果明显。不然我就断了念头以后考虑换电脑啦。

网友:
不用升级网卡,申请专线就网速飞快,就是有点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详细一点,路由器是电信AX1800 WIFI6  申请使用的200M宽带。WIN7 系统,笔记本使用的6300无线网卡。虽 ...

宽带200M
笔记本以是450M

不必费钱再升级了,

比我戴尔D630好多了(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带200M
笔记本以是450M

谢谢。是这个道理,听你的了。不想再去升级无线网卡啦。

楼主(2024-09-01):
过了几个月,内置无线网卡不能升级,但是大家可以利用闲置千兆路由器直接连接机器的千兆网口。目前我使用水星AX1800路由器当外置网卡直接连接电脑网口。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