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安装WinXP

楼主(2024-05-26):
老笔记本HP pavilion dv-5000,CPU是移动闪龙200,IDE硬盘。另一台老笔记Lenovo sunrise 420m CPU是移动赛扬M460,SATA硬盘。可见HP的笔记本比联想的更早/老一些。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3690&extra=

在这两台笔记本上安装正版WinXP,HP恢复光碟,安装好之后,结果HP机器上安装的过程非常慢,装好后不稳定,插入U盘就停止在那里不动了。而在Lenovo的机器上,虽然安装的是HP的正板XP光碟,安装好了之后,却很稳定,插入U盘,能够正常识别。

或许说明了XP支援AMD的CPU不如INTEL的CPU好,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没有新的IDE硬盘,我是用了一片mSATA盘转IDE来代替IDE硬盘的,或许是这个转换芯片兼容XP不好。

网友:
应该是楼主说的第二个原因

网友A:
装win98吧,DOS和Windows老游戏都能跑,老电脑最佳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win98吧,DOS和Windows老游戏都能跑,老电脑最佳用途

2003-2006年的电脑,98没有新晶片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3-2006年的电脑,98没有新晶片的驱动。

通常来说,新芯片组是向下兼容的,win98没有支持新芯片组的驱动,可以找芯片对win98的驱动啊

网友:
分享6MB的win98系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5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