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机械滤波器,之一

楼主(2024-05-26):
形状是一个扁平盒子,振子按说明书是镍棒

网友:
开眼了,头次见。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直不明白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给打开 就不好使了吧

网友:
以前常在电子市场旧货摊看到600kHz的机械滤波器,也不知道用在何处,比楼主这个长。

楼主:
影响甚微。打开就是为了拆镍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影响甚微。打开就是为了拆镍棒的

有继续拆换能器?

网友:
音叉、音片有固有的振动频率,石英晶体其实也是机械振动。振荡频率稳定的振荡器大多是利用机械振动稳频,LC谐振或者RC带通滤波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不及机械。机械

网友:
机械滤波器?老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继续拆换能器?

继续拆 还有声表面波的200kHz,过几天上图

还在听单的评书吗?

网友:
看上去体积挺大,需要多大驱动才能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拆 还有声表面波的200kHz,过几天上图

还在听单的评书吗?

啊,等看。

评书基本是小时候有线广播里听的,单的百年风云,刘的岳飞传、杨家将,还有谁说的 叶秋红,霜重色愈浓。还有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后来有电视见过田连元着长袍讲水浒,有身段。
有小孩后陪听过袁的三国演义,部分单的隋唐演义。
前两年偶尔发现有个老年之声台播袁的 封神演义,零碎听了大部分,这个评书比较简陋,主要是没看过书借机会了解下众神仙的来路。
好像的哥们听单的比较多,车流里单的嗓音容易听清楚。

网友:
这是折叠式机械滤波器,现在可少见了,7、80年代载波电话里面用的多。
粗的圆棒较谐振子,把它们相互连接的细棍叫耦合子,两端的压电换能器是产生/接受纵向波,
发送端换能器产生的纵向机械波传递给谐振子,然后依次通过耦合子把机械振动波逐步传到每个谐振子上
走到头,通过环能器变成电信号输出。
这种折叠式的滤波器优点是抗震性能比圆盘谐振子滤波器要强,但是缺点是体积大,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