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调频收音机本振频率计

楼主(2024-05-26):
找一台数显收音机,减小本振电容或本振线圈,使其本振频率最高到120MHz左右。
调频收音机接收频率在108MHz时,本振的频率是108+10.7=118.7MHz,调整频率计的接收频率在118.7MHz。
收音机在低端的88MHz时,把频率计的接收频率调整到88+10.7=98.7MHz即可,这样可以很容易的调整好调频收音机的本振频率范围。

补充内容 (2024-5-27 13:47):
修改:找一台数显收音机,减小本振电容或本振线圈,使其接收频率最高到120MHz以上。

网友A:
利用收音机的本振泄漏调整频率覆盖,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其实并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国际波段的调频超外差收音机几乎都是高本振(振荡频率比接收频率高),只有日频机(接收范围76~90)是低本振。调整87M覆盖点,振荡频率应该是97.7,把数显收音机调到97.7M,再调整振荡线圈使其干扰到数显收音机,调整108M时,数显收音机调整到97.3M,调整振荡补偿电容使其收到数显收音机干扰;反复多次调整之后振荡频率就会很准确。

楼主:
图1是调整本振高端118.7MHz成功

网友:
这个方法好,反正这种小收音机也没有什么么用

网友:
旧物市场找一个数显破收音机2~3元,直接改做一个频率计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
好主意,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收音机的本振泄漏调整频率覆盖,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其实并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国际波段的调频超外差收音 ...

请问:“只有日频机(接收范围76~90)是低本振”详细一点是怎么样的?

网友:
“只有日频机(接收范围76~90)是低本振”------超内差?

网友B:
以前试过两台收音机,其中一台假设是90MHZ的,另外一台在100.7就会有“信号”?"干扰”?搞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只有日频机(接收范围76~90)是低本振”详细一点是怎么样的?

您可以找找CXA1691的资料看看,CXA1691有W模式和J模式两种用法,主要差别就是AFC电压输出极性不一样,J模式AFC电压经过一个反相放大器反相,W模式就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试过两台收音机,其中一台假设是90MHZ的,另外一台在100.7就会有“信号”?"干扰”?搞不清。

是的,第一台机器接收频率是90Mhz时,它的本振频率是90+10.7=100.7Mhz,这时,这台机器就是一个发射频率是100.7Mhz的信号源,那么第二机器在100.7Mhz就可以收到它发射出的信号,当然两台机器不能离得太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第一台机器接收频率是90Mhz时,它的本振频率是90+10.7=100.7Mhz,这时,这台机器就是一个发射频率 ...

是辐射出去了,

网友:
这种本振不知能为能测SRF53的本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