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主板的CPU只有散热片,请问如何直接在散热片上加CPU

楼主(2024-05-26):
买了一个3855U的小主板的CPU只有散热片,买来之后发现上面已经有CPU散热片了,好像是铝散热片。
感觉散热效果不是很好,想加个散热小风扇。
请问如何在不取下散热片的基础上,直接在散热片上加CPU小风扇?

买了一个4x4x1cm,DC 5V,0.1A,A1/2.54的插头(2针)的小风扇,能用工业胶水粘在散热片上吗?
2针的风扇不知道电压对不对?风扇2针的,主板上是4针的,不知道怎么插?

网友:
主板上的4针CPU风扇插口是12V的。
可以TB上找尺寸电压合适的3针或4针的风扇。

网友:
TDP才15W,不用再加散热器了,厂家技术员不是白拿工资的。

网友:
  CPU功耗很小,没必要折腾。如果有强迫症,可以在铝片上嵌入螺丝座,再将风扇拧上去。螺丝座可以用电脑机箱上固定主板那种。如果螺丝可以用大的,有可能直接拧进散热器片就好。

网友:
----------------------------
撸主的贴文标题 表述严重有问题。
应该这样表述:主板CPU上只装有散热片,请问如何再加上散热风扇

网友:
自攻钉直接拧呀

网友:
这种情况想散热好点,直接在壳子上价格通风的风扇就行了,设计一下对流。其实这个CPU被动散热够用的,还没噪音,多好

网友:
说散热不好,是测过温度了?这种设计的散热片,要么把风扇做在外壳上,要么不需要风扇,靠那铝片就够了

网友:
除非机箱暴力风扇强风气流冷却,否则被动散热高负荷下温度都高的离谱,不信就红外测一下。
前面有人说了,自攻螺丝固定就可以了。机箱得有风扇,或者电源风扇兼顾,机箱内得有气流,最怕热的不是CPU,而是主板元器件和硬盘。

网友:
不用加,你想跑高功耗的它也跑不了。我自己加的一个又吵又不好用没什么意义

网友:
用小的12V,小功率风扇, 接5V上可以无声转. 用比散热器齿间距大一点的自攻螺丝,(或粗纹螺丝).

网友:
跑Linux或者Unix,CPU溫度立馬就降下來了。

网友:
扎带就行。

网友:
赞同7楼,既然被动散热已经没问题,那么如何促进机箱内空气流通速度的手段才是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