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24-05-27):
家里两块数字表两块指针表,原用能测1000V以上的那只指针表损坏,MF47有年代记忆,想到了入一款,偶尔折腾下211、845之类的胆机,测试下容量较大的电容。
发现MF47有没版本,不同的厂家、后后缀,还有标明“实习专用”的。有的的火零线判断及蜂鸣功能有的没有。之前也听过很多关于这表的传说,弄得有点迷糊了。
特此请教各位前辈:不同版本有什么区别?选择哪个更好?

补充内容 (2024-5-28 11:54):
第一次在仪表区发帖,算是报到吧。

网友A:
仅为了测1000v以上电压?,电容?预算多少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为了测1000v以上电压?,电容?预算多少元?

对,电压为主。电容几百微法就好。因手头有福禄克数字表了,只是最高只能测1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可以看看“老郑小烧”的文章,基本上是一言难尽。就手头的表用用大概就可以了,指针表也就那么回事儿 ...

是啊就是偶尔用用的工具。加上已经有了数字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偶尔用用的工具。加上已经有了数字表了。

已有数字表,能测1000v,最简单的办法,做一个测2500v的表笔,就是在测高压时串接一个合适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有数字表,能测1000v,最简单的办法,做一个测2500v的表笔,就是在测高压时串接一个合适的电阻。

想过这个方法,不过略嫌麻烦,指针表有其实用性。

网友C:
没有一块万用表是全能的,所以要根据你的需要来,经常测电容的话,为什么不入手电桥呢

网友D:
其实都差不多。让我选,则主要看表头素质,哪个好选哪个。基本功能就够了,附加功能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一块万用表是全能的,所以要根据你的需要来,经常测电容的话,为什么不入手电桥呢

也不是经常,正常使用的都是正规检测过的再上机。就是针对一些自己找来的好东西临时测试下。

网友E:
MF47越老的就越好,但不要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都差不多。让我选,则主要看表头素质,哪个好选哪个。基本功能就够了,附加功能没啥用。

想到一块去了。刚才对比很久,选了一块标榜“超精准表头+镀金电路板”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47越老的就越好,但不要太贵了!

虽然但是,老的基本都狠贵还不包状态。。。似乎就给那帮收藏爱好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到一块去了。刚才对比很久,选了一块标榜“超精准表头+镀金电路板”嘀

表头素质主要看机械零位稳定,变差小,表针摆动顺畅不卡涩,表身左右前后倾斜零位变化小(平衡好)。这样的表头才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素质主要看机械零位稳定,变差小,表针摆动顺畅不卡涩,表身左右前后倾斜零位变化小(平衡好)。这样 ...

受教了!只能到手后再测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