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万用表、信号发生器三用表 703S和2C53P,哪个好用呢?

楼主(2024-05-27):
如标题,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C53P没买过,也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买了703S,
示波器部分,由于俺手头没有高级的示波器作 ...

万能表部分反应速度如何?

网友:
好不好用因人而异,每个人对仪器仪表的期望点都不同,我觉得你可以都买来试试,反正可以退货的,不试白不试

网友:
如果不是外出需求,使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买单独的仪器,适应性更强,更方便些。

组合仪器适应性很窄。我就有几台示波表,性能没法和示波器比,万用表性能也一般。

如果你主要用万用表,示波器当他是赠送的附加功能,偶尔用一下,看看有没有波形,波形大概大小。那还是不错的。
如果要抓突发故障波形等高级示波功能,那还是买示波器合适,这种组合表,示波器功能非常弱的。

网友:
偶玩玩玩要求不高可以,如果想深入玩还是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 万用表 单独比较好,国产示波器现在也不贵。

网友:
子曰: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能整专用仪表,就不要整那种N合1的表。

网友B:
2C53P没买过,也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买了703S,
示波器部分,由于俺手头没有高级的示波器作比较,没法说好不好。
万用表部分,俺手头只有胜利的VC86e作比较,感觉精度差不多,是一个档次的。
这表比86e好的地方是,电流档内阻很小,mA档只有1.5Ω。而86e却高达18.5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能表部分反应速度如何?

主观上感觉和86e差不多。客观上我没有检测手段,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观上感觉和86e差不多。客观上我没有检测手段,不好说。

请问,模拟条使用感受如何,有指针表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模拟条使用感受如何,有指针表的感觉?

没有指针表的感觉。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都买来试试,反正可以退货的,不试白不试 ----- 试用期很短,根本不会有切实的使用感受的!有些经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网友:
703S现在400元不到,性价比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