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田款功放通病维修

楼主(2024-05-27):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给同行业余维修功放,有的修好一周,同行再咨询什么问题就忘记了(我是知无不言),毕竟同行学会了,就不麻烦我了,还是要多做笔记。
好了言归正传,如图玛田款功放,最常见通病总结如下:
故障描述:开机继电器不吸合,测量功放管没有损坏,静态电压不正常。
把功放板断开,先查电源和前级,电源+140V -140V +80V和-80V,功放板供电正常,前级+140V检查端,无电压,发现电源板下方2.2欧姆电阻损坏,更换后再查询前级输出音频信号不正常,输入的正弦信号,只有1半。
逐级排查,发现电容有腐蚀现象,果断全部更换后,波形正常。  。功放板装上,测试正常。

网友A:
厉害,我要努力学习。这示波器多少钱。准备闲鱼买一个,二手够用吧??

楼主(2024-10-08):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要努力学习。这示波器多少钱。准备闲鱼买一个,二手够用吧??

闲鱼也就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