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表开关的维修

楼主(2024-05-27):
逛破烂市几块钱买了一块老数字表DT9217,外观成色还行,装上电池无法开机。打开看到电路板严重腐蚀,将电源开关部分的铜箔几乎都腐蚀没了,好在挡位部分铜箔还行,主芯片是硬芯NJU9207F,自动挡,使用9V电池。直接将开关部分短路,接上电池可正常开机使用,本想加一个开关,但一方面不好安装,另外还要破坏外观,就未实施,最后在万能的宝上找到一种触控开关板,稍加改造完美修复,使用两节小灵通锂电池,开机工作电流1.5mA左右,关机静态电流7μA左右。

网友:
上市电要命的东西,乱跑线。

网友:
触控开关, 有点小问题, 好像有时金属物品靠近, 也会开关. 触控头灯是这样

网友:
这表还值得修吗,换个新的也就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