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F500/600/700F48-28改电压电流可调方法

楼主(2024-05-27):
PAF500/600/700F48-28最简单的调压调流方法,
须要配套电路板的私信我!

网友A(2024-09-30):
如果不用调流是不是RV2那片电路可以省掉了?
这个RV1用多少合适?
lz能否帮忙测一下12v 24v 28v 三个点位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调流是不是RV2那片电路可以省掉了?
这个RV1用多少合适?
lz能否帮忙测一下12v 24v 28v 三个点位 ...

是的,24V电阻选36K

网友A:
前些天搞了块RFB300的半砖模块 s+接+ s-接-  TRM连800K-1M欧左右接+能调高电压,连1-10k的电阻接-能调低电压,所以这个全砖模块是不是也通用的?

网友:
不错的思路,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搞了块RFB300的半砖模块 s+接+ s-接-  TRM连800K-1M欧左右接+能调高电压,连1-10k的电阻接-能调低 ...

咸鱼搞了个,看上面一排小针脚1-4调流,1-3调压,

楼主(2024-11-06):
引用 网友B:
咸鱼搞了个,看上面一排小针脚1-4调流,1-3调压,

不是哦,每4脚没用不能调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哦,每4脚没用不能调流

一直这样用啊,最大电流25A,最高电压3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