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模拟电路的朋友帮忙分析下电路,不胜感激!

楼主(2024-05-27):
简单说下(原理图二)的工作原理:上电输入整流滤波后高压直流正极加到C1正极,C1负极为参考点,通过L2、MOS、R1到全桥负极,注意全桥负极并不是参考点。正极高压通过R3限流后接到MOS栅极,此时MOS导通,L2被连接到全桥负极,形成回路,电容C1充电。当大于等于11V时DZ2导通,Q2导通,光耦内部红外LED导通,光耦4脚、5脚、三极管导通,三极管4脚接全桥负,5脚接R3,于是MOS Vgs被拉低到0.3V左右,MOS关闭。此时L2瞬时极性,左正右负,通过D2向电容C1续流,当电压低于11V,光耦关闭,R3上侧恢复高电平,如此循环形成振荡和闭环反馈。C2改善瞬态反应,DZ1是MOS Vgs钳位稳压管。

目前批量老化的是(原理图一)绘制的PCB板成品,现在批量出现R1电阻烧毁,或者MOS、DZ2稳压管烧毁,更有甚者元件烧了一大半,就算没烧元器件,但MOS、L2电感、R3电阻也会温升严重,针对这种情况小弟实在束手无策,我目前怀疑是C1容量取值太大或者质量有问题,但不能具体的去改善问题,拜托本坛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此电路的问题及提出改进建议,非常感谢!

(电路图二)目前也有做老化测试,除了MOS、L2电感、R3电阻温升比较高以外,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有老哥指出DZ1稳压管用12V或者15V比较好,我更新了原理图,DZ1用11V,这样可以与DZ2元件通用,另外拜托各位帮忙指正这个原理图的元件选型是否合理,非常感谢!

原理图二

原理图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您帮我看下这里面的元件选型是否正确?那些元件需要更改,非常感谢!

按上图说话。
这种设计第一次见,感觉挺巧妙。
实质其实是斩波,通过间断的为C1充电、补能,从而维持其大致稳定的对外输出。
与纯粹斩波的区别是C1的充电通道上增加了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Q1关断后电感L1也能对外提供电流,减小输出波纹。
Q1的开关动作严格上说不是由正反馈导致的震荡控制的。DZ2、R5、R6、Q2、OP1和R3这套东西组成的更像是个比较器,输入(DZ2负极)大于基准(DZ2提供基准)后,输出(R3与光耦5脚的连接点)状态翻转,整个控制电路的实质其实是个反相比较器。

大概就像下面这样由图一到图二的演变:

但甭管怎么理解,Q1的开关动作是实实在在的。驱动Q1,第一要求其驱动信号方波的上升、下降沿越陡越好。第二是驱动电路要有一定的推拉电流能力,Q1的开关实际是为其栅极电容充放电,充放电电流越大,Q1的开关速度越快。

以下是对您这个电路的个人的理解。

问题:
一、R3发热是正常的,此电阻功耗大概有三四百毫瓦,用1瓦的电阻,温度肯定低不了。

二、Q1、R1发热甚至烧毁,问题在Q1栅极供电和开关速度上。
1、供电问题。
DZ1虽然改为11V,但GS极供电电压依然是频率100Hz,幅度0-11V的脉动直流。这会造成在某些开关周期Vgs电压不足,Q1有一段时间处于放大状态。
2、开关速度。
上述1说的还是次要问题,Q1的开关速度隐患更大一些。
  1)  4N65这类管的Ciss有几百PF吧,因栅极供电电阻R3的阻值很大,会导致Q1栅极充电电流只有1-2mA这个级别。栅极电容充电电流小---栅极电容电压上升缓慢---管子处于放大区的时间长---损耗大。也就是驱动能力不足导致开通时上升沿坡度变缓,开通缓慢导致功耗升高。
  2)光耦是低速器件,光耦的存在会导致Q1开关速度变慢,损耗上升。

改进:
一、改进Q1栅极供电。
1、DZ1上并联一只47-100uF的电容,Q1开通时栅极充电电流全由这个电容提供,约为稳定的12V。这就避免了交流供电时顺时电压不足Vgsth时Q1无法完全开通导致的损耗。还避免了周期性供电造成Q1时开时不开的不稳定状态。
2、增加电容后,Q1的关断要靠光耦给电容放电,这会增加关断时间。DZ1正极到Q1栅极间要加一只限流电阻,此电阻的存在可保证光耦迅速拉低栅极电压,使改进后的关断速度不会变得太慢。

不改、小改板子的话,只能做到以上这些了。
因Q1栅极充电电流主要由电容提供,R3的主要作用由栅极供电电阻变成为电容充电的电阻,R3阻值可以增大些,减小其发热。
缺陷是增加的限流电阻仍然会影响Q1开通速度(尽管不如原来R3的影响那么大),还是会多出些损耗。

再改的话,就要在Q1栅极加图腾柱,由图腾柱的上下管负责Q1栅极充放电,增强驱动能力后可保证Q1快速开关。
还可以在光耦的输出与图腾柱输入之间串入两个非门,经非门“整理”后的方波其上升、下降沿就会变得非常“利索”,可避免光耦这个“慢腾腾”的家伙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点纯粹是推论,没实际做过,出发点是改善驱动脉冲波形。
您这个设计是靠光耦平移驱动电平,光耦开关速度慢的缺陷没啥好办法,换高速光耦试试吧,没有在驱动通道上用光耦的经验,不敢乱说。
开关电源的驱动通道一般不用光耦,就因为它的速度慢。这个位置一般是用驱动变压器,但您这个设计要是将光耦换成脉冲变压器的话,改动就太大了,不值得。

给您这个电路用Multisim做了仿真,Multisim不太适合做开关电源的仿真,但手头上只装了这个,大概看看做个参考吧。

光耦直接驱动:

图腾柱驱动:(压缩软件不合适,无法分卷。需要的话,晚上换电脑压缩后再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再仿真了一下。

发现mos管电路单独不能自激振荡起来,原因是,虽然相移能达到180度、但在相移达到 ...

个人以为
开关管的开通到翻转的原因不是电流达到DZ1/R1的限制,而是L2和C1的充电常数。在C1电压达到Q2导通让光耦给栅极放电,就是翻转时刻。
证据嘛,你可以仿真的时候加大C1,电路开通的前一段时间,C1初始为0电压时,开关管类似恒流管状态持续到在C1电压达到Q2导通。

电路的ton由L2、C1、和负载电阻决定,toff由C1、和负载电阻决定。

另外,如果设计额定输出时电路在DCM断续模式,因为起始电流很小,驱动前沿上升慢导致的损耗并没有想象的大。

网友:
回头想了一下一楼的主题帖内容和电路:

1、这2个电路的基本拓扑是一样的,由2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mos管的自激振荡电路,包括d极负载上的电感电容,以及提供反馈信号返回的g极电阻。其中L1、C1提供2个互为共轭的极点,g极电阻与Cgs提供第3个极点,因此,能产生180度相移而形成自激振荡。L1、C1的共轭极点频率约16kHz,Cgs极点频率约数百hz,整个电路“自由”振荡频率刚好足够高(超过人耳听觉频率)。

第二部分是bjt、光藕组成的线性控制电路。能根据dc输出电压去干预mos管的振荡过程,从而控制输出dc电压。

因此,整个电路类似早期的无ic的变压器单管自激开关电源那样工作,而不是按版主前面说的斩波方式工作。假如是斩波工作,斩波的频率也太低(工频),效果不会好。

我曾用multisim仅对mos管电路这一局部电路仿真了一下,证明在拆除bjt、光耦这些控制电路之后,mos管能以开关方式工作,220Vac输入时输出电容2端的输出dc电压能达到146v,也看到了振荡波形。但时间所限,没有作更深入的仿真,所看到的开关波形也不是很清晰。

2、楼主在一楼提出,电路一为何不工作。我前面曾回应过,我现在的看法跟原来没有大的差别。也就是说,电路一很可能是因为线性控制环路出现了自激而导致。

3、楼主一楼还提出,希望大家能给出改进的建议。但是,对于电路二来说,他说已经能正常工作,只是个别元件温度较高。

对于电路二的这些元件温度较高,直接关联的原因是这整个开关电源的变换效率问题。而从楼主的发帖内容看,其开关电源知识储备不多。更重要的是,他还不提供有关原型电路(所参考的外国电路)和现在电路的变换效率方面的任何信息。比如,输入电压多大和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大时温升明显,是不是同样情况下明显比原型电路温升高。

这么一来,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电路的变换效率也就是这个水平,在不作大改动时,是没有多少提升空间的。换言之,前面那十页八页的网友热心回帖,可能只是做了个无用功。

网友A:
拜托您帮我看下这里面的元件选型是否正确?那些元件需要更改,非常感谢!

感觉Q2换成TL431更好,开关要迅速很多。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是什么东西要用这种稳压电源?

网友:
这个地方不太对吧

网友D:
4N65当导通的时,压降全部在R1、L2、Q1上,输入电压越高,电流越大,发热越严重。

网友E:
你描述的振荡过程,实际上是负反馈的过程。
负反馈有可能是进入一个线性状态,也有可能是振荡状态。

如果负反馈回路中部分电路含有比较器、整形电路,那么能产生方波的振荡。
但现在看你的电路回路纯粹是线性放大,这个振荡能否持续震起来,或者是方波形式震起来很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4N65当导通的时,压降全部在R1、L2、Q1上,输入电压越高,电流越大,发热越严重。

感谢您的回复,在三个元件确实发烫很严重,直流输入温升正常,在交流市电输入的情况下温升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是什么东西要用这种稳压电源?

感谢您的回复,这个电源支持12-240V输入,稳压电源做不到这么宽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描述的振荡过程,实际上是负反馈的过程。
负反馈有可能是进入一个线性状态,也有可能是振荡状态。

感谢您的回复,这个工作原理我开始是不明白的,是一位老哥帮我分析出来的,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明白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B:
楼主你这是自己设计制作分立件的非隔离式开关电源,用来代替像Viper12A这样的开关电源芯片的非隔离应用,投入产出比低,但精神可嘉。

对于开关电源来说,也像负反馈放大器一样,设计或制作的时候,也要处理好高频稳定性问题,避免出现自激。

从电路一和电路二可以看出,这2个电路的零极点分布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因此,一个电路自激,另一个不自激,也挺合情理的。也就是说,楼主电路一的存在问题,大概率是因为出现了自激。

如果确实是因为遇到了自激,那么,就要采用处理高频自激的措施。我对开关电源研究不多,提不出具体的处理办法,但知道处理自激的方向可以是:

一是降低开环增益,或者是增大闭环增益(包括噪声增益)。原理上这2种做法是等效的。比如,给光耦驱动管e极串一只100欧级的电阻,或者是增大mos管的s极电阻。

二是通过类似miller补偿的高频补偿方法,拉开主极点与第二极点的频率距离。你这个电路的主极点似乎是光耦产生,但不方便采用miller补偿,可给mos管g、s极并一只nF级的电容试一试。

三是采用开关电源常用的复杂相移网络,控制好相位移动的速度。这个我没研究过,你可以自己研究。

网友F:
电容降一点看看效果吧。
不然就用图二。
就原理来说,不隔离为了省变压器才用上电感吧?这样子找找LED灯的驱动IC能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自己设计制作分立件的非隔离式开关电源,用来代替像Viper12A这样的开关电源芯片的非隔离应用,投 ...

感谢您的回复,老哥您太夸奖我了。我这完全不懂模拟电路的人是设计不出来这样的电路的。这个电路是抄国外产品的,ABB也有用这个电路,但自己转化过来出现的问题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降一点看看效果吧。
不然就用图二。
就原理来说,不隔离为了省变压器才用上电感吧?这样子找找LED灯 ...

感谢您的回复,图二目前也有做老化,但MOS、L2电感、R3电阻这三个元件温升还是较高,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主要是这个电源支持12-240VAC/DC输入,电源芯片是做不到这么宽范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描述的振荡过程,实际上是负反馈的过程。
负反馈有可能是进入一个线性状态,也有可能是振荡状态。

对。他这两个电路,主功率管的开关工作方式与线性负反馈之间没有清晰的分割,可能会互相牵扯,令问题复杂化。

网友G:
刚没人回复,写了一段回复居然没发上来,居然退出登录,再上来看都这么多回复的了;
其实我个人也不是很懂,上面各位都分析的很好了,我简单掺和几句吧,楼主的电路大概率工作在线性区了,改进的意见是在光耦的LED两端接个几K的电阻,把光耦换成类似H11L1(只是举例说明)的这种开关输出型的,或者不换光耦,把MOS管的驱动电路改成开关驱动的也可

网友H:
开关电源,不用示波器看波形吗?,参数的调教,都要看波形的呀!

网友:
R3, 实际是为Q1导通提供电流, 要想12V,到240V 都能正常工作, 应该做成有源才好. 大概是PNP+R+稳压管做成恒流源,不过成本增加了.还不一定做的好,因为这个电流太小,Q1打开的慢.这个电流大,效率又低.
OP1, 要能快速关断上面说的电流源, 这样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

只有Q1快速开关, Q1才不会热,如果OP1慢了,R1,Q1都容易烧. 感觉没有用芯片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源,不用示波器看波形吗?,参数的调教,都要看波形的呀!

如果是自激,往往连正常工作都做不到。

即使能看到(临界自激时)波形,但简单通过波形也得不到关键的信息。因为要解决自激问题,需要通过观察环路增益的幅频曲线来调试,而这需要专门的测试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激,往往连正常工作都做不到。

即使能看到(临界自激时)波形,但简单通过波形也得不到关键的 ...

有的示波器有伯德图功能,是否可以用?

网友:
问题应该在L2上面。将成品电路板上的L2调转180度方向安装后,再试下^_^

网友:
高低压电路的划分,一目了然了:

网友I:
看原理图上的电容没标耐压(C2C3),觉得有个问题可能会被忽略,那就是贴片陶瓷电容X7R一类的容量随着施加的电压升高而变小,相移不够导致振荡失败,所以尽量用比实际承受值高得多的耐压值,比如实际12V,那么尽量用50V或者100V的,关键的位置,可用C0G的。

网友F:
给点回差能加快开关速度吧,
电阻可以用470K到100多K试一下。最好有示波器看看。

网友J:
太稳了沒法自激振荡,加入Rx是关键。非隔离的用光耦是浪费,试着去掉0.1uF电容和简化电路。以前搞过DC24V到AC220V输入就是几颗晶体管。这种不好玩,最好用隔离式的,Y电容預留等通过安規之後不接上。
M嬯

网友:
这种电路可以仿真还蛮有可信度,电感和电容的內阻要列入。仿真并非任何电路都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没人回复,写了一段回复居然没发上来,居然退出登录,再上来看都这么多回复的了;
其实我个人也不是很懂 ...

感谢您的回复,您可能说到问题关键点子上了,我准备把光耦换成4N25。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原理图上的电容没标耐压(C2C3),觉得有个问题可能会被忽略,那就是贴片陶瓷电容X7R一类的容量随着施加 ...

感谢您的回复,除了0.1uF电容是贴片以外,其他都是电解电容,C1=50V 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点回差能加快开关速度吧,
电阻可以用470K到100多K试一下。最好有示波器看看。

感谢您的回复,也感谢您的建议。(原理图一)这版温升很严重,并且很容易烧毁元件,烧毁了基本就没有维修价值了,现在改为(原理图二)这版老化,目前就MOS、L2电感、R3温升超出预期,其余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稳了沒法自激振荡,加入Rx是关键。非隔离的用光耦是浪费,试着去掉0.1uF电容和简化电路。以前搞过DC24V到 ...

感谢谢您的回复,也感谢您的建议。(原理图一)这版温升很严重,并且很容易烧毁元件,烧毁了基本就没有维修价值了,现在改为(原理图二)这版老化,目前就MOS、L2电感、R3温升超出预期,其余暂时没有发现问题。您的建议我会去实验,看下有没有改进问题。24-240我们可以采样电源芯片的方案,不用这种电路了,从我目前老化的情况看这种电路对元器件和PCB布板要求很高,稍微误差基本就不稳定或者烧了。

网友K:
类似并联稳压和buck电路结合,但电路有必要简化,不需光耦,需要优化的地方很多。
r3,q1,L2,温度高说明q1导时间较长,要么负载重,要么L2选值过小,要么q1驱动电流不足,
大部分工作在放大状态。
电路只需要市电半波整流就可以,不然烧管是经常的,类似abb小功率软启动电源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类似并联稳压和buck电路结合,但电路有必要简化,不需光耦,需要优化的地方很多。
r3,q1,L2,温度高说明q1 ...

感谢您的回复,半波整流没办法实现,因为这个电源是支持12-240VAC/DC,而驱动的继电器是12V的,没办法做半波。另外您说的优化电路,这个我确实没敢去尝试,这个电路也是抄的国外产品,已经是简化并大批量生产过的。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寻求大家帮忙看看元器件参数是否存在不合适,毕竟温升很严重,正如大家所说的可能是MOS关断时间不合理,我现在(原理图一)把C1电容容量减小到10uF,温升会低一点,说明自激频率加快了,可能压在MOS管上面的功率减小了。但其他元件我确实欠缺水平去做出合理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