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x1、x10探头之奥秘,请教高手

楼主(2024-05-27):
老衲听说过示波器探头有x1,x10区分,一直搞不明白,请教的。

1,
x1探头就是两个鳄鱼夹?
x10探头是两个鳄鱼夹加十倍的三极管放大?场效应管放大?

2,
十倍放大的通频带是多少?也就是最小和最大适用频率。探头放大器不会过载?最大允许信号幅度是多少?

3,
示波器主体知道用的探头是x1还是x10吗?
液晶屏上是否有提示?
液晶屏读数需要自己除以10吗?
还是读数就是真实值,无论x1、x10都直接读数即可?

4,两种探头能承受的最大不损坏的电压是多少?

5,有x100,x1000的探头吗?

6,为什么不只用x1一种探头,然后10倍放大电路放在示波器主体上?

网友:
想反了,是衰减,不是放大。

示波器探头有两个档位:x1和x10,其中x1为不衰减状态,x10为衰减10倍状态

x1带宽低,例如:标称60MHZ的探头,X1带宽6MHZ

X10带宽高

网友:
x10是缩小10倍,对被测物来说,读数x10

网友:
以我之前的 TDS320 波波的 6063 探头为荔枝

1、
1.1 不是
1.2 衰减

2、
x10 探头才是你的看奶仪和原配探头的标称带宽,x1 的带宽要缩简很多,电缆越长缩减越多
此外 1.2 已经解释,不是放大不存在过载

3、
TDS320 知道,会自动更改读数,如果你的波波不能,扔掉换一台能的

4、
看你的探头数据手册,你都不看说明书的吗?不同厂家型号探头最大电压不同,你要问哪个就看哪个

5、

6、
1.2 已解释是衰减,且必须是 x10 探头才是看奶仪标称带宽,x1 探头不是

网友A:
楼主混矿坛挺长时间的了,能问出一楼这么多问题,估计是没用过示波器。

买一台示波器回来用一用,一楼的大部分问题不仅可以自己解答,而且会对其中的答案有更深的体会。比如,用x1探头去直接测电路上正在工作的晶振,常会造成晶振停振,而使用x10探头却不会,有这个体验后,就能明白和牢记,x1与x10探头在输入电容这个规格参数上的巨大差别。

网友:
用x1探头去直接测电路上正在工作的晶振,常会造成晶振停振,而使用x10探头却不会,有这个体验后,就能明白和牢记,x1与x10探头在输入电容这个规格参数上的巨大差别。

不仅是输入电容,还有带宽和输入阻抗!

楼主:
谢各位提示。

那个补偿电容范围什么的干活?拿10pf、20pf、30pf的电容一个一个并在还是串在被测电路上?补偿纠正相位?

大红大紫的200元的网分仪、开源的VNA之类的,据说能当示波器用,也带x10衰减探头吗?

网友:
这个嘛,先买个示波器
会用x1 x10档,就基本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提示。

那个补偿电容范围什么的干活?拿10pf、20pf、30pf的电容一个一个并在还是串在被测电路上? ...

如图所示

补偿的目的是,探头到波波有一段电缆,这个电缆的传输阻抗和波波不匹配,所以要一个 RC 网络调节,使得两者匹配,让信号通过这个电缆不至于产生振铃甚至反射

网友:
探头x1 示波器设置x1
探头x10 示波器设置x10
然后,就可以开始群魔乱舞了
串联电阻,测电阻上的电压和波形,得到电流值
示波器设置对应电流档位,就变成电流探头
还能运放做差分,变成差分探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混矿坛挺长时间的了,能问出一楼这么多问题,估计是没用过示波器。

买一台示波器回来用一用,一楼的 ...

X10的探头能测吗  本来幅度就小的很

网友:
补偿示波器输入电容的吧!

网友:
所以只是RC滤波器?

网友:
我回答下女孩探索者的最后一个问题吧,大红大紫的网分仪VNA之类的一般是不能当示波器用的。即使正经的网分仪一般也不能当示波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10的探头能测吗  本来幅度就小的很

示波器最常用的探头就是 X10 的,如果连晶振上的振幅几百毫伏到几伏这个范围的信号都测不了,那岂不是成了废物 ......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最大的秘密,恐怕就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那根柔性的电缆里面的芯线是弯弯曲曲的,而且电阻很大,记得应该是百欧姆级别的。

网友D:
据我所知、探头有 X100的、但很贵,没有 X1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最大的秘密,恐怕就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那根柔性的电缆里面的芯线是弯弯曲曲的,而且电阻很大 ...

这是一根从报废的横河探头上剪下来的电缆,实测直流电阻 154 欧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最大的秘密,恐怕就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那根柔性的电缆里面的芯线是弯弯曲曲的,而且电阻很大 ...

所以我那个图里的探头电缆写成“有损传输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那个图里的探头电缆写成“有损传输线”

可以看成无数个电阻电容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最大的秘密,恐怕就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那根柔性的电缆里面的芯线是弯弯曲曲的,而且电阻很大 ...

是的,示波器探头的秘密就在那根线里面,除去这根线意外,无源探头的内部结构非常简单,也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那根线不是普通的同轴电缆,是经过特殊匹配的,线坏了探头就废了,所以那些买剪线探头的都是牛人

网友:
关于你的第3个问题

比较老式的示波器,不具备探头衰减倍数识别功能,也不具备设置探头衰减倍数功能,所以用x10探头,要把读到的电压自己乘以10,数字示波器一般都有一个探头倍数设置功能,用x10衰减探头,就设置成x10,这样光标电压就是计算好的,不用你自己算,更高级点的示波器,具备探头衰减倍数自动识别功能,但这种功能一般要使用示波器原配的探头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的,示波器探头的秘密就在那根线里面,除去这根线意外,无源探头的内部结构非常简单,也没有太大的 ...

那根线芯极细,很难准确测量它的直径,粗测大概 0.1mm,估算跟康铜电阻率比较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探头有 X100的、但很贵,没有 X1000的。

有 x1000 的高压无源探头,不常用而已。比如这个:

https://www.pintech.com.cn/en/sys-pd/100.html

楼主:
谢各位解惑。
再请问一下。
据说示波器灵敏度是mV级,网分仪灵敏度是uV级,两者相差1000倍,真的吗?
为什么会相差几个数量级?什么电路的原因?
100M示波器灵敏度能达到多少m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解惑。
再请问一下。
据说示波器灵敏度是mV级,网分仪灵敏度是uV级,两者相差1000倍,真的吗?

往深点要到热噪声,注意输入阻抗和处理带宽。

随便找个网页,  http://rt2innocence.net/integrated-circuit/device-noise/  照着自己算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最大的秘密,恐怕就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那根柔性的电缆里面的芯线是弯弯曲曲的,而且电阻很大 ...

据说有的用镍铬合金丝,而且还挺细,看样子特征阻抗也挺高。

我当年听说过这个后,有点好奇,也找个测了一下,还建了个仿真看一看:

用有损传输线,果然是立竿见影的,没有了可怕的高频起伏/振铃,频响曲线平滑了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解惑。
再请问一下。
据说示波器灵敏度是mV级,网分仪灵敏度是uV级,两者相差1000倍,真的吗?

不止是电路的原因。示波器是实时高带宽仪器,噪音本来就大。而网分仪是窄带仪器,虽然扫描范围很大,但是在每个频点测量时间很长,是很窄带的,噪音就可以很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最常用的探头就是 X10 的,如果连晶振上的振幅几百毫伏到几伏这个范围的信号都测不了,那岂不是成 ...

漂亮的拍照,三脚架+单反,测量没有手持减少感应干扰?没看到探头接地线连接,悬空了?

网友:
我这个60MHz探头,线看起来与普通的同轴电缆没有什么不同,但电阻确实大,120Ω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漂亮的拍照,三脚架+单反,测量没有手持减少感应干扰?没看到探头接地线连接,悬空了?

谢谢!

这张用 25mm 镜头手持拍的,可以看出有一些透视畸变,平时还是喜欢上架子用长一些的镜头,畸变小一些。

地线夹子没接,那个小板子是用电脑 USB 供电的,干扰不算严重,俺把 20MHz 带宽限制打开了,看上去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据说有的用镍铬合金丝,而且还挺细,看样子特征阻抗也挺高。

我当年听说过这个后,有点好奇,也找个 ...

老兄是认真的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老兄是认真的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来源:科创论坛坛友。
我上传权限有限,可以网上搜“示波器探头电路专辑”,一个PDF,tek的,挺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来源:科创论坛坛友。
我上传权限有限,可以网上搜“示波器探头电路专辑”,一个PDF,tek的,挺不错的

你说的这个文件俺好像有,但是是英文版的,打包发上来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然后,老兄说权限是啥意思,你不说俺都没注意你是版主,难道权限还不如俺???????

网友:
这种x10探头最有用,但是高频比较勉强。我曾经给自己又做了四个Z0探头,两个500ohm的,两个5000ohm的,测量高频信号时保真度更高。

网友:
我就知道捅220V的时候要在x10档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文件俺好像有,但是是英文版的,打包发上来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然后,老兄说权限是啥意思, ...

我刚才是在手机上试图传文件,有大小限制。我估计打包成几个包应该可以上传,但是手机上操作起来显然很麻烦。所以我就只留了个文件名。
我也是今天才意识到自己成了音响发烧论坛的版主。我音响发烧是二把刀,我估计小鬼头,以及经常与小鬼头吵架的那位,以及离开了论坛的闻太师肯定比我资深得多。所以我就尽量做到删帖时不错删,回答网友时不出错。请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刚才是在手机上试图传文件,有大小限制。我估计打包成几个包应该可以上传,但是手机上操作起来显然很麻 ...

恭喜老兄荣升版主,以后一定多多支持版主的工作,把俺的音响 DIY 项目落到实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解惑。
再请问一下。
据说示波器灵敏度是mV级,网分仪灵敏度是uV级,两者相差1000倍,真的吗?

示波器的输入是高阻、宽带型,这意味着很高的噪声水平,所以灵敏度严重受限,网分都是50欧阻抗的输入,噪声水平和示波器M欧级是天壤之别,而且传统网分、频谱仪内部都是外差接收机,属于窄带接收,现代频谱仪用高速采样然后FFT,但FFT依然属于窄带接收,所以本质上网分、频谱仪是窄带仪器,只要总噪声功率不超过前端放大器的限制,那么总可以从噪声中得到有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这张用 25mm 镜头手持拍的,可以看出有一些透视畸变,平时还是喜欢上架子用长一些的镜头,畸变 ...

感谢,照片畸变没看出来,发帖照片的向您和瓦老师学习,图片干净清晰表达明确。干扰不算严重可以这样简单测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根线芯极细,很难准确测量它的直径,粗测大概 0.1mm,估算跟康铜电阻率比较接近。

探头线用这么细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电容,至于线的电阻率比较高,我估计是为了提高强度加入了一些高电阻率的金属,毕竟探头线要频繁折腾,如果是铜的可能强度不够,而且示波器的测量精度不高,增加的那点儿电阻对于示波器的输入电阻来说可以忽略不管

我都是瞎猜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探头线用这么细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电容,至于线的电阻率比较高,我估计是为了提高强度加入了一些高电阻率 ...

你这确实是瞎猜

上个老外2009年写的文档,pdf文件:THE SECRET WORLD OF PROBES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文件俺好像有,但是是英文版的,打包发上来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然后,老兄说权限是啥意思, ...

我下载,两遍都是解压出来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下载,两遍都是解压出来有错?

全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确实是瞎猜

上个老外2009年写的文档,pdf文件:THE SECRET WORLD OF PROBES

懂了,线电阻是用来匹配线电容的,如果没有这个线电阻,相当于信号的容性负载高,于是阶越响应会出现振荡,幅频特性也会出现尖峰点,所以线阻相当于增加了阻尼,降低了线材带来的容性负载的影响,从而避免阶跃响应出现振铃,这特喵和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补偿原理类似,就是阻尼补偿

所以,这个线真不能随便用,每米的电容、电阻、电感,都是计算好的,不同的探头线也基本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下载,两遍都是解压出来有错?

俺自己下载解压没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探头线用这么细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电容,至于线的电阻率比较高,我估计是为了提高强度加入了一些高电阻率 ...

这个电阻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的话,频响曲线会非常不平,高低差好几个甚至十几个dB都有可能。
测脉冲或阶跃信号,信号欠阻尼振铃会非常严重。
测正弦波的话,测到的幅度可能误差好几倍,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总之就是高频严重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阻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的话,频响曲线会非常不平,高低差好几个甚至十几个dB都有可能。
测脉冲 ...

是的,看了那个老外的文章,一下就明白了,就是为了补偿阻尼

楼主(2024-08-01):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文件俺好像有,但是是英文版的,打包发上来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然后,老兄说权限是啥意思, ...

这本示波器探头电路,老衲下载,想研究一下,居然有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