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601A开盘机问题

楼主(2024-05-27):
请教一下,一台全新的上海601A开盘机,几十年一直没用过,内部锈蚀氧化很严重,电机的上下盖也因时间太久氧化变形,用手转动转子根本转不动,所有机械开关和机构都已经除锈打理,全部接触良好。在不通电情况下用手转动转子皮带轮也很顺溜,没有阻滞现象,但就是通电后转子好像被锁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与我两三年前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也是坛里提问,但应该在“录音机与CD”板块。
通常都会怀疑调速开关触点、运转电容失效、定子断线缺相,,,,,很少有人能联想到到偏心吸死问题,最后还是靠自己一点点判断、摸索解决的,至今正常运行(参见【参赛】开盘式磁带录音机的改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22509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由于电机上下盖是早年的铸铝合金材料,不知道是加铅还是锡超量(这方面是瞎猜的),氧化导致硬化、龟裂、扭曲变形严重,转子轴严重偏心。
此时就算无电时手能够转动,空载一通电转子也立即被吸死(为何交流电机还会被吸死?这不是现在讨论的),我是沿着这个判断方向摸索,通过移动后盖松紧不同(三螺丝反复试)很多次耐心尝试,最后找到一个转子启动容易、转动相对平稳、没有大振动,就能正常工作了。

如果你的电机俩端盖变形实在过大始终调不好,那么只有在某鱼上买拆机电机换上了(80元上下接近)。

偏心明显但空载还能自启动的,有时还会有一直特殊现象:-------
1)只在转子某个角度方位时才能自行启动,其它角度方位不能启动;
2)只在转子某个角度方位时手动启动后才能稳定运转,其它角度方位手推动也无法启动(就是接近吸死)

最严重的吸死是转子与定子接触了,土话扫膛了,只要拆除转子能发现有摩擦导致光亮处;手根本转不动,吸力大到超出想象;
就算没有接触,因为铁绣粉而致磁短路时,用手也是转不动的。

楼主:
请教一下,一台全新的上海601A开盘机,几十年一直没用过,内部锈蚀氧化很严重,电机的上下盖也因时间太久氧化变形,用手转动转子根本转不动,把所有机械开关和操作机构都除锈打理后,现在全部接触良好。在不通电情况下用手转动转子皮带轮也很顺溜,没有阻滞现象,但就是通电后转子好像被锁住了,用手根本转不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提醒一下:不要尝试用力矫正已变形-龟裂的铸铝盖,大概率会粉碎(就算当今的铸造水龙头过几年后也会发生此类事),
除非有做过这事有经验的人并详细指点。

网友:
一劳永逸的办法,咸鱼套一个601A电机也没多少钱。

网友:
估计是扫膛了,拆开清理一下垃圾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我两三年前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也是坛里提问,但应该在“录音机与CD”板块。
通常都会怀疑调速开关触点 ...

分析很有道理,我也觉得可能是上下盖变形导致不同心才被锁住。不通电情况下用手转动,好像有很小的摩擦声,估计是转子和定子哪里有接触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空转没问题。~换过电容,调速开关,最后发现是电机端盖有变形了,这是通病了。

楼主:
前段时间经过全面润滑打理,更换了电机的下盖后,现在开机能正常转动,但没有声音,也不能播放磁带。而且通电大约1分钟后,底部线路板上的一只240欧电阻发烫冒烟(已稍微变黑),旁边的25V 47uf 电容温度也很高,检查发现全新6J1和6P1两只玻璃管子发光不正常(可能是漏气),换掉后还是没有声音。同时开盘带转速也不正常,转动很快,新的机器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经过全面润滑打理,更换了电机的下盖后,现在开机能正常转动,但没有声音,也不能播放磁带。而且通 ...

那个240欧的电阻应该是6P1的阴极电阻,左边是该电阻的旁路电解电容;电容发热大概率是电阻发热烤的,6P1可能栅极开路或已经损坏。
电机转速应该是另一个故障,也可能没有问题,19速是本来就很快了。

楼主:
更换了6P1和6J1两个管子后,现在能正常播放了,但是声音偏小,不宏亮,不知道还有哪里的问题。

楼主:
用同样的功放板和主板替换后,声音还是较小。还有就是只能倒带不能快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跟机架上面其他什么元件有关呢?

网友:
该机是单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只变极调速而不换向的,换进快到都是靠摩擦轮改变的。拆下面板仔细观察一下应该可以发现问题吧。

楼主:
现在能正常播放磁带,就是声音较小,不知道是哪个零件的问题了?

网友A:
看看
1)磁头方位置正不正(大致判断有没有被大动过螺丝);
2)磁头表面脏不脏(有无土红色粉末粘连痕迹,通过压带轮表面脏不脏也能判断);
3)喇叭插头插座触点是否氧化(不是焊接的);
4)用6.5大插头多插拔几次4欧的端口插座,看触点是否氧化;
5)右排四键中的左边第一键管喇叭外放的多按压几次;
6)线路输出到已有的其它功放设备,看看是否正常;

以上都无效了,换插电子管试试,先试6N2(对A型机是6N1),然后试6J1;
根据你前述6P1有问题,说明存在一种可能,曾被长时间空载通电,电子管有可能空烧太久温度过高而老化(叠加真空度不足--瞎猜,不一定对);
。还有可能是输出牛问题,但这通过6)可以发现。
阻容是否老化,需要全面排查,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1)磁头方位置正不正(大致判断有没有被大动过螺丝);
2)磁头表面脏不脏(有无土红色粉末粘连痕迹 ...

机子看上去是新的,平时估计没咋用过,入手时大部分严重氧化锈蚀,机械部分都转不动或转动不灵活(包括按键和所有触点),上个月才全面保养打理结束,试机时之前一点声音也没有,后更换了6J1和6P1两个电子管才有了声音的,猫眼电平变化也比较灵敏。网上查了一下,根据这种声音小的故障现象,分析可能是交联电容失效,但我对这个不太懂,不知道哪个是交联电容,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1)磁头方位置正不正(大致判断有没有被大动过螺丝);
2)磁头表面脏不脏(有无土红色粉末粘连痕迹 ...

这个图是601的,底板大致布局和601A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601的,底板大致布局和601A的差不多。

你对照电路图找前三处:0.1UF,0.02UF  0.047UF,根据前后左右+每级的栅极之前  来找。
新机也不能排除曾被受潮而空烧过,一旦温度过热就损伤管子,否则6P1怎么会坏呢?我入总共手过6、7台电子管收音机及2套胆功放,单独买过地摊几十只管子,从未有过电子管坏的,包括引脚打火的都没有坏,清理插座后正常使用。

我理解的电子管损坏:漏气、灯丝断、老化.摔坏的不算。

网友:
我朋友收废品的仓库里有两台要出,不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1)磁头方位置正不正(大致判断有没有被大动过螺丝);
2)磁头表面脏不脏(有无土红色粉末粘连痕迹 ...

磁头是新的,保养时将下边的弹簧拆开除绣了的,后面还是原样装回的,不论怎么调声音还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照电路图找前三处:0.1UF,0.02UF  0.047UF,根据前后左右+每级的栅极之前  来找。
新 ...

最初没有声音,先是6J1的灯丝呈紫色(蓝白色),更换后不久,6P1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还跳火,电路板上的240欧电阻还发烫,颜色少许变黑了,估计这个电阻应该不会被烧坏吧?现在6P1和6J1都换了,那个电阻也没有之前那么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初没有声音,先是6J1的灯丝呈紫色(蓝白色),更换后不久,6P1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还跳火,电路 ...

个人觉得,烧黑了阻值可能变大,量两端压降是不是11~12V上下(6P1)
对照今天隔壁相似帖子里的电压看看。

楼主(2024-07-15):
最近又入手一台上海L601开盘机,能通电,但不能正常播放,不出声。音量开至最大时喇叭还嗡嗡响,有电流声明显,(6Z4 6P1 6N2 6J1四个管子都替换试了的,但故障依旧)请大师们帮忙指导一下,是电路板上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从放音磁头处送入弱信号(比如手机耳机靠近、不行再跨接信号试一试)先排除磁头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放音磁头处送入弱信号(比如手机耳机靠近、不行再跨接信号试一试)先排除磁头断线。

我用螺丝刀金属部分接触放音磁头,没有感应。磁头内部会不会断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螺丝刀金属部分接触放音磁头,没有感应。磁头内部会不会断线呢?

播放状态下———
改刀轻轻触碰放音磁头正面缝隙近处,正常情况下肯定有声音的(爱好者的改刀多少有点剩磁)。

不行就改刀接触一下放音磁头背后接线帽,正常有引入干扰声、交流声。

来回旋动右边的音量旋钮,在大音量位置来回动,仔细听喇叭有无摩擦声随动。

以上都无声音变化,就得主动送声音到各级,逐级查了。包括用6.5大插头逐个插拔输入输出大插座,看有无触点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601的,底板大致布局和601A的差不多。

前8年拆下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其他的都扔了。

楼主:
在放音状态下,用改刀触碰了机身金属部分和放音磁头背后的接线头,都有“哒哒”响声。按理说只有磁头那里才有这种感应,整个机芯金属部分不应该有“哒哒”声,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