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扬声器可以用吗

楼主(2024-05-27):
这个扬声器可以用吗,我看上家用白色胶状东西给把窟窿粘上了,不知道影不影响使用?

网友:
可以听个响而已,最大的用途就是把那坨磁铁敲下来玩

网友:
胶太多了,又弄不下来,肯定会影响使用,如果是品相一般的收音机,也就将就用了,好品的最好换下来。

网友:
这个飞乐喇叭让你修坏了!应该用专门补喇叭纸盆用的胶水才行。

网友A:
直接用学生用的那种液体胶水,刷一层,有洞的地方粘纸片上去就好啦,
最怕电工用热熔胶了,后面的人都没有办法修了

网友:
老古董飞乐喇叭,高灵敏度。

网友:
这喇叭变大舌头了

网友:
        这样修理喇叭无异暴殄天物。

网友:
可以用呀,只是增加了变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学生用的那种液体胶水,刷一层,有洞的地方粘纸片上去就好啦,
最怕电工用热熔胶了,后面的 ...

弄不下来啊,上家弄的

网友:
随便找个5寸以上橡皮边或泡沫边喇叭,音质甩这个几条街。

网友B:
好东西被你搞坏了,不懂可以先在坛里问一问.本来可以修得很好,被你这么一弄唉......可惜......

网友:
这种破喇叭还是不要用为好,你可以试试其放出的声音;用现在3寸、4寸喇叭的音质比它好多了,最多功放输出改大点。

网友:
好喇叭粘坏了。可惜。

网友:
旧喇叭的中心柱很容易生锈,先用手按一下音圈,听一听,看看有没有沙沙的插边的声音

网友:
胶不对,低音受损,甚至比什么都不做还差点。
外折环应该是为低音大振幅(相对)做支撑的,胶太硬了那片区域振幅受限,,,,

网友:
自己研究,自己琢磨,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被你搞坏了,不懂可以先在坛里问一问.本来可以修得很好,被你这么一弄唉......可惜......

是上家弄的,我也在发愁怎么把这个胶弄下来

网友:
热熔胶粘的也不太结实,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这个是海鲜市场买喇叭送电路板的那个机子吗?

网友:
用热风枪吹化慢慢刮下来。如果缝不大,用补鞋的软性胶粘.如果缝大,可以用风挣纸粘补.补好后,一般听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