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中周会坏吗?

楼主(2024-05-27):
有个问题问矿友:老收音机中的中周(不含电容)会不会损坏? 线圈断开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
年代久远的锗管性能下降更明显,毕竟当初生产锗管的工厂条件太差。

网友:
会坏,特别是用油性漆包线绕的线圈,电感减小、Q值下降,收音时灵敏度下降、音量小甚至无声。

网友:
早期三极管很多管脚生锈烂断的。
早期中周,用料考究远不如三极管,线又比三极管细的多,估计也有很多内部烂断的。

网友A:
可是有的中周是带电容的,那个电容会挥发发黑

网友:
早期的中周只要不是人为手欠,一般质量过关的,不容易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有的中周是带电容的,那个电容会挥发发黑

早期的收音机中周都不带电容。

网友:
早期的都有封蜡,没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B:
封蜡后的中周线圈还会因受潮而导致Q值降低吗?

我发现不同时期的收音机在修复并统调后,较新的机器的接收性能更佳,收台多且高低端灵敏度更均衡,红灯754、凯歌4B15A等都如此。怀疑与时间久了中周受潮Q值降低所致,不知是否这个原因?

网友:
坏:
1)人为拧碎磁帽;
2)拧磁帽太深、磁帽下沿刮蹭内部引线,导致断线;
3)内部进水、受潮导致漆包线霉断;
4)业余自制中周绕线时手汗多没有戴手套,过后也会导致霉断;
5)拆机中周引脚与内部引线拉扯断线;
,,,

老化:
1)受潮Q值下降;
2)磁芯密度不均变形、氧化、磁芯受力不均或裂纹,,,导致电感量变化(仅上端密封又不想动它);
3)谐振电容受潮鼓包变化(老云母外置电容);
,,,

大部分二手老机都能响,说明问题通常不会太严重,有条件重新统调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封蜡后的中周线圈还会因受潮而导致Q值降低吗?

我发现不同时期的收音机在修复并统调后,较新的机器的接 ...

以前用的锗管做中放,加不加中和电容,由于锗管的结电容比较大,因此中放自带正反馈,所以放大量会显得比较高,因此你感觉比新的机器还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蜡后的中周线圈还会因受潮而导致Q值降低吗?

我发现不同时期的收音机在修复并统调后,较新的机器的接 ...

通常的封蜡,其实只是封住了上部磁帽口,代替点漆固定,有防潮作用,但由于底部与PVB板之间依然有缝隙,不能彻底阻断潮气进入,一旦进入潮气又不容易出来。

所以军机中周是整体锡封,潮气没有通道进入。

所以老收音机需要经常拿出来通通风、凉凉潮气、通通电,,,,,

网友:
TTF-3中周我有三套,老机拆机件,用前测试通断及电感量,接脚上焊一根絧丝便于提吊,蜂蜡熔液中浸三分钟,取出冷却,磁帽尼龙支架浸酒精后,凉干,装好,重测并调电感调到580u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的锗管做中放,加不加中和电容,由于锗管的结电容比较大,因此中放自带正反馈,所以放大量会显得比 ...

锗管中放自带正反馈放大?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上面讲的是较新的机器灵敏度更高,均匀度更好。机器越老则越差,调整不过来,因此我才认为是线圈受潮导致Q值下降的原因。等有空了我找一台老机把中周拆下来,用蜡煮一下除潮后看灵敏度是否明显改善即可知晓是否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