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TDA1521输出大于50W之设想

楼主(2024-05-28):
众所周知:
TDA1521声音甜美........
不足的是它最大BTL时输出仅仅才20瓦(d=0.1%)
推不动我的惠威S8。

但又不想弄复杂的功放,
于是就想办法叫其输出大点的功率
利用加入输出牛的方法来解决。

简图如下:

请教坛友:这办法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去,我记得里面那结构没办法扩流,也许因为我电路功底不够的原因,

https://www.homemade-circuits.co ... -circuit-using-tda/

网友C:
是呢,如果不拘泥1521的话7264也很好
1521厂家并没推荐BTL,后来也搞出来了
甚至还有了单电源BTL,单30V约30W输出
感觉7264很相似且更优秀,值得再开发

网友:
1片3886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推S8输出大于50W。

网友:
TDA是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集成功放,如今二手芯片价格十分喜人,推动牛和输出牛总感觉与TDA1521风格不搭,那是胆机玩法,变压器和芯片价格也不成比例。还是用BTL吧,虽然未必有50W,但是推动你的音箱或许没有问题,BTL不要用网上的简单电路,用运放制作单端转平衡的倒相器,分别输入两个TDA1521作BTL放大,效果不会令你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homemade-circuits.com/120-watt-amplifier-circuit-using-tda/

这是TDA2030,不是1521,这电路扩流+BTL可以实现,但是1521我没想出来怎么扩流

网友D:
其实没必要这样搞,绕牛也非易事。参考TI解决LM3886大功率输出的方案就行。

网友E:
理想条件下,楼主的方案是可行的,适当的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匝数比,可以获得TDA1521的最佳负载阻抗,以充分榨尽芯片的输出潜力。
但是实际应用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首先变压器的初级必须是双线并绕的,如不是,就可以打住了;
再有就是芯片的电压增益必须尽可能的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输出电流主要是由增益高的芯片输出,这样的话,不仅难以达到明显增大输出功率的目的,还会造成增益高的芯片先损坏。可是芯片增益配对对我们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
至于加入变压器的影响,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客观指标来说,肯定会有不少负面影响。但是也有人说,加了输出变压器,声音变得好听了。这个关系到个人的主观感受,没必要强求所有人达成共识。

网友C:
楼主是老手了,好几天都没信儿
看着往前抬抬,问问有进展不?

网友A:
供电和负载决定最大功率
1.BTL能增加1倍电压幅度,也就是4倍功率。但还不够,除非降低负载阻抗。
2.降低负载阻抗,但IC内部有电流限制,不能太低阻抗负载。并联可以增大输出电流,但功放都是电压源,电压源是不适宜并联的,除非你可以保证其并联的IC的直流、交流参数一致。
3用外接扩流管方式,带低阻抗负载,就像TDA2030手册的扩流电路一样,2个TDA2030+外接功率管扩流且组成BTL,驱动2欧,达到所谓120W。

网友F:
呵呵,想玩大功率,找一片TDA7293/TDA7294大功率高电压DMOS高保真功放IC试试呗,100W。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典型
如果1521很富裕,变压器又能自制的话
不如两片1521并联输出推动1比2变压器
原理上也能达到功率翻番的效果

网友G:
用1521推达林顿管可以实现大功率输出吧

网友:
这样做肯定是不可能增大输出功率的,但能不能更好的推你的音箱就不好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呵呵,想玩大功率,找一片TDA7293/TDA7294大功率高电压DMOS高保真功放IC试试呗,100W。

TDA7293 前级一定要做压电平的能力,这玩意儿太容易烧,朋友已经退烧了,玩不起,成天的烧,大声烧,静电也烧,大动态也烧
但是声音是真的好听,这点没得说。同价位没几个能打得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TDA1514,单片功率就可以了。我用它推动10吋落地箱都轻松自如。

这是优选方案,线路简单,音色与1521相同,指标更高,比楼主方案便宜音质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TDA7293 前级一定要做压电平的能力,这玩意儿太容易烧,朋友已经退烧了,玩不起,成天的烧,大声烧,静电 ...

七楼的LM3886的方案也不错。当然也没有否定三楼的TDA1514方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TDA7293 前级一定要做压电平的能力,这玩意儿太容易烧,朋友已经退烧了,玩不起,成天的烧,大声烧,静电 ...

不赞成你的说法,我玩那么久,没烧过7293。3886也没烧过。玩7294倒是炸了一片,不过也只是人为因素,

网友:
TDA1514音色冷艳,声场宏大,凌利有力,干净利落,尤其鼓点等听起来很带劲,令人振奋,适合动感音乐。TDA7294音色醇厚细腻,解析力高,适合人声与抒情音乐,能听出丰富的唇齿音和丝弦等乐器的质感。

网友C:

楼主以局限1521,没说别的呀

网友:
BTL可以吧?

网友K:
你这个电路是可行的。但要决定两只变压器的数据,你可能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易改变声音的走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采用TDA1521加扩流。再组成BTL输出。推惠威S8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赞成你的说法,我玩那么久,没烧过7293。3886也没烧过。玩7294倒是炸了一片,不过也只是人为因素,

7293  7294   厂机很耐用,个人做的,保护电路要重点做,7294  7294 好声只用很少普通零件就能达到,入门很容易达到。你说的不烧,你是老发烧友,懂电路,懂得用。当然没问题。小白入7293  7294 真的小心,江湖对7923  7924 的传说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1521推达林顿管可以实现大功率输出吧

您看看去,我记得里面那结构没办法扩流,也许因为我电路功底不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电路是可行的。但要决定两只变压器的数据,你可能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易改变声音的走向。如果条件 ...

您看看去,我记得里面那结构没办法扩流,也许因为我电路功底不够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和负载决定最大功率
1.BTL能增加1倍电压幅度,也就是4倍功率。但还不够,除非降低负载阻抗。
2.降低 ...

您看看去,我记得里面那结构没办法扩流,也许因为我电路功底不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去,我记得里面那结构没办法扩流,也许因为我电路功底不够的原因,

完全理解您说的意思,由TDA1521有两套参数完全一致而独立的功率输出仅用电源公共端,这也丝毫不影响他并联输出扩流,菲1521可以采纳这些优化组合的方法

网友:
就算是能用也就是大街上维持个治安之类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TDA7293 前级一定要做压电平的能力,这玩意儿太容易烧,朋友已经退烧了,玩不起,成天的烧,大声烧,静电 ...

7293玩过没那么脆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七楼的LM3886的方案也不错。当然也没有否定三楼的TDA1514方案。

感觉声音还是LM3886好,自从有了LM3886功放,很少用TDA7293听音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TDA7293 前级一定要做压电平的能力,这玩意儿太容易烧,朋友已经退烧了,玩不起,成天的烧,大声烧,静电 ...

用HIFI发烧论坛中某烧友的三并板子,自己用电线绕的300多W的牛,折腾了10多年了,还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想玩大功率,找一片TDA7293/TDA7294大功率高电压DMOS高保真功放IC试试呗,100W。

不喜欢TDA7293/TDA7294的声音。
且引脚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1521推达林顿管可以实现大功率输出吧

有电路图吗?
上来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电路是可行的。但要决定两只变压器的数据,你可能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且也易改变声音的走向。如果条件 ...

你有TDA1521加扩流。再组成BTL输出的具体电路图吗?
上来看看。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和指导。
加入输出牛的目的有2:
1。保护喇叭,
2。产生“胆味”。

至于说频响只要保证80Hz~8000Hz为0dB
那这套音响重放的声音就很好听了。
我的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老手了,好几天都没信儿
看着往前抬抬,问问有进展不?

61节刚刚实验完成TDA7264单声道实验。
输出牛数据还在进一步计算中。
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想条件下,楼主的方案是可行的,适当的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匝数比,可以获得TDA1521的最佳负载阻抗,以充 ...

计划原边阻抗16欧姆,
初步计算大概用铜径0.8mm的漆包线
匝数4X100匝。

牛牛计划0.8mm的线4线并绕,
其中2组接一片TDA7264。
另2组并联后做副边接喇叭。

这样的方式我选择TDA7264 功放芯片
比较容易匹配。

以上妥否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必要这样搞,绕牛也非易事。参考TI解决LM3886大功率输出的方案就行。

这个方案还是得加喇叭保护电路。

其实输出隔离牛牛的制作也不是很难,
用粗点的漆包线多线绕在非晶态的ED铁心上即可。

网友:
前几年有人发过TDA1521并联增大功率的方案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做一对音柱,每个音柱装10只喇叭,每只喇叭接一只1521,输入电位器并联,用一个总电位器控制,可得到200WX2的功率。

网友:
交流信号下同相位两功放等效并联,不如每路串联一只零点几欧电阻并联BTL,要四片互不影响至少两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TDA1521输出大于50W之设想

楼主以局限1521,没说别的呀

感谢众多坛友的支持和关注!

近日又试验了TDA7264单电源,还行。
7264手册上说一片输出 2 X 25W
所以托好友按7264数据弄输出牛。

希望这回能借助变压器
让 2片7264输出5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TDA7293 前级一定要做压电平的能力,这玩意儿太容易烧,朋友已经退烧了,玩不起,成天的烧,大声烧,静电 ...

烧的太勤快肯定是应用不当,供电,散热,绝缘随便哪个有问题,都会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呢,如果不拘泥1521的话7264也很好
1521厂家并没推荐BTL,后来也搞出来了
甚至还有了单电源BTL,单30V约 ...

其实这种增加输出功率的方式
以前就有过。

记得当时看到的是电子管在应用。
将输出牛的原边绕2个相同的或不同的绕组,
针对同一种或不同的2只管子,
让这2只管子的输出功率叠加后
并借助变压器输送给喇叭。

还有人问:
用不同的管子后会有啥效果?

当年我实验的时候
用的是2只6N1(单管内2个三极管并联)
最后真的让输出功率大了很多
没有仪器测试,
应该是大了一倍吧。

现如今将这个方法
应用到石机上也实验一下看看。

通过这样的方式
如果将多个LA4225接入
会发生什么呢?

楼主:
当年用下面的变压器
做6N1大功率输出的试验:

下边的是试验草图:

实验当然是很成功的。
受制于当年的条件
没有做 6P1+6P3P等等试验。

网友L:
烧友开发的二并1521再BTL的后级板,
前面用专用模块DRV134PA单端转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L:
烧友开发的二并1521再BTL的后级板,
前面用专用模块DRV134PA单端转平衡:

不错。
如果用067做倒相会不会更好?

网友L:
对067不熟悉。
空板刚到手,我打算用板上预留的(四声道)纯后级输入接口,直接搭配平衡前级信号,省掉倒相级。相当于一台二并1521平衡后级,理论上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067不熟悉。
空板刚到手,我打算用板上预留的(四声道)纯后级输入接口,直接搭配平衡前级信号,省掉倒 ...

067资料见下: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指导。
用tda7264+输出牛的实验已经成功。
下一步就是装入机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