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三极管的输出阻抗与匹配的理解杂记

楼主(2024-05-28):
          我对三极管的输出阻抗与匹配的理解杂记
    概述:
   关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容易与电源内阻混淆,会导致理解上出现诸多误解。
   三极管当基极电流不变时,集电极电压Uc的变化会引起集电极电流Ic的变化,把电压变化和电流的变化的比值定义为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即Rc=Uc/Ic。
   电源内阻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的区别:
1、电源提供电压,是电压源。三极管提供电流,是电流源。
2、电压源的负载电阻与内阻串联,电流源的负载电阻与内阻并联。
3、电压源的内阻与负载电阻分压,电流源的内阻与负载电阻分流。
4、电压源若有两个负载串联时,如R1是内阻,R2和R3串联,当把R3视为负载时,R2可视为电压源内阻,导致内阻变大,此时内阻为R1+R2。电流源若有两个负载并联时,若R3视为负载,R2可视为电流源内阻,导致内阻变小,如R1是内阻,R2和R3并联,当研究R3时,R2可视为电流源内阻,此时内阻为(R1×R)/(R1+R2)。
5、恒压源是负载电阻越小,获取功率越大,恒流源是负载电阻越大获取功率越大。当两只电阻串联在恒压源上,当其中一只电阻变化时,变化的电阻获得的电压也会随之变化。当两只电阻并联接到恒流源上,当其中一只电阻变化时,变化的电阻获得的电流也会随之变化。
6、对于三极管自身可以认为是恒流源,但负载要想得到恒流的条件是只有一个负载与三级管连接,若有两个负载并联与三极管连接,对于其中一个负载分得到的电流不能简单的认为也获得到恒流了,他是按两电阻成反比的分配。
电压源与电流源示意图(图1).jpg
一、三极管的输出阻抗的影响因素:
输出阻抗等效电路(图2).jpg
三极管输出阻抗的大小,主要受4个电阻和2个电容的影响,输出阻抗随基极电流而改变,是因为Rbe发生了改变,输出阻抗变化受Rbe影响较大的三极管,说明Rcb比较小。三极管的两个结电容越大,会导致随频率的升高,输出阻抗减小的就越大。
二、三极管输出阻抗对应用电路的影响
   影响1:三极管基极有交变电流ΔIb,会得到一个ΔIc=ΔIb×β,此时ΔIc不能都被三极管的负载阻抗全部获得,还被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分流一部分。分流的多少决定负载阻抗和三极管输出阻抗的比值,三极管的负载得到的实际ΔIc=ΔIb×β×(1-RL/(RL+Rc),RL三极管的负载阻抗,Rc三极管的输出阻抗
影响2:对于中放来讲,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对于中周来讲,是负载电阻,造成损耗,导致中周Q值降低。
三、三极管的输出阻抗范围
  共发:输出阻抗几千欧姆至几十千欧姆,共基几十千欧姆至几百千欧姆。
四、三极管的阻抗匹配
关于电源的阻抗匹配是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时,负载获得最大功率。是有公式推导证明的。对于三极管的电流源匹配来讲,是负载阻抗等于电流源内阻,获取对大功率吗?
1、理论上推导和计算
导出公式如下:
假设ΔIc=ΔIb×β  ΔIc1为三极管输出阻抗分流,ΔIc2为负载阻抗分流
   输出阻抗与负载阻抗分流比由下述公式求出
  ΔIc1/ Ic2=RL/ Rc  分流的多少与分流阻抗成反比,若两电阻相等,各分得ΔIc各分得一半。
  所以负载阻抗分得的电流为ΔIc1=ΔIc×(1-RL/(RL+Rc)
负载获取功率的计算:
  P=(ΔIb×β×(1-RL/(RL+Rc))^2×RL
负载获取电压的计算:
U=ΔIb×β×(1-RL/(RL+Rc)×RL
按着上述公式计算,能够得出负载阻抗等于三极管输出阻抗得到最大输出功率吗?编了一个软件进行计算,还真的得到了负载阻抗等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负载获取功率最大。
计算一:
下图中的计算条件是,三极管输出阻抗Rc=50K, ΔIc1=3uA,负载阻抗由1K到200K变化,100个计算点。红色曲线是负载的电压变化值,粉色曲线是负载获得功率变换值,从表格中的记录的数据可查出负载阻抗在50K处,获取功率最大。
计算二:在计算一的条件基础上,在并联一只定值电阻,看看负载电阻的最大功率会发生什么变化?将并联的电阻选50K和100K分贝计算,计算结果下图,
负载分别在25K和33K的到了最大功率,说明分流电阻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并联的总电阻可以视为三极管的输出阻抗
比较三个计算,匹配阻抗分别是50,33,25千欧姆,分别获得功率数值为112,75,56,看来虽然在不同的内阻条件下,在匹配时,随得到了最大功率,但是内阻大的要比内阻小于获得的功率大。内阻大的电路在不是最佳匹配时,负载获得的功率,有可能要比内阻小的匹配时要大。所以要想办法尽量的增大分流阻抗。
待续

网友A:
好象现在除了功放要求负载阻抗匹配外,其他的多数都是尽可能输出低阻抗输入高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请教一个基础问题。
你说中放匹配。中周有损耗,假设不用中周就没有中周的损耗,但是有不匹配的损耗, ...

      不用中周那就变成了前面介绍的阻容耦合电路或变压器耦合电路,虽然实验的是低频,但对中频也成立。
      三极管的交流工作负载很难去掉那个分流阻抗与负载并联,把三极管提供的电流分流掉一部分,具体损耗与负载阻抗的损耗的百分比,要看分流阻抗和负载阻抗的比值。
    当三极管提供的电流一定时,在分流阻抗大的电路中,有负载阻抗没匹配时,负载阻抗获得的功率大于在分流阻抗小的电路中负载匹配时获得的功率的情况。
     你要对此话题有兴趣,请继续关注此贴后续。
     你看到的前面对中放电路的假设计算,是三极管的损耗忽略不记的条件下和不能忽略,中周在谐振频率点上的(纯阻性点)匝数比对应的的匹配情况,还有照顾选择性的牺牲最佳匹配的情况。

楼主:
2、实际测量
   测量1
  搭建三极管阻容耦合放大电路
采用双联电位器作为负载电阻,一联接入电路,用示波器测波形和测量两端电压,一联链接电阻表,测量电阻。
实测装置如下:
为了减小感容分布参数的影响,采用低频进行测试,但频率太低,耦合电容的容抗比较大,所以选用10KHz。
调节电阻器,改变电阻值,记下变阻器得到的电压和电阻数据,随意选择了28个测试点,记录后,用电压除以电阻算出对应电流,得到负载分流随电阻变化的数值,用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得到负载消耗功率的数值,见下图,
图像是负载电压的变化对应电阻的变化。
从数据表中看到负载电流随负载电阻的变化的对应数值,不能认为是恒流源。
下图是负载获得功率的变化对应负载电阻的变化曲线,可以查到负载电阻在4.4K左右获得最大功率。
计算一下三极管的输出阻抗,设三极管输出阻抗为Rc,分流电阻R1,负载电阻R2.
    把Rc于R1的并联的总电阻视为总内阻
    由公式Rc×R1/(Rc×R1)=4.4k
     解得Rc=69K
若负载在4.5K处得到最大功率,
    由公式Rc×R1/(Rc×R1)=4.5k
     解得Rc=105.7K
用三极管图仪测了一下8050的输出曲线
从三极管的输出曲线,集电极电流在1毫安左右,输出阻抗大约100K,基本吻合。
  结论:阻容耦合的电路,当计算“匹配"获取最大功率时,可以把直流负载阻抗(分流阻抗)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并联的总阻抗,视为三极管的输出阻抗。
待续

楼主:
测量2
      阻容耦合可以清晰的看出两个阻抗分开,变压器耦合是否也存在分流阻抗,分流阻抗有多大?
将实验1电路的阻容耦合改为输入变压器耦合,由于手中小数值的电位器没有双联,所以将单联电位器临时加以的指示盘,事先测量好电位器的在路电阻的数值在标盘上标出。测量频率1KHz
    实验装置:
测量结果:变压器耦合也存在分流阻抗,负载电流随负载电阻变化见表格,负载电阻在1.4K左右获得最大功率。
计算一下:输入变压器的初次级的匝数比在2:1和3:1之间,当为2:1时,1.6K变换到初级的阻抗为1.4×4=5.6K, 当为3:1时,1.6K变换到初级的阻抗为1.4×9=12.6K。这是一个3伏电源的收音机套件的输入变压器,匝数比2:1的可能性大。
则量一下输入变压器的初级电感。(见下图)
测量结果:输入变压器在100Hz时,感抗为704.7欧姆,在1000Hz时,感抗为7.047KΩ。由于变压器负载对三极管来讲,既有变压器初级感抗,初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和负载电阻,电感和电阻还有相差,计算起来很复杂,但是实测也有不可忽略的分流阻抗。
结论:变压器耦合也存在分流阻抗。
计算精确的分流阻抗很麻烦,初略计算可以忽略变压器的线圈直流电阻,将变压器的初级感抗视为分流阻抗。(这样认为未必正确)
音频变压器要工作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变压器感抗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大,所以在频率低端若感抗太小,分流作用太大,会造成低音严重不足。
待续

楼主:
大信号的“匹配”与小信号匹配的区别:
大信号的“匹配”是获取最大的不失真功率的匹配,匹配阻抗决定于ΔIc的大小和电源电压的高低。对三极管的输出抗基本忽略不计。
甲类放大,若电流工作点选择太低,交变电流可能进入三极管的截止区,产生失真,负载阻抗若选取太大,容易使交变电压进入三极管的饱和区,产生下切顶失真,超出电源电压,产生上切顶。
计算公式ΔUc=(1/2×U)/1.414
         R=ΔUc/ΔIc
较直观的是在三极管的输出曲线中做负载线。
待续

网友:
非常赞赏楼主的钻研精神

楼主:
五、中放电路的阻抗匹配
  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共发的大概率范围在几千欧姆到几十千欧姆,小概率的有上百千欧姆,三极管共基,有几百千欧姆的输出阻抗,甚至达到兆欧姆。
1、通过相关资料对中放匹配的认识(只关注谐振点上的匹配)
中放电路的匹配要兼顾增益和选择性,当增益达到最佳匹配,随获取到最大功率,有可能选择性变差的达不到要求。
首先看一下三极管在465中频下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从三极管的Y参数中获得。
3AG46和3AG47在集电极电流在0.5—1mA之间,输出阻抗是25—11KΩ,输入阻抗是2—1 KΩ。
配振电容200p的TTL-2中周,空载Q值80—120
TTL-2-1 初级总匝数162,抽头45,次级匝数7
TTL-2-2 初级总匝数162,抽头45,次级匝数10
TTL-2-1 初级总匝数162,抽头46,次级匝数13
     假设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在非常大的情况下(可以忽略此阻抗),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可视为等于分流阻抗时,一中放的阻抗匹配
一中放若采用共发—共基电路,输出阻抗可达几百KΩ,可忽略,阻抗匹配简化成负载与中周的匹配。
假设中周有载Q值为120,计算得到谐振阻抗为205.4KΩ,根据3AG46的Y参数,二中放静态电流选1毫安,输入阻抗为1KΩ,匹配时,中周总匝数与次级匝数比(162/45),阻抗变换之比为(162/45)^2=14.33:1,次级匝数162/14.33=11匝,与中周TTL-2-2次级的10匝非常接近。此时中周的有载Q值为60,假设三只中周的有载Q值都为60,经计算他的中频幅频特性是通频带4.25KHz,偏调±10KHz的选择性26.53分贝,已经达到2级收音机的标准。
       假设中周有载Q值为70,计算得到谐振阻抗为119.8KΩ,根据二中放输入阻抗1KΩ,匹配时,中周总匝数与次级匝数比为10.9:1,次级匝数162/10.9=15匝,此时中周有载Q值为35,假设三只中周的有载Q值都为35,经计算他的中频幅频特性是通频带6.67KHz,偏调±10KHz的选择性15.4分贝。选择性满足不了三级收音机的要求,必须把中周次级匝数降下来,牺牲增益,保证选择性。
       以上计算是一中放共发—共基的条件下的计算结果。若采用单管共发,一中放输出阻抗25KΩ,中周空载Q值70的条件下,计算一下一中放的TTL-2-2 初级总匝数162,抽头45,次级匝数10 匝的匹配情况。
      中周空载Q值70的条件下,中周的谐振阻抗119.8 KΩ,反馈给三极管的阻抗变比是(162/45)^2=12.96,  119.8 KΩ/12.96=9.24 KΩ, 负载阻抗反馈给三极管的阻抗变比是(45/10)^2=20.25,  1 KΩ×20.25=20.25KΩ
三极管的负载阻抗有三路并联
现在把9.24KΩ与25KB并联视为三极管的总输出阻抗,数值为6.75KΩ,显然负载阻抗20.25KΩ与最佳匹配的6.75KΩ相差很大,是以牺牲增益换取选择性。
与采用共发—共基比较,共发—共基匹配时,共基负载可以分到0.5×ΔIc的电流,计算得到单管此时分到0.26×ΔIc的电流,0.5/0.26=1.92,分得电流相差约2倍。
再分析一下,中周负载从三极管获取功率,通常负载阻抗选取10—20KΩ,对于过去的锗管来讲,已经超出了最大稳定增益,还得采用中和电容来解决,即使三极管输出阻抗是25KΩ,也不能使负载阻抗达到25 KΩ的到获取最大功率。有关资料介绍,三极管自激主要由Cbc造成,三极管共基是三极管的基极接地的,即使三极管的负载阻抗选取很大,也不会自激。
在只有3只单中周的中放电路中,中周的有载Q值,不要小于45,小于45,选择性就不能满足三级收音机大于20分贝的要求。
待续

网友:
普及基本概念和原理任重道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五、中放电路的阻抗匹配
  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共发的大概率范围在几千欧姆到几十千欧姆,小概率的有上百千 ...

先请教一个基础问题。
你说中放匹配。中周有损耗,假设不用中周就没有中周的损耗,但是有不匹配的损耗,两者对比哪一个损失大?{这个假设是建立在忽略所有中周选频等等的问题基础上,单单讨论匹配与不匹配损耗问题。}

楼主:
2、研究一下商品中周TTL-2-1、TTL-2-2、TTL-2-3的匝数比,对阻抗匹配的理解
商品中周的匝数比是根据适应绝大多数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而设计的。
有关材料介绍,三极管在465KHz中频的输出阻抗大概率在20k左右,输入阻抗在1K左右,并且有相应的计算公式
按其三极管输出阻抗20K,输入阻抗1K,中周有载Q值等于45,空载Q值分别为120,100,70,对于TTL-2-2计算得到的结果如下:
  待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中周那就变成了前面介绍的阻容耦合电路或变压器耦合电路,虽然实验的是低频,但对中频也成立 ...

好的,我会继续关注。

楼主:
2、实验测量
三极管9018,中周TTL-2-2 初级总匝数162,抽头45,次级匝数10 ,负载电位器4.7K,能使负载阻抗0—4.7K变化。
在中周次级负载是个变阻器,改变负载电阻的阻值,记录下电阻上获得的电压,并计算出负载的电流、功率并绘出电压、电流、功率随负载电阻变化的曲线。见下表
负载的电压跟负载电阻的变化
负载的电流跟负载电阻的变化
负载的功率跟负载电阻的变化
测量结果:负载电阻468欧姆时获得了最大功率,计算一下,此电阻反馈给三极管的阻抗是(45/10)^2×468=9.477KΩ。
9018在Ic=0.5mA左右时的输出阻抗约在80 KΩ左右,为何在9.477KΩ时就得到最大功率了呢?原因是没考虑中周谐振是的阻抗反馈给三极管的分流阻抗,他是可以视为三极管的内阻的。计算一下中周反馈给三极管的阻抗,经测量9018三极管在Ic等于0.5mA时,输出阻抗约80KΩ,设中周反馈给三极管的阻抗为R
(80×R)/(80+R)=9.477 KΩ
解得R=10.75 KΩ
通过理论计算验证一下,吻合。下面两幅图表为理论计算。
再计算一下中周的谐振阻抗
阻抗变换比:(162/45)^2=12.96
12.96×10.75=139.32 KΩ,即139.32KΩ的谐振阻抗变换给三极管的阻抗为10.75 KΩ
对应谐振阻抗139.32KΩ的中周空载Q值为81.3
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现在除了功放要求负载阻抗匹配外,其他的多数都是尽可能输出低阻抗输入高阻抗。

     欢迎关注此贴!给关注率很低的帖子添点光彩。
     在三极管的有些实际应用中,是和匹配无关的,是本帖问题之外的事,如检测仪器的探头,采用三极管的基极输入,发射极输出,得到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能够减小探头对检测电路的影响,由于检测仪器所需驱动功率非常小,根本不考虑匹配问题。如单环不谐振天线连接三极管采用共基,使其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所以有些应用是利用了三级管的阻抗变换。
     关于“匹配”的含义,我在此帖中提过获取最大不失真功率的“匹配”与获取最大功率的“匹配”有区别。在中放电路中,我们最关心的是选择性和电压增益,所以,在中放电路中的“匹配”问题,与获取最大功率的“匹配”也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关注此贴!给关注率很低的帖子添点光彩。
     在三极管的有些实际应用中,是和匹配无关的,是 ...

大家还是关注的。怕跟帖会影响大作的阅读。

不是英雄,但所见略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象现在除了功放要求负载阻抗匹配外,其他的多数都是尽可能输出低阻抗输入高阻抗。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疑问:
前级要求低输出阻抗连接后级要求高输入阻抗,这不是“不匹配”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疑问:
前级要求低输出阻抗连接后级要求高输入阻抗,这不是“不匹配”了吗?

传遞电压不必匹配,传遞功率得要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传遞电压不必匹配,传遞功率得要匹配。

谢谢,这个疑问算是解决了,但是中周的阻抗转换算是功率转换了?

网友D:
电子管输出阻抗为高阻,6K3P的约数是700k,不会把有载Q值拉得很低,晶体管共发射极输出阻抗约为数十千欧,这样中周需要抽头。

网友D:
顺便请教chang老师,我想设计这样一个晶体管电路——输入阻抗大于1M,输出阻抗要小于50千欧,而且只能直耦,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输出阻抗为高阻,6K3P的约数是700k,不会把有载Q值拉得很低,晶体管共发射极输出阻抗约为数十千欧, ...

忘记基础知识,请问中心抽头的阻抗变换计算是怎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请教chang老师,我想设计这样一个晶体管电路——输入阻抗大于1M,输出阻抗要小于50千欧,而且只能直耦 ...

对于直流放大和交流低频放大,引入负反馈可以增大输入阻抗和减小输出阻抗,要阅读晶体管电路的直流放大电路和低频放大电路就能搞明白,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
    对于有负反馈的输入阻抗为Rb×(1+kF),输出阻抗为Rc÷(1+KF)其中K是开环电压放大倍数,F是反馈系数。
  三极管的上下偏置电阻也可以视为输入阻抗,所以采用三极管的简单电路,要想输入阻抗大于1M很难,最好使用运放芯片,使输入阻抗达到大于1M是很容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疑问算是解决了,但是中周的阻抗转换算是功率转换了?

确切的是低频的音频功率放大不需匹配,而最好是输出阻抗小于喇叭阻抗。
对于高频或者有L丶C回路以及中周变压器,那就要阻抗匹配的。但是对于微小信号的前级可以不必阻抗匹配,因为它主要放大电压以及低噪,又因为选不到适当元件可能匹配不了,若能匹配就更好。
由于零件有误差,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匹配,差不多90%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切的是低频的音频功率放大不需匹配,而最好是输出阻抗小于喇叭阻抗。
对于高频或者有L丶C回路以及中周 ...

以前也看过文章,说收音机前级最好输入阻抗大,这样比较灵敏。因为阻抗大,很小的信号就会在输入级的共射极接法时候的基极(共基极连接时的发射极),或者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电压?(功率?),具体不懂,也不记得清楚了,因为自己基础差,
音频的推挽功率放大器就有输入、输出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但是也是不甚了解。

楼主:
关于三极管的阻抗匹配容易搞混的认识。
    1、一个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和单只三极管的输入输出阻抗是不同的。电路中的负反馈可以增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和减小输出阻抗。
    2、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应该是指他的分流损耗阻抗,希望此阻抗越大越好。当三极管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一定时,获取最大不失真功率所需要的阻抗与负载阻抗的“匹配”,也叫电路的输出阻抗,容易和三极管的输出阻抗混为一起。认为是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如某乙类功放,三极管能提供的最大电流0.2A,当阻抗为20欧姆时,可以获得最大不失真功率,而负载阻抗是8欧姆,要想获取最大不失真功率,需要采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变换后电路的输出阻抗为8欧姆。此阻抗不能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混为一起。
    当三极管提供的电流足够大,即使不匹配负载也能获得所需要的功率,根本就不用考虑匹配的问题了。
   3、在电路中不仅三极管的输出阻抗有损耗,电路中的分流阻抗也有损耗,与负载匹配获取最大功率,要把分流阻抗也视为三极管输出阻抗的一部分,才能计算出正确的结果。
   4、对于只关心电压放大倍数的电路,若放大电路能够提供足够大的放大倍数,不必关心匹配问题外,还需要引入负反馈将低电压放大倍数,使失真减小,输入阻抗增大,输出阻抗减小等好处。若放大电路不能提供所需要的电压放大倍数,要想获取最大的电压放大倍数,还要考虑损耗的匹配问题。因为三极管的最大功率增益会影响最大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三极管的阻抗匹配容易搞混的认识。
    1、一个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和单只三极管的输入输出 ...

我只是理解了两点
1:电压放大必须要匹配。例如:BG4、BG5。
2:功率放大要匹配,但是如果功放级功率足够大,可以不匹配。

楼主:
3、关于中放与匹配相关的几点认识
(1)465KHz中周的配振电容最小140p,最大1000p。他们有哪些优缺点?
选择配振电容较小时,谐振频率受三极管的分布电容影响较大,当三极管的工作电流变化时,发生频率偏移较大,但配振电感相对较大,当空载Q值相同时,能够得到较大的空载谐振阻抗,增大了中放的分流阻抗,减小损耗,能够将就功率增益不足的三极管的使用,在普及6管三级收音机中,使用配振电容200p的较多。
若三极管的功率增益足够大,可选择配振电容1000p,他的谐振阻抗即使空载Q值为150,谐振阻抗也只有50KΩ,所以他的有载Q值的变化受三极管的AGC变化的影响很小,可以增大AGC的控制深度,增大动态,谐振频率的变化受AGC影响也非常小。

(2)共发—共基的中放电路,可以提高中周抽头的匝数,实现最佳匹配,
见下列计算,三极管输出阻抗200K时,可以将抽头比提高的125匝。为什么这样做很少见,原因是中放增益不是越大越好,不增加抽头匝数,在增益也足够用的情况下,带来了选择性的提高。增益是提高灵敏度的前提保证,增益也会把噪声和干扰同时放大,如噪声为10uV,再把小于10uV的有用信号放大到收音机的额定输出功率,此信号也无法正常收听。现实收听环境中干扰是不可避免的,不把干扰信号减小到小于收听信号,单纯提高灵敏度,也是无法正常收听的。
高输出阻抗的匹配计算(4).jpg
(3)若三极管不能满足足够的增益,除了最佳匹配获取较大的增益外,设法减小中周的损耗也是提高增益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中周的损耗系数决定于空载Q值与有载Q值的差,差越大,损耗越低,有载Q值决定选择性,所以不能过低,所以想办法提高空载Q值,就能减小中周损耗。

(4)中放电路的“匹配”实际是通过改变中周匝数比和三极管的静态电流Ic,使其兼顾中放的选择性和电压增益的“匹配”,实现增益和选择性都能达到指标的“匹配”
关于增益,对于中放我们最关心的是电压增益,由于三极管的最大功率增益会影响三极管的最大电压放大倍数,所以当三极管的最大功率增益不足时,两级中放达不到所需要的电压增益时,才想方设法减小功率损耗,若三极管的功率增益足够大,提供中放的电压增益余量特别大,根本不必关心负载获取最大功率的最佳匹配和中周损耗。
(1)关于中周的损耗,从中周的损耗的计算公式可看出,中周的空载Q值越大,有载Q值越小,中周的损耗系数就越小。但有载Q值不能过低,过低或导致选择性达不到设计要求。所以要想减小中周损耗,希望中周空载Q值越大越好。
  如:        Q0=100  QL=10
      损耗:ρc=1/(1-10/100)^2=1.23  即0.9dB
       Q0=80  QL=40
      损耗:ρc=1/(1-40/8)^2=4  即6dB
待续

楼主:
(2)关于中放电压增益理论计算
      将电压增益的计算公式导出为三极管静态工作电流的函数:
从公式看出,影响电压增益的参数太多,8个参数影响电压增益,还是编写一个计算软件,来了解各参数的变化,对电压增益的影响。
通过理论计算看一下中放的三极管共发—共基对中放电压增益的影响。
计算1条件:中周采用TTL-2-2 初级总匝数162,抽头45,次级匝数10,
三极管输出阻抗20KΩ,中周空载Q值82,谐振阻抗120 KΩ
计算结果:三极管电流在0.5毫安时,电压增益28.4分贝。
计算2条件:中周采用TTL-2-2 初级总匝数162,抽头45,次级匝数10,
三极管输出阻抗200KΩ,中周空载Q值82,谐振阻抗120 KΩ
计算结果:三极管电流在0.5毫安时,电压增益31.4分贝。
计算3条件:中周采用TTL-2-2 初级总匝数162,抽头45,次级匝数10,
三极管输出阻抗200KΩ,中周空载Q值117,谐振阻抗200 KΩ
计算结果:三极管电流在0.5毫安时,电压增益35.9分贝。
结论:当中周匝数比不变,三极管静态工作电流不变时,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大,中周空载Q值大,可以获得大的电压增益。
   计算4,放大倍数对电压增益的影响,下图表中蓝色线放大倍数200,粉色线放大倍数100,红色线放大倍数50,绿色线放大倍数10,从图表中能够比较出不同的放大倍数在不同的静态工作电流Ic的条件下的电压增益情况,只有放大倍数很小时,在三极管工作电流较大时,电压增益减小的较大。当Ic电流一定时,放大倍数由50到100,电压增益变化不大。但放大倍数高的三极管,当Ic相等时,输入阻抗大,可以增大中放的有载Q值。

楼主:
   对中放电压增益对应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对应关系的实测数据见下表:
   实测电路图
  实测电路的实物图
根据9018和中周空载Q值正常范围内的参数,通过理论计算一下,看看能否吻合。
通过计算对比Ic在0.4   0.5   06毫安处基本吻合。
   对于高频的实际测量,测量误差会比较大,关于理论计算是在放大倍数不随Ic改变和三极管的输出阻抗不随Ic改变的条件下的计算结果,所以与实际测量会出现差异。

网友:
有些书上一时看不明白的内容,看过这个贴子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