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板和玻璃纤维板是一回事吗?

楼主(2024-05-28):
淘宝上卖的环氧绝缘板同时也都写着玻璃纤维板,环氧板和玻璃纤维板是一回事吗?
看网上介绍说,玻璃纤维对人体危害比较大,如果环氧板和玻璃纤维板是一回事,那么环氧板也对人体危害比较大吗?

网友A:
“环氧板主要由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组成,而FR-4板则是在环氧板的基础上加入了玻璃纤维布”
这不是废话吗?!这就好像告诉大家:牛奶冰糕是由牛奶和水组成的,牛奶雪糕是在牛奶冰棒的基础上加入了水。

网友:
网上粘来的(更换一篇):
环氧树脂板和FR4板、玻纤板的区别是什么

  环氧树脂板、FR4板和玻纤板是很多客户朋友分不太清楚的,这对于他们之后的选择自然会带来一些不便。下面,我们就跟着专业的厂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吧。
  1.用途不同。生产电路板的主要原料是无碱玻璃布、和环氧树脂。玻璃纤维板:基底玻璃纤维布,环氧树脂板:粘结剂为环氧树脂,FR4:基底棉纤维纸。这三种是玻璃纤维板。
  2.颜色不同。通常市面上的环氧树脂板是酚醛环氧,黄色。不像电路板基板那样坚硬,电绝缘。FR4为NEMA标准纯环氧树脂板,正常颜色为深绿色,是环氧的颜色。还有黄色的。一般来说,黄色FR4叫黄色料,白色(绿色)叫白色料。FR4比环氧树脂板贵,玻璃钢板价格无法确认。
  3.属性不同。玻璃纤维板具有吸音、隔音、隔热、环保和阻燃的特点。FR-4又名玻璃纤维板;玻璃纤维板;FR4加强板;FR-4环氧树脂板;阻燃保温板;环氧树脂板,FR4轻质板。环氧玻璃布板;电路板钻孔垫。
  环氧树脂板和玻璃纤维板在其分子结构中含有活性环氧基团,可与各种固化剂交联,形成不溶性和不溶性的三维网络结构聚合物。
  FR-4环氧玻璃纤维布基材是一种以环氧树脂为粘合剂,电子级玻璃纤维布为增强材料的基材。其粘合片和内芯薄覆铜板是制作多层印刷电路板的重要基材。
  性能:环氧玻璃纤维布基材的力学性能、尺寸稳定性、抗冲击性和耐湿性均高于纸质基材。电气性能优异,工作温度高,对自身性能的环境影响小。在加工工艺上,它比其他树脂制成的玻璃纤维布基材有很大的优势。这类产品主要用于双面PCB,消耗很大。
  用途:环氧玻璃纤维布基材,最广泛使用的产品型号是FR-4。由于电子产品安装技术和PCB技术的发展,高Tg的FR-4产品再次出现。

网友:
记得以前分绿色的是高频覆铜板,浅黄的是普通覆铜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氧板主要由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组成,而FR-4板则是在环氧板的基础上加入了玻璃纤维布”
这不是废话吗 ...

已经更换一篇,正确的应该是:而FR-4板则是在环氧板的基础上加入了棉纤维纸。
所以说,现在的度娘不敢全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氧板主要由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组成,而FR-4板则是在环氧板的基础上加入了玻璃纤维布”
这不是废话吗 ...

哈哈哈。。。。

这种好像是AI生成的答案网上好多,看着看着就想骂人的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到坛里问一些在网上随便就能找到的东西,这个直通百度词条FR-4一看就明白的,FR-4就是一种材质耐火指标,环氧玻纤板是一种达到FR-4标准的板材,目前基本就是环氧玻纤板,所以说FR-4板就是指环氧玻纤板,类似于说某路车和说线路名可以是一个意思

网友:
应该不是棉纤维纸。就是玻纤加树脂。玻纤已经被树脂粘接住了。不切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切的话,做好面部防护就行。这种被树脂粘接的玻纤不扎人的,切下来都是粉末,做好呼吸道和眼睛防护。

网友:
现在普遍应用的是 FR4 玻璃纤维增强阻燃环氧树脂层压板。

网友:
其实环氧树脂是制造电路板主要粘合剂,玻璃纤维是电路板基材,制造电路板材料还有有布基和纸基,纸基电路板因成本低曾大量用在民用电器上。

楼主:
看网上说玻璃纤维对人体的危害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板主要由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组成,而FR-4板则是在环氧板的基础上加入了玻璃纤维布”
这不是废话吗 ...

不必纠结于逻辑上的严谨性。
愚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玻璃纤维是致癌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纤维是致癌物

是啊,挺渗人的。
吓得俺把去年网上买的折叠蒙古包蚊帐都给扔了,这种蚊帐的骨架可是妥妥的玻璃纤维制品。

网友:
环氧板是有电工用的无碱玻璃纤维布浸以环氧树脂经热压而成的硬质状绝缘板材。
一般电子产品应用很便宜的单面板材 。        CEM-1 ──棉纸、环氧树脂(阻燃),不透明,黄白色外观。有升级版会在上下面补充一层玻璃布。价格有所增加。
有点要求的电子产品单面或双面板材。     FR-4──玻璃布(Woven glass)、环氧树脂。半透明或较透明,绿白色。

酚醛板是由纸或棉制品的材料浸以酚醛树脂经热压而成硬质状的绝缘板材。
一般为FR1 ,FR2,现在只在非常便宜的玩具型电子产品,部分一次性产品上应用。一般基材为酚醛(电木板)树脂+棉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挺渗人的。
吓得俺把去年网上买的折叠蒙古包蚊帐都给扔了,这种蚊帐的骨架可是妥妥的玻璃纤维制品 ...

別怕呀,看成玻璃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怕呀,看成玻璃鋼就好了。

其实癌也不过是错位的DNA片段而已,本质上和我们的身体一样,也是碳基化合物,这样一想,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说玻璃纤维对人体的危害比较大。

玻璃纤维板切削粉末对某些人影响比较大,沾上后奇痒,但对有些人没影响;至于玻璃纤维板切削粉末其本质,就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有害性怎样自己可以判断。单纯的环氧树脂没什么毒性,固化剂有些毒性,但发生化学反应后毒性怎样没研究过,不过我是不怕那有没有毒性的(锯、锉时的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