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RF-M911改频

楼主(2024-05-28):
最近又又迷上了收音机,刚淘了个,索尼SRF-M911

索尼SRF-M911

索尼SRF-M91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下载了,不一样,这个是46脚的。下载的是30脚的。

试去掉x  ;upd1724?

网友:
这就属于瞎整 ------ 我觉得可以!DIY 不就是折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M广播立体声还是很少见到,是这个机子的亮点

你把意思理解错了吧?这种小机会有AM立体声?

楼主:
AM很好,FM是76-90,CH1-3.ch3刚好是107.8MHZ,本地强台音乐频道。效果很好。但是ch频道是定好的频率,没法调节。现在在研究如何改成88-108,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B:
AM广播立体声还是很少见到,是这个机子的亮点

楼主:
这是主控芯片,没查到资料。看看能改动外围电路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意思理解错了吧?这种小机会有AM立体声?

广播电台发送am 立体声信号的话 这机器就能收听am 立体声 n年前日本就开通了am立体声广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意思理解错了吧?这种小机会有AM立体声?

SONY确实有一些机子AM广播是立体声的,很少,我曾见过SONY有一款随身听的广播AM就是立体声

网友:
玩机子品相要看得过去,否则影响心情

网友:
要是发射的AM 是单声道收到也是单声道吧  ,好像国内也搞过立体声的AM 不过后来好像都关闭了

FM 立体声就可以啦,这样小机器别要求太高。

我感觉现在的dsp机器反而 AM 还不错

这种数显的改国频估计麻烦吧

松下的可以通过设置直接改国频,SONY 的不大清楚

论坛肯定有高手可以改,

这个还可以吧

楼主:
研究过程中发现,干扰晶振的频率,可以改变FM收台频率。从76-101,ch也变成了1-10,音质也很好。于是决定从替换晶振入手,晶振的型号是:KDS2K  769-11.查资料也没有找到他的评率参数。下一步决定多找几个晶振替换试试,大家决定行不。

改频

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过程中发现,干扰晶振的频率,可以改变FM收台频率。从76-101,ch也变成了1-10,音质也很好。于是决定从 ...

这就属于瞎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主控芯片,没查到资料。看看能改动外围电路可以不

360把数据当成木马,阻止了我下载

UPD1724X datasheet

网友C:
同意!"这就属于瞎整"

试在9--14脚用1N4148设短接方阵来找中国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这就属于瞎整"

试在9--14脚用1N4148设短接方阵来找中国频

谢谢指导,经过瞎整,看来是可以国频的,现在只是基本原理不清楚,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0把数据当成木马,阻止了我下载

UPD1724X datasheet

谢谢。我下载了,不一样,这个是46脚的。下载的是30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经过瞎整,看来是可以国频的,现在只是基本原理不清楚,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您试下载upd1708 . upd1719 . upf1723. 它们有几只脚,用1N4148接例如;

1-a  1-b.......

2-a . 2-b......

.....

就会出现如;时钟显三秒>显频率.  优先显频率三秒>显时钟. 12/24小时制式转换

亚/欧/曰频制式转换.  AM/FM>AM/sw1.sw2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试下载upd1708 . upd1719 . upf1723. 它们有几只脚,用1N4148接例如;

1-a  1-b.......

十分谢谢指导。我试试谷歌能找到不。

楼主:
谢谢!发现upd17071,差不多,也是56脚,功能类似,就是管脚顺序不一样,慢慢研究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把意思理解错了吧?这种小机会有AM立体声?

日本本国是有AM立体声的

我在日本买过,在当地也收听过。

CD转录磁带是可快录的,国内好像我没听说有,
机器是当年日本刚上市,要6万日元,回来海关罚了2000元人民币。

网友D:
楼主这机器

我知道日本这类本国机是全球波段, 中波间隔9K、10K都可调的
楼主确认再改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本本国是有AM立体声的

我在日本买过,在当地也收听过。

AM的立体声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像我所在的发达省份山东的四线发达县城已经没有AM了。可能省城的AM广播也没有了。一般AM只有各种噪声。这个小机还行,晚上还能收到很多。

楼主:
下载了个upd17071的文件,和这个1724很类似。都是PLL frequency synthesizer for receiving
international FM and AM and Japanese TV broadcasting。研究了下 ,觉得有几个地方和改频有关。大家看看可行不?
一个是55脚的,高低电位,对应了76-90和88-1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机器

我知道日本这类本国机是全球波段, 中波间隔9K、10K都可调的

谢谢指导。现在的主要问题没有找到该主控CPU的资料。只能摸索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试下载upd1708 . upd1719 . upf1723. 它们有几只脚,用1N4148接例如;

1-a  1-b.......

谢谢!我大致理解了您说的二极管的矩阵意思了,

二极管矩阵

二极管矩阵

楼主:
还有53-54脚的设置也与地区频率有关

设置地区

设置地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现在的主要问题没有找到该主控CPU的资料。只能摸索前进。

你可先各键上都试试, 日本便携机尤其是数显的,应该是全球通用的。

我买的日本土收音机和台式收录机、微型收入机都可调海外频段。

楼主:
今天测试了第一个方案,换晶振,事实证明没效果。想想也是这个晶振是CPU,和电台频率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第一个方案,换晶振,事实证明没效果。想想也是这个晶振是CPU,和电台频率是两码事。

已经告诉您不可行

这等于把大厦的电梯三米一停改为五米一停;整个大厦就变废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大致理解了您说的二极管的矩阵意思了,

这页是错的;这是轻触键.

那个二进制群是焊牢的.

但设计水平高的IC很多时轻触键群和二进制功能设定1N4148群会合用引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53-54脚的设置也与地区频率有关

这找对了.

不过这页的IC是晚期产品,没使用1n4148互短,只IC脚接地/不接地,即可0101输入地址了

你的IC序号极早,不一定是这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找对了.

不过这页的IC是晚期产品,没使用1n4148互短,只IC脚接地/不接地,即可0101输入地址了

太感谢了!您是真高手。我慢慢理解和消化学习。先试试能根据收音机实物画出大致的这部分电路结构,再进一步研究。

网友E:
帮朋友贴图  SRF-M100

网友F:
帮机友【米高飞】回复下帖子,以下是内容:

找srf-m100图纸,控制芯片是一样的;看手册说36脚能改,但是我切断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朋友贴图  SRF-M100

太感谢了!我一直没有找到1724的资料。这个太珍贵了。我慢慢学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机友【米高飞】回复下帖子,以下是内容:

十分感谢!有了1724的资料。我觉得就成功一多半了。

楼主:
今天拍了背面,见到有很多测试点,k0-k3,pc1 pc2等,可能有用

测试点

测试点

网友:
频率改好后改本振。本振线圈拆下来,拉直,用原空心直径的尺寸重绕,固定一个本地强台,用无感的东西调节

网友(2024-08-08):
技术贴,点赞!

网友:
楼主机器改频成功了没?

网友(2024-10-06):
索尼的好像是组合键进工程模式可以设置收音调频区域,反正我以前买的卡带随身听就是可以进工程模式随便调成日频、美频、中频

网友:
楼主精神可佳   想问一下  改好了吗  多分享一下

网友:
UPD1724-XXX 后面的是版本号  是否带的程序不一样 按以上操作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