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说。。这是不是还缺2个升压变压器?

楼主(2024-05-28):
按这空洞的分布,和电路分析,在26b之间是不是有2个小的 升压变压器呢?

网友A:
板子上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什么都没有?

是的 还有一个坏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
S/P应该接输出变压器,1:3的变压器原来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是喇叭的缩写,估计是用高阻的涉黄喇叭

用高阻抗的舌簧喇叭是对的,但有屏流流过,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