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管调频双连和三连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4-05-28):
1以常见双灯高频头为例,电子管调频一般用双连就够了,但是一些高级的机器用的是三连,加了一级调谐高放,请问群里做过的老师,带一级调谐高放的三连高频头比不带调谐高放的双连高频头性能上能好多少?是收的台多还是收的台效果好?
2有的朋友做的高频头用好几联,最多见过用六联的,能否简要说明下多出的那些连有啥作用
3最后求一张空气四联的高频头图纸 谢谢

网友A:
其实没必要,首先FM广播现在发射功率都不大,范围局限在一个市,所以基本不存在远程接收的问题,然后因为这个原因,本地广播电台的间隔都比较大,不会出现电台很密集的情况,最后FM接收机的对输入信号的信噪比要求比AM低,所以综合来看FM广播接收两连足够接收本地电台了

网友:
效果也好,台也多。

建议,挑自己能做的做。 多连没仪器不好搞。响是响,达不到多连的水准。  调频的信号,你多连,即使不通调好,他也是响的,关键每仪器,你还不好判断。

网友:
性能实际基本相同,多连调试难,据说有个插入损耗问题,有个晶体管三连高频头在用。

网友B:
当您周围有着100座以上的调频电台.拥挤在88~108调频波段内.此时此刻.带有选频.调谐高放的多联高频头.就会出尽风头.

网友C:
如果是一两个台,场强也很大,无所谓,双连即可。但是有很多强度不等的台,多连可以压缩输入带宽,提高信噪比,降低带外干扰,提高选择性,提高假象抑制和假响应抑制能力,说白了,对小白来说无研究的必要,调的不好的多连还不如双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您周围有着100座以上的调频电台.拥挤在88~108调频波段内.此时此刻.带有选频.调谐高放的多联高频头.就会出 ...

明白 谢谢朋友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
普及台式收音机一般用两连,收音头一般是三连及以上

可惜国内错过了这个时代,三连几乎没有生产过。

不用远程接收的话,两连结构简单,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两个台,场强也很大,无所谓,双连即可。但是有很多强度不等的台,多连可以压缩输入带宽,提高信噪 ...

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D:
这么说吧,现代社会是不会有人把自己辛苦开发的线路图发出来的,发出来闲鱼明天就有仿品

建议参考名机线路,吃透领会之后,按照手中零件来优化,不一定要1:1复制,那样没啥意思
昨天还跟一世外高人聊天,大概提到,线路不是最重要的(纵观众名机,电路其实都大差不差),DIY关键还是布局、用料、工艺,测试调整,在这些环节注重才能有效果,否则好线路也体现不了性能。每个人手法差别很大,同一个线路出来东西也是千差万别

四联的参考机,哈曼卡顿的CitationIII高放用6CW4管,看看就好,1:1仿制成本高,参考领会其设计思想吧:
执着于空气连的话那么三联是成本和性能的折中
接受电调的话,两级高放的六连(或以上)可以考虑,前提是有仪器。
大师只靠一个万用表也能玩好FM,我相信,但是普通人更多要借助仪器,非要盲调的话,还是搞二联吧

网友:
手里的电子管调频收音头三联比两联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必要,首先FM广播现在发射功率都不大,范围局限在一个市,所以基本不存在远程接收的问题,然后因为这 ...

谢谢朋友指导  学习了

网友:
FM机的10.7M中频实际上太低了,根本防不了镜像,你搞到五连都没用。要好不是改这,而是加高中频到电视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现代社会是不会有人把自己辛苦开发的线路图发出来的,发出来闲鱼明天就有仿品

建议参考名 ...

感谢朋友指导,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现代社会是不会有人把自己辛苦开发的线路图发出来的,发出来闲鱼明天就有仿品

建议参考名 ...

图纸已经收到可惜看不懂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纸已经收到可惜看不懂啊

只能说一起讨论吧,在矿坛高手如林的地方,我也是小白,不敢说“教”字

看看这样是否有助于理解?

网友:
这只是四联其中一种安排方式

你也可以自由发挥,比如另一种方式:天线输入一联,第一级高放输出一联,第二级高放输出一联,本振一联

网友:
或者你只要一级高放,就像岁月如歌老师的四联那种配置,我稍微解读一下,不对的话请各位老师拍砖

本人近期做的各种高频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200

网友:
理论上讲每一种配置都各有优缺点,具体效果咋样我也不知道
需要自己去制作体会,这就是diy乐趣所在了
如果不愿折腾,买套件回来焊是最节约脑力和时间的,成功率也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一起讨论吧,在矿坛高手如林的地方,我也是小白,不敢说“教”字

看看这样是否有助于理解?

受益颇多,感谢朋友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