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关于地面波电视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4-05-28):
最近对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有点兴趣,家里只有一个电信IPTV,2台电视,经常客厅、卧室来回拆装。网上看到15年以后的电视都支持地面波数字接收,于是就试了一下,果然可以收到台,我用的是一段网线,长度大概1.5米,经过扫描可以收到4个台,加长网线长度引至阳台,效果一样。所以有个疑问:是不是一定要使用专用的接收天线才能正常收台?最后一张图是网上截图。请坛里的老师给与指点,谢谢。

另外还想咨询一下,南京地区正常情况下能接收多少个台?

网友:
不用那么讲究,用过去CRT室外天线,或者室内羊角天线都可以正常接收,信号强的地区,随便用根几十厘米的铁丝也可以。

网友:
用带放大器的天线效果会好的多!

楼主:
谢谢无悔君老师的提示,我只能接收下图里红框里的4个台,还有一个是重复的,区别是标清和高清,再次咨询一下,前面那个频率数字是什么意思?怎样能收到中央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无悔君老师的提示,我只能接收下图里红框里的4个台,还有一个是重复的,区别是标清和高清,再次咨 ...

      这个我也是从网上找的,至于能不能收到要看当地开播或开锁情况。前面那个频率你自动搜索时会自低向高依次搜出。
      我这些年一直用地面波,机顶盒是第二个了(第一个质量不行)。天线开始用的是随机顶盒带来的,因我住的楼层低接收效果不理想,后又买一个有源放大天线。
      用地面波的缺点就是只能收十多个台(我们这儿),而且不定期还会变动。

网友:
距发射台10公里以上的郊区建议用室外天线。
室外天线建议用7单元及以上的,购买前最好先了解本地地面波波段(频率),购买时告诉商家以便选择合适尺寸的天线。
安装时还要注意地面波信号的极化方式,就是天线单元是水平还是垂直安装的,这个安装时能试出来。

网友A:
可以自制一个地面波天线装上,搜下双棱天线、四棱天线等,很简单

网友:
我这里离发射塔30公里 是不是要用鱼骨天线比较好

网友:
  用9单元的鱼骨天线效果就很好了,我买过80付永星9单元的,做工很好。我买的时候每付只要12块钱,后来改成22块钱一付包邮了。网上还有54块钱一付的DTMB大型天线,这个接收效果肯定更好。接收模拟电视天线信号那种天线放大器也可接收DTMB信号,但没有9单元不带放大的鱼骨天线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制一个地面波天线装上,搜下双棱天线、四棱天线等,很简单

谢谢,刚刚搜了下,制作的确简单,周末有空的时候做一副试试。

楼主(2024-08-20):
上周末空闲,按坛友【504471685】提供的线索,用普通的成品电视馈线自制了一副双菱天线接收地面波电视信号,效果不错。
南京地区能接收到央视1、2、4、9、10、11、12、13、14、15、17套;
本地6套【江苏卫视(高清)、江苏城市、江苏新闻、南京新闻综合(高清)】其中2套重复;
1套外语节目;
电台节目16套。
效果见以下照片,再次感谢坛友504471685!

南京新闻综合(高清频道)-tic.jpg

网友B(2025-01-24):
请问双菱天线怎么和馈线连接,是直接馈线芯级接这吗,和四条边都接触吗?馈线屏蔽层不用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双菱天线怎么和馈线连接,是直接馈线芯级接这吗,和四条边都接触吗?馈线屏蔽层不用管吗

借用网上的一张图片。

网友:
2016年买过第一个dtmb的地面波电视机顶盒,用它赠送的八木天线没有收到一个台,在调试过程中因为无意中放倒了天线,结果收到7个辽宁电视台。
本来天线都是平放的,我用了六米多的杆子,结果一个台没搜到。但是我接电话的时候把天线杆子靠在房檐边,突然搜到7个辽宁台,于是我从新搜,一共搜到8个中央台,7个辽宁台,4个抚顺台,一个广告台,20几个广播。索性我的天线就立着装了。

网友:
电磁波有极化方式,证明你当地的地面波是垂直极化波.简单理解就是你的接收天线跟发射天线要保持方向一致.发射天线可以是垂直的也可以是水平的.我这是简单的解释,楼下大神继续.....

网友(2025-03-07):
地面波天线。

网友:
乡下应该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吧。

网友C:
图中,振子右边为何断开41mm?

网友D:
我们这里好几年收不到台了,直接造成我车上的两台电视成了摆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中,振子右边为何断开41mm?

不平衡振子,开口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平衡振子,开口处。

在开口处接线?阻抗是多少?既然是不平衡,为何不用2个直的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好几年收不到台了,直接造成我车上的两台电视成了摆设!

售品地面波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