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NSX-K550主板故障导致CD不读碟恳请大神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2024-05-28):
自用的一台爱华NSX-K550组合音响CD不读碟,这是一台三碟机,进出仓和转盘都正常就是不读碟,光头没有搜索动作一动不动,主轴也不转。因为手里有同型号的配件,已经用替换法确定故障出在主板上,此主板其他功能都正常,换上好主板CD总成工作正常,故障情况就是这样恳请懂维修的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把两块cpU互换一下看看。用热风枪换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交换法,已经确认故障在CPU板。CPU板与CD部分只有一根13芯排线。

如果以上判断确切的话,故障可能在 ...

网友A:
楼主交换法,已经确认故障在CPU板。CPU板与CD部分只有一根13芯排线。

如果以上判断确切的话,故障可能在:
1,排线及排线座,是否有断线及接触不良。
2,耦合电阻(1K)及下拉电阻(10K),收否有开路?线路板是否开路。
3,CPU的硬件或软件的局部损坏-----------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相关电路零件不多,地毯排查,应该也不难。
这根线上是数字形式的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
图纸上已经标注了,都是单向传输的。

反馈信号in---4根,6,7,8,13
控制信号out----6根,2,3,9,10,11,12
还有一根LED线   5

9,10是托盘开关控制信号
11,12 是CD驱动电机的正反转信号
13是11,12对应控制信号的反馈信号。

6,7反馈信号高电平有效,CPU端有下拉电阻(68K),还有二极管隔离和S14,15(来自收音机)信号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和CD总成是通过CON102接口13P的排线连接,从电路图上看这些接口基本都是通过1K的电阻和CPU各脚相连, ...

102接口是数字信号
除了102排线,没有其他连线了吗?

有另外一块板吗?

网友:
主机和CD部分,有多少连线?所有连线,在各种状态下的测试值,填写在图纸上以便分析排查。
因为好多是数字电路,可能要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B:
先把全部的电容换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全部的电容换了看看

板子上二十多个电容啊,总得有个方向吧

网友C:
(1)开机CD状态下激光头会不会回复到中心点(主导轴旁边),(2)激光头会不会上下3点头,(3)然后激光头有没有红色激光射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二十多个电容啊,总得有个方向吧

二十多个电容现在很值钱吗?换电容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些机子都几十年了,很多元器件寿命到了,电容的寿命是最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开机CD状态下激光头会不会回复到中心点(主导轴旁边),(2)激光头会不会上下3点头,(3)然后激光头 ...

没有,光头一动不动啥动作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多个电容现在很值钱吗?换电容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些机子都几十年了,很多元器件寿命到了,电容的寿命 ...

倒是不值钱,但是都换很麻烦而且各种型号都不一样还有几个在显示屏下面,总不能把屏也拆了来换吧。这么漫无目的的搞没修好板子也拆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光头一动不动啥动作都没有。

可能是激光管或驱动电路的问题,
也不能排除接收管或聚焦电路的问题,
激光头组件先换下试试

网友:
记得这个机子开机开机先要复位,旋转至光盘1,然后再自检,先把所有的位置检测开关分解清理一下,电子部分很难埙坏。

网友:
爱华一体式组合音响 有个通病 就是电机驱动三极管的位置靠近功放管散热片 长时间烘烤 导致损坏 CD机不读碟等问题

网友:
先检查集成电路,特别是驱动块各脚电压,再查外围电阻电容,有时候就是某个电阻电容有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都说了,换了主板就正常了,还要换激光头组件么?

你说的没错,cd总成部分啥毛病没有,已经替换法确认是音响主板问题,换好主板cd工作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