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造HIOKI 3225 AC 毫欧表输出端头

楼主(2024-05-28):
面板六线专用插座(实际测量还是四线另两线激励线还是什么线作用不详),类似航空连接头买了类似的插头连接不上,临时用电脑电源的母头座临时四线连接总是会出现接触不良,请教如何改面板的四线连接,谢谢

楼主:
由于临时插头不太好用,这个交流毫欧表到手折腾好后没有怎么用。
面板插座内连接线情况。整个前面板后背被,显示数码管面板按键拨码器旋钮沾满了只有插座位置那一小块地方,背面现状也不太好。
请教老师给指点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A:
看位置插座不好换其它的.

DIY 插头, 要看工具和动手能力, 有些难度, 必要时可能要拆下插座.
要先测量每个插针的位置, 再画PCB.再拆航空插座(或者其它类似的), 要合适的, 每个母头拆下来, 插在机器上,
然后焊PCB. 这样焊接的, 可以重复插回去, 至于外观/屏蔽等,就看动手能力了, 可能还有锁定插头问题.

现在还有3D打印,也很便宜,问题你要能画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位置插座不好换其它的.

DIY 插头, 要看工具和动手能力, 有些难度, 必要时可能要拆下插座.

谢谢foru老师指点,正在采用卡尺测量插座轮廓尺寸,和外观尺寸,在拍照拷贝到CAD测量公头位置,刚刚测量插座所在长条面板轮廓尺寸,拷贝CAD测量照片长条轮廓尺寸,和插座外轮廓尺寸比例不对。

楼主:
网上买的航空插头GX16插座插头6芯外观大小尺寸对上了就是插头位置偏差很大,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上图是CAD测量插座(公头)尺寸,中图是PCB半成品图,下面是电脑电源硬盘接头拆下来的母头有点大尖嘴钳压后单根插拔公座可以。公头插座深10mm,公头长6mm,公头直径1.2~1.4mm,这个测量的不是很准确。没有找到母头配件,试着打几片PCB板子把母头头尾焊上PCB板子看看怎么样。用Sprint-Layout 6.0 画板卡那里,镂空做插座外轮廓这个软件还不太会用。焊接母头用的是2.6/3.2大焊盘。插座尺寸卡尺测量高17.6mm,外圆R15.2mm,内园R12.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位置插座不好换其它的.

DIY 插头, 要看工具和动手能力, 有些难度, 必要时可能要拆下插座.

jforu老师好,请教PCB板子和插座的间隙怎么设置更好,测量内圆直径12.3mm,画板这个轮廓直径多少合适,12.0mm如何。大一点可以砂布打磨,小了就不好弄了。这个表端子没有看到屏蔽线连接线接头。

网友A:
是可以的, 其实, 你可以在一个PCB做2个, 之间拉来2~3个MM的间距 一个12.0,一个11.8
立创每月可以免费做2单,PCB问题不大.外形,其实是用圆弧+线段组成. 就用立创的软件.试几下就行了.而且可以复制/旋转.可以手动修改每个圆弧的半径值,角度值,中心坐标等...

而且, 立创的,可以在PCB中导入CAD文件(你要另存为它要求的格式)

网友B:
改航空插头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航空插头不行吗?

就是,找安装孔径相当的航插换一整套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找安装孔径相当的航插还一整套就是了。

航空插头的密度可以比较高的,就是找个体积合适的。里面弄个转接的板固定一下即可。这种东西你用3d打印是可以的,但是端子不好解决。因为测量精度等问题,可能还需要多次打印,单件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 其实, 你可以在一个PCB做2个, 之间拉来2~3个MM的间距 一个12.0,一个11.8
立创每月可以免费做2单 ...

谢谢,用立创软件画过电路图,转PCB功能更强,打过两次PCB怎么弄都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航空插头不行吗?

买过航空插头,只想到用母头连接,位置不对就扔一边了,没想到整体更换,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插头的密度可以比较高的,就是找个体积合适的。里面弄个转接的板固定一下即可。这种东西你用3d打印是 ...

感谢支持,3d打印没接触过,把原来插座拆掉全部更换成航空插头也行,也是不错的方案,原来看过不好拆,可能要破坏掉才行,淘宝上看了,GX12-6P芯 对接公母头连接器,能够使用原来插孔尺寸安装,GX16-6P芯有点大了,下单买几个研究研究,先按楼上老师PCB打板焊接母座看看效果如何,原来的母头用胶布热缩管软连接凑合用,母头质量差些有时会接触不良,如果PCB硬连接估计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找安装孔径相当的航插换一整套就是了。

感谢支持,动手能力稍差些,原来的插座不好拆,更换航插也是一劳永逸的好方法。

网友:
建议原插座不动,在侧板上面打洞安装一对6针航插,线路与原插座一一相连。日后如果能淘到原厂测试线还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