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业余制作(二):手动3T压力机

楼主(2024-05-29):
       平时喜欢制作一些小东西,总觉得有个压力机能方便些,2022年11月份利用几天的时间自己制作了一台简易手动3吨压力机,还挺好用的。
       我不是搞专业的,做起东西来马马虎虎,能用就达到目的了。

       这是压力机的四至尺寸。中间那道横梁是可以更换位置的,见立柱上的螺丝孔。压制不同的部件使用的高度也不同,这个视具体情况来确定。

        我用的是小汽车经常使用的手动千斤顶作为压力源。考虑到千斤顶在车子上还有使用,所以就没有把它焊接在压力机的架子上。材料都是国标的钢材,强度足够用,立柱是6*6方钢,角铁是5*5的。

       总重量中不含千斤顶重量。

        考虑到压力在使用中可以压不同的物件,所以工作头可以任意拆卸更换。同时又制作了几个与之配套的压力工作头和压孔工作头,形状和直径不一。这种工作头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来制作、

       这个压力劲头很大、其压力大小取决于所使用的千斤顶的压力,如果更换呈4吨或6吨的也可以,但前提是制作的架子能够承受足够大的压力。

       压力机给机壳折弯特别好用,我们已经用它压制了一个底台和一个方盒子。还用它压豆沙馅(另配工具)和葡萄酒。

网友A:
大国工匠,矿坛重工

网友:
        这个冲压机J版巧妙利用千斤顶制作的,冲压机在DIY者中还是比较少见重型工具,一般也没这个条件,充分发掘冲压机潜力,发挥其特有的功能,比如现在可冲压薄板圆孔,但可是圆孔用开孔器手电钻或者台钻也能够完成,但那个胆机变压器底台上的方孔或者其它大方孔,圆开孔器就开不了,经常是用小钻头沿边密集钻孔,然后上锉刀加工,如果有好的冲头,用冲压机开方孔应该比较顺手,可能会有不同的开方孔方案,感谢J版分享压力机美图,佩服J版的动手能力和行动力。

网友:
这个可以做成产品直接销售了

网友:
冲头尽可能选优质材料,普材太软,损坏很快。
这样行不?需要的孔径尽可能选择整数,具体尺寸淘宝查光轴,选硬轴,表面经过高频热处理硬度不错,芯部韧性还在,表面镀铬还不容易生锈。做几个座子,光轴用坏了可以更换。
或者选较为优质的钢材粗加工后热处理,再净刀,这样做估计对这位车工老丝儿难度较大,

网友:
好强大,这也能做!

楼主:
        这个压力机个头大,比那个桌面台虎钳好做。
        那些配套的工作头是找同学家的工厂车的,这个我干不了。
        谢谢您的鼓励和回复

网友B:
有请楼主展示折弯模具,我要仿制

网友C:
很好的压力工具,点赞!

网友:
做烙饼利器

网友D:
真-铁嘎达,每天抱着走几步,锻炼身体

网友:
如果能用油料(花生芝麻等)家庭榨油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请楼主展示折弯模具,我要仿制

       压制底台或外壳折弯时我用的是图片中的“直角头”(见图片),图片右侧是一块三角铁做的模具头,照片里可能是拍摄角度问题没有显示出来。

       如果是折弯尺寸比较短的,还可以用图片中的扁平头(窄)的那种也好用,操作时一点一点地压制,反复几次就成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一个平头模具上焊接一块比较厚的钢板(长短依据实际需要确定),与工件接触的地方两面磨成斜坡,是压力集中在“刃”上,这样压出来的拐弯比较平整。

       如果是压制比较厚的钢板可事先在要折弯处用角磨机锯出倒三角沟槽,深度依据钢板的厚度而定,这样压制起来比较容易。

       您如果制作一个也请您发到这里来,咱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祝您制作成功!

       谢谢您的鼓励和回复!

模具

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压力工具,点赞!

       我不仅用它压铁皮,还用它压过豆沙馅和自制的葡萄酒,很好用的。
       谢谢您的关注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国工匠,矿坛重工

        这个手动压力机是我多年来业余制作中个头和重量最大的家伙了,不含千斤顶就有59公斤,确实不小。
        我还有一个砂轮机和台虎钳的工作案台重量也不轻。
        谢谢您的关注和回复!

楼主:
      这个家伙如果用来制作烧饼可就完了,压力大,面团都不知道被压到什么地方去了!
      谢谢您的鼓励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铁嘎达,每天抱着走几步,锻炼身体

       您说的对,这个压力机真是块铁嘎达,因为材料使用的都是国标的,所以重量肯定要大于普通的非标产品。
       谢谢您的关注和回复!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在工厂里干了几年[尽管后来改行了],那时工厂里什么加工工具和原材料都有,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真能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