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4P-FU50单端功放效果不错

楼主(2024-05-29):
高频宽,低频结实,整机的细腻度高,失真处于较低的水平。因为用了电子滤波,整机温升比较高,104*55的电源牛开机2小时,温度大概达到50多度,输出牛用的86*45。院长的电路真的免调,只要元器件素质数值达标,电源电压控制在标称10%内,开机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机箱因为多一个管座洞,所以中间那个坏的6p6p只是用来装饰的。后级管的原件不多,基本上没有安装在板上。特别是阴极电阻我没有安装在板上,是直接安在机箱上的。

补充内容 (2024-5-30 08:55):
没经院长老兄同意,擅自进行的小实验在28楼!有兴趣的玩友可以看看。

网友:
赏心悦目的大作

网友A:
机器做的很好,低频结实是不是有点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做的很好,低频结实是不是有点硬啊?

汇报:结实,不是硬。硬不一定结实!

网友B:
把帽子扒了可能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帽子扒了可能好看点

扒了后换管不方便,烫手!

网友C:
旧话重提:C2的作用是什么有定论吗?
我认为C2构成正反馈降低6J4P的输出阻抗,原设计要的是低输入阻抗,不然为什么6J4P栅极电阻R2仅47K?

网友:
引用 楼主:
扒了后换管不方便,烫手!

我也没给它摘帽,胳膊也被烫了个泡!金属的比热容比玻璃大,从防烫角度确实应该摘帽,美学角度摘不摘帽是见仁见智了事了

网友D:
楼主的造机速度真快,貌似比我画图还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旧话重提:C2的作用是什么有定论吗?
我认为C2构成正反馈降低6J4P的输出阻抗,原设计要的是低输入阻抗,不 ...

C2的作用早有定论,就是一个帘栅极供电的退偶电容,因它的存在,使帘栅极与阴极交流等电位,避免了各种信号通过帘栅极对管子的工作造成影响,这里根本不存在帘栅极的反馈!这话我已经说过了,你还等什么定论?凡是对此提出疑问或猜想的,肯定是不懂的,他们只有继续学习的份,而不是跟他们通过讨论得到什么定论。

原设计对输入阻抗并没有要求很低,一般我习惯:用50K电位器,栅极电阻就加上一个100K的落地,用100K的电位器,栅极电阻就用一个47K的落地,至于具体用哪一种,完全是画图的当时凭心情。一般前者组合调节音量时更接近于电位器的对数特性,后者组合会比电位器的对数特性更对数一些,这些细微的差别不比较可能听不出来,主要是体现在调节电位器时对音量控制的变化速度有所不同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帽子扒了可能好看点

俺也对FU—50的帽子深恶痛绝,谁有好办法拿掉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把帽子扒了可能好看点

我也是不喜欢50的帽子,怪怪的 。

网友G:
我做的板子,恭喜装机成功,感谢朱院长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造机速度真快,貌似比我画图还快。

老兄,现在您发布的电路除了4J1S推4P1S没有管子没做外,其他电路都已实做,而且都留存下来了,没事换着玩! 希望您再多发点电路,让我等有玩的动力。至于管子涨不涨价与您的电路无关,其实涨也没关系,不买就是,管子放久了也会有损坏,让管商们自己考虑是薄利多销好,还是屯坏好。
同时感谢老兄加的经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的板子,恭喜装机成功,感谢朱院长的线路。

这个板子有个bug,就是8.2k5w的电阻应该改为16.4k5w(单声道).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有个bug,就是8.2k5w的电阻应该改为16.4k5w(单声道).

谢谢,还是工作点的一个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谢谢,还是工作点的一个调整

郭师傅建议的是对的,这个不是工作点的调整。原来用一个8.2K电阻是对两路前级供电用的,现在你做成单声道了,这个电阻单独对一个声道的前级供电,所以电阻值要提高一倍。你改版时可以考虑更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2的作用早有定论,就是一个帘栅极供电的退偶电容,因它的存在,使帘栅极与阴极交流等电位,避免了各种信 ...

你认为已有定论,我看未必,虽然我不确定是正反馈,但同样不认可是帘栅极退偶电容。
没有见过不接地的帘栅极退偶电容,接地端还偏偏按环反馈形式接的串联负反馈电阻热端。
也许时代不同了,我们小时候的电子管收音机音量电位器都是470k的,栅极电阻470K或1M。电位器阻值特征有指数式、直线式和对数式,不知道“对数特性更对数一些”是什么特征。
用100K的音量电位器和47K的栅极电阻不是配合低输入阻抗是什么,是信号太强需要衰减(旁路)10倍?低输入阻抗对低噪声功不可没。
讨论问题请心平气和,气氛和谐,不亦乐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郭师傅建议的是对的,这个不是工作点的调整。原来用一个8.2K电阻是对两路前级供电用的,现在你做成单声道 ...

院长老兄就别叫郭师傅了,您称我老弟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有个bug,就是8.2k5w的电阻应该改为16.4k5w(单声道).

用3W足够了

网友H:
机箱是佛山卖家的吧?我也买了几个。

网友H:
弱弱的问:电源牛和输出牛靠得这么近,输出牛有没有感应到交流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郭师傅建议的是对的,这个不是工作点的调整。原来用一个8.2K电阻是对两路前级供电用的,现在你做成单声道 ...

感谢您和郭老师提醒,改版做一下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箱是佛山卖家的吧?我也买了几个。

是的,这机箱便宜实惠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问:电源牛和输出牛靠得这么近,输出牛有没有感应到交流声啊?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感应交流只在没有金属屏蔽、没有接地时才会有。做了这么多台机器,我从来没遇到过输出牛感应到电源牛交流声的问题。以前正牌工厂做牛时会有两个特殊抽头,一个是隔离屏蔽抽头,一个是变压器芯接地抽头。
而且老烧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我看了几个论坛都会有兄弟朋友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没有人把这事情好好公开说一下。
另外再借此说个很多玩友都忽视的问题:音量电位器外壳一定要接地,否则会有感应声或者出现莫名自激。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不喜欢50的帽子,怪怪的 。

给它戴个帽子确实是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它戴个帽子确实是怪怪的!

当年这管子是军用的,而且基本上是在半封闭,超功率状态下工作,温度奇高,损坏后需及时快速更换,才会做这样的帽子(避免烫手)。

楼主:
昨晚小实验了3个管子:6j3/6j4/6j5.发现在现有电路下(不改变任何原件参数),听感上6j3的表现竟然是最好最全面的。

网友:
C2就是个帘栅极退耦

电子管的参考电位是阴极,而不是地。

栅漏电阻可以接地,也可以接阴极,同理,帘栅极退耦也可以类似,前提是要有阴极电容。

如果没有阴极电容的存在,就会存在一定的反馈量

电位器这样接法,那个栅漏电容有没有其实无妨,只是使输入阻抗更小于电位器阻值而已,

这种接法其实不太合理,输入阻抗随着音量变化。小音量时输入阻抗过低,影响低频量感,并不好。

就是为了省一个输入电容。

至于对数特性更对数,很好理解,因为两个是并联关系,

哪个阻值大,就听哪个的,并显示哪个的特性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俺也对FU—50的帽子深恶痛绝,谁有好办法拿掉它?

用斜口钳找地方剪一个口,慢慢撕开就拿掉了。

网友J:
即使厂机,这用料也是凤毛麟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即使厂机,这用料也是凤毛麟角吧?

个人好玩而已!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个人好玩而已!

如果手头有俄制6Ж4,或者欧美6Ac7,可以换着听,感觉和国产的6J4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手头有俄制6Ж4,或者欧美6Ac7,可以换着听,感觉和国产的6J4不太一样!

感谢兄弟加经验点!6Ж4我用了,只是没发图上来,6AC7也用了(借的朋友的),总体感觉好像还是6j3最适合听感,耐听中带着冲击,柔美中带着狂野,也许这只是个人感觉。6Ж4太粗狂了点,6AC7和南京6j4p差不多,曙光的6j4p表现不尽人意(主要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加经验点!6Ж4我用了,只是没发图上来,6AC7也用了(借的朋友的),总体感觉好像还是6j3最适合 ...

对头,输光的6J4P清晰度稍差些,当然是对比过才听出来的,不对比也凑合听。遗憾的是我没有南京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加经验点!6Ж4我用了,只是没发图上来,6AC7也用了(借的朋友的),总体感觉好像还是6j3最适合 ...

6J3是只好管子,可惜体积小巧,不适合现在的胆机审美,流行越大越好。

网友K:
老郭做机器,和流水线作业一样,快准狠。

网友:
这机器外观赶上厂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斜口钳找地方剪一个口,慢慢撕开就拿掉了。

谢谢老师教诲

网友L:
哪有胆机不亮芯的道理?一定要把中间不亮的灯丝点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6J3是只好管子,可惜体积小巧,不适合现在的胆机审美,流行越大越好。

自己玩玩无所谓,好听耐听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郭做机器,和流水线作业一样,快准狠。

主要是为了回家躲老婆大人,一进工作室就不出来,所以做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哪有胆机不亮芯的道理?一定要把中间不亮的灯丝点着它。

为了省电

网友L:
玩胆机是为了省电,这个理由你能说服你自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玩胆机是为了省电,这个理由你能说服你自己嘛?

能省则省,否则老婆大人会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