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兄可否找一个用6伏的六管机线路作参考

楼主(2024-05-29):
如题,如果有六管以上更好,最好是去库存版,以便学习做个。谢谢谢谢。

网友:
搜SL315和SL313集成电路,仿制过程可以消耗十几枚三极管。

网友:
推荐黄河741七管中波机,某宝上应该还有套件出售。现在有很多只有一级中放的六管套件出售,个人不推荐,理由是灵敏度偏低,不容易装响。

网友:
太多了。根本玩不完。
模拟SL315的,模拟TA7613的。
都能在6V下工作,可能模拟7613的功放部分会有那么一点点影响。

网友:
巴打对无线电仲甘有激情阿.......66-9A  6伏6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85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