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这个DAC的噪声指标是如何得出的

楼主(2024-05-29):
这是一个R2R结构无缓冲电压输出DAC的输出噪声指标,其输出电阻是6.25k,按照无缓冲R2R DAC的结构原理,其输出噪声密度基本等于输出电阻的热噪声密度,6.25k电阻的热噪声密度是10.14nV/rtHz,这和手册给出的噪声密度11.8nV/rtHz基本一致,而无缓冲R2R DAC不存在1/f噪声,因此噪声密度谱是平坦的,按照11.8nV/rtHz的噪声密度计算0.1Hz~10Hz的噪声电压,带宽是9.9Hz,噪声电压为11.8*sqrt(9.9)=37.13nVrms,按6倍计算得到222.76nVpp,按6.6倍计算得到245.04nVpp,高于手册给出的134nVpp很多,所以很迷惑,手册这个134nVpp是怎么得到的

产看另一个DAC的手册也是如此,同样是无缓冲R2R结构电压输出DAC,同样输出电阻6.25k,噪声密度10nV/rtHz,但给出的0.1Hz~10HZ噪声电压是100nVpp,这里面难道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计算方法吗?求大神解惑

网友A:
小白我不能解答,但是倒想知道6倍和6.6倍是怎么来的,希大神解惑
3个sigma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白我不能解答,但是倒想知道6倍和6.6倍是怎么来的,希大神解惑
3个sigma吗?

记得好像是按照高斯分布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好像是按照高斯分布算的

哦,那就是了。按高斯分布,正负3个sigma(标准差)之外的概率只有0.x%。
然而,还是保不准哪个用户偶尔测超标了。那好办,再测一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我不能解答,但是倒想知道6倍和6.6倍是怎么来的,希大神解惑
3个sigma吗?

噪声的峰峰值和有效值并不遵从正弦波的关系,因为噪声电压的幅度值基本符合高斯分布,高斯分布的标准差就是有效值,峰值理论上可以从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但在高斯分布的概率分布上,峰值越大出现概率越低,三倍标准差的置信度是99.7%,3.3倍标准差是99.9,所以噪声的峰值按照3倍或3.3倍的标准差计算,峰峰值的话就是6倍或者6.6倍,取哪个取决于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是了。按高斯分布,正负3个sigma(标准差)之外的概率只有0.x%。
然而,还是保不准哪个用户偶尔 ...

是的,低概率值出现在统计学中很好处理,丢掉就行了

网友C:
6.6倍就是個經驗值吧,0.1Hz~10Hz頻段的噪聲分佈似乎與較高頻段有不同,說沒有1/f噪聲也許言過其辤,實際上個人感覺這個頻段的水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倍就是個經驗值吧,0.1Hz~10Hz頻段的噪聲分佈似乎與較高頻段有不同,說沒有1/f噪聲也許言過其辤,實際上 ...

并不是啊,行业内所有噪声的峰峰值都是按照有效值的6倍或6.6倍计算的,这并非经验值,而是按照噪声幅度的分布概率计算出来的

R2R DAC没有缓冲的话,从输出看进去就是一个电阻,所以其输出噪声密度就是电阻的热噪声密度,理论上没有1/f噪声(1/f噪声是由半导体晶体管产生的),但芯片本身有一些散粒噪声存在,所以R2R DAC的输出噪声密度,在低频上要比输出电阻热噪声高那么一丢丢,但太小了基本能够忽略不计

我迷惑的问题是,即便按照输出电阻的热噪声计算,不算芯片产生的附加噪声,最后得到的噪声电压也要比手册给出的高出一倍还多,所以我不理解手册给出的低频噪声指标是按照什么方式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不是啊,行业内所有噪声的峰峰值都是按照有效值的6倍或6.6倍计算的,这并非经验值,而是按照噪声幅 ...

首先你要告诉大家你在研究的是什么型号的 DAC ,看数据手册总比看你的截图清楚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告诉大家你在研究的是什么型号的 DAC ,看数据手册总比看你的截图清楚啊 ......

上面那个是AD5541的数据,下面那个是DAC82002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不是啊,行业内所有噪声的峰峰值都是按照有效值的6倍或6.6倍计算的,这并非经验值,而是按照噪声幅 ...

沒錯呀,峰峰值在分佈概率的取值範圍内基本上就是有效值的6~6.6倍,我覺得還是個經驗範圍的值,當然可以不稱其為經驗。

至於得到的噪聲電壓值高於標稱值,是否少了一個帶寬估計的因素?從較大帶寬擬合到0.1Hz~10Hz就應該接近了。

我在對場管2SK170做的唱放測試本底噪聲也遇到類似的問題,經過增益、帶寬換算到20Hz~20KHz的噪聲密度,要比手冊中的0.95nV/sqrt(Hz)高好幾倍,但也只是幾個nV/sqrt(Hz)的水平,其中很可能遇到和您同樣因素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呀,峰峰值在分佈概率的取值範圍内基本上就是有效值的6~6.6倍,我覺得還是個經驗範圍的值,當然可以 ...

并不存在多算,我已经是尽量少算了

对于R2R DAC来说,如果内部不包含缓冲器,输出端口是直接接在电阻网络上的,可以看作一个内阻恒定的电压源,而源的噪声密度在任何频率上都不可能低于内阻的热噪声密度

那么0.1Hz~10Hz的带宽是9.9Hz,取平方根是3.146,乘以这个最低噪声密度,就是31.46nVrms,这已经是按照理论最低值计算了,仍然比手册高,那么问题就是手册的结果是如何得出的,我严重怀疑它们用的不是6倍或6.6倍的标准差,所以这是一个虚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不存在多算,我已经是尽量少算了

对于R2R DAC来说,如果内部不包含缓冲器,输出端口是直接接在 ...

所以有時候咱們就得眼開眼閉,姑且一回...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有時候咱們就得眼開眼閉,姑且一回... ...

我问了TI的工程师,他回复说0.1Hz~10Hz的噪声电压,是测试测到的,这就有意思了

网友:
不知道业界测这类DAC的0.1Hz~10Hz噪声规范是啥,如果只取10秒钟窗口典型数据,倒也可能出这个值。
要是高端点的电压基准器件,手册可能直接放出几分钟的测试波形截图。